运用51单片机ALE引脚时钟的ADC0809模数转换系统Proteus仿真+代码

楼主(2019-06-05):
Proteus仿真图

Proteus仿真图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ADC_PORT   P0
#define DATA_PORT  P1

sbit START=P3^6;
sbit OE=P3^7;
sbit AD_ALE=P2^0;
sbit EOC=P3^3;

sbit  LCDRW =  P2^2; //定义LCD引脚
sbit  LCDRS =  P2^3;
sbit  LCDEN  =  P2^1;

sbit CLK = P3^5;

uint dat;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ms(uint t)
{
    int j;
    for(;t!=0;t--)
       for (j=0;j<110;j++);
}
//--------------------------------------------
//              写数据函数  _可用于显示一个字符
//--------------------------------------------
void write_data(uint dat)
{
    LCDRS=1;       //数据
    DATA_PORT=dat; //把数据总到P口
    delay_ms(1);   //当晶振较高时加延时
    LCDEN=1;
    delay_ms(1);   //当晶振较高时加延时
    LCDEN=0;       //关使能
}

//--------------------------------------------
//             写命令函数 ——可用于定位显示地址
//--------------------------------------------
void write_com(uint com)
{
    LCDRS=0;        //命令
    DATA_PORT=com;
    delay_ms(1);    //当晶振较高时加延时
    LCDEN=1;
    delay_ms(1);    //当晶振较高时加延时
    LCDEN=0;
}
//--------------------------------------------
//        1602初始化
//--------------------------------------------
void lcd_init()
{
                LCDEN=0;
    LCDRW=0;
    LCDRS=0;
    write_com(0x36);            //set text home address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0x0f为开显示,开光标
    write_com(0x06);            //写一个字符后地址加一
    write_com(0x01);            //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write_com(0x80+0);            //定位到,第一行开头
}
//--------------------------------------------
//        打印函数——字符串
//--------------------------------------------
void print_string(uchar* str)
{
    int i;
    for(i=0;str[i]!=0;i++)
    {
        write_data(str[i]);
    }
}
//--------------------------------------------------------------
//字符串——打印函数,自行定位 x:列  y:行(y=1:第1行:y=2:第2行)
//--------------------------------------------------------------
void print_string_location(uint x,uint y,uchar* str)
{
        int i;
        if(y==1)                                                          //第1行
        {
                for(i=0;str[i]!=0;i++)
            {
                        write_com(0x80+(x++));                  //定位到,第1行 +x        处显示
                        write_data(str[i]);
                }
        }
        else if(y==2)                                                  //第2行
        {
                for(i=0;str[i]!=0;i++)
            {
                        write_com(0x80+0x40+(x++));   //定位到,第2行 +x 处显示
                        write_data(str[i]);
                }
        }
}
//--------------------------------------------
//          AD0809初始化-端口3
//--------------------------------------------
void  Ad0809Init3(void)
{

        AD_ALE=0;
        START=1;
        OE=1;
        START=0;delay_ms(5);START=1;

        while(EOC==1);
        OE=0;
        dat=ADC_PORT;
        OE=1;
}
void print_data0()
{
  char z[18];
        print_string_location(0,1,"DATA:");         //显示DATA:字符串
        sprintf((char*)z,"%d ",dat);//合并参数字符串
        print_string_location(0,2,z);             //显示电阻值
}
void main()
{
        lcd_init();
        while(1)
        {
                        P0=0xf3;
                        Ad0809Init3();
                        dat=dat*19.60784;
                        print_data0();
        }
}

网友A(2020-06-08):
这个算不算数据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