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8个按键的电子琴程序+电路

楼主(2019-06-05):
一.结构
        芯片是STC89C,晶振用的11.0592M的Hz的,8个按键开关可以使蜂鸣器发出8个声调:dol re mi fa sol la xi dol(RST3~RST10),蜂鸣器为有源的,也可以换成0.5W的大喇叭,由于我是在单片机上做的实验,没有做出成品,所以没有实物图。
二.代码
        代码比较简单,没有用的中断,也没有用延时,全由if,for,while语句外加两个数组所组成的。
三.或许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希望大佬们能够指出,我也是第一次发帖,谢谢大家!

#include<reg52.h>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nint unsigned int
unchar code SONG_TONE[]={212,190,169,159,142,126,119,106};//音调
unchar code SONG_LONG[]={12,12,12,12,21,12,12,12};//各个音调的时间
sbit BEEP = P1^4;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1;
sbit key3=P3^2;
sbit key4=P3^3;
sbit key5=P3^4;
sbit key6=P3^5;
sbit key7=P3^6;
sbit key8=P3^7;
void main(void)
{
        unint a,b,c,n;
        if(key1 == 0)//判断按键按下
        {
                a = 0;
                while(SONG_LONG[a]!=0||SONG_TONE[a]!=0)
                        {
                            for(b=0;b<SONG_LONG[a]*20;b++)
                                {
                                    for(n=0;n<10;n++)
                                        {
                                                BEEP=~BEEP;//蜂鸣器开始响
                                                for(c=0;c<SONG_TONE[a]/4;c++);
                                        }
                                        break;
                                }
                                break;
                        }
                BEEP=1;//使蜂鸣器停止响
        }
        if(key2 == 0)
        {
                a = 1;
                while(SONG_LONG[a]!=0||SONG_TONE[a]!=0)
                {
                    for(b=0;b<SONG_LONG[a]*20;b++)
                        {
                            for(n=0;n<10;n++)
                                {
                                        BEEP=~BEEP;
                                        for(c=0;c<SONG_TONE[a]/4;c++);
                                }
                                        break;
                        }
                        break;
                }
                BEEP=1;
        }
                if(key3 == 0)
                {
                        a = 2;
                        while(SONG_LONG[a]!=0||SONG_TONE[a]!=0)
                        {
                                for(b=0;b<SONG_LONG[a]*20;b++)
                                {
                                    for(n=0;n<10;n++)
                                        {
                                                BEEP=~BEEP;
                                                for(c=0;c<SONG_TONE[a]/4;c++);
                                        }
                                        break;
                                }
                                break;
                        }
                        BEEP=1;
                }
                if(key4 == 0)
                {
                        a = 3;
                        while(SONG_LONG[a]!=0||SONG_TONE[a]!=0)
                        {
                                for(b=0;b<SONG_LONG[a]*20;b++)
                                {
                                    for(n=0;n<10;n++)
                                        {
                                                BEEP=~BEEP;
                                                for(c=0;c<SONG_TONE[a]/4;c++);
                                        }
                                        break;
                                }
                                break;
                        }
                        BEEP=1;
                }
                if(key5 == 0)
                {
                        a = 4;
                        while(SONG_LONG[a]!=0||SONG_TONE[a]!=0)
                        {
                                for(b=0;b<SONG_LONG[a]*20;b++)
                                {
                                    for(n=0;n<10;n++)
                                        {
                                                BEEP=~BEEP;
                                                for(c=0;c<SONG_TONE[a]/4;c++);
                                        }
                                        break;
                                }
                                break;
                        }
                        BEEP=1;
                }
                if(key6 == 0)
                {
                        a = 5;
                        while(SONG_LONG[a]!=0||SONG_TONE[a]!=0)
                        {
                                for(b=0;b<SONG_LONG[a]*20;b++)
                                {
                                    for(n=0;n<10;n++)
                                        {
                                                BEEP=~BEEP;
                                                for(c=0;c<SONG_TONE[a]/4;c++);
                                        }
                                        break;
                                }
                                break;
                        }
                        BEEP=1;
                }
                if(key7 == 0)
                {
                        a = 6;
                        while(SONG_LONG[a]!=0||SONG_TONE[a]!=0)
                        {
                                for(b=0;b<SONG_LONG[a]*20;b++)
                                {
                                    for(n=0;n<10;n++)
                                        {
                                                BEEP=~BEEP;
                                                for(c=0;c<SONG_TONE[a]/4;c++);
                                        }
                                        break;
                                }
                                break;
                        }
                        BEEP=1;
                }
                if(key8 == 0)
                {
                        a = 7;
                        while(SONG_LONG[a]!=0||SONG_TONE[a]!=0)
                        {
                                for(b=0;b<SONG_LONG[a]*20;b++)
                                {
                                    for(n=0;n<10;n++)
                                        {
                                                BEEP=~BEEP;
                                                for(c=0;c<SONG_TONE[a]/4;c++);
                                        }
                                        break;
                                }
                                break;
                        }
                        BEEP=1;
                }
}

网友A:
我想请教楼主:while(SONG_LONG[a]!=0||SONG_TONE[a]!=0)
                            for(b=0;b<SONG_LONG[a]*20;b++)什么意思,没怎么看懂

网友A:
c基础整的不是很好,请楼主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