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机通信的传输 求帮助

楼主(2019-06-05):
如何将单片机A机连接的18B20读到的温度传给B机的LCD或者LED让其显示?
求具体步骤?
有代码会更好!

网友A:
作者:Ansifa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9562165/answer/44822735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LM75A就很好,11bit精度,iic的协议,不到一块钱的价格,采样时间比18b20低很多————————————LM75A:高速I2C总线接口,有A2-A0地址线,一条总线上最多可同时使用8个LM75A;低功耗设计,工作电流典型值为250uA,掉电模式为3.5uA;测量的温度最大范围为-55℃~+125℃;宽工作电压范围:2.8V~5.5V;提供了良好的温度精度(0.125℃);可编程温度阈值和滞后设定点。————————————————再来一个13bit的DS1624也是IIC协议的,13bit,测量精度0.03125°C,大概三四块的价格FEATURES   Temperature measurements require no external components   Measures temperatures from -55°C to +125°C in 0.03125°C increments.  Fahrenheit equivalent is -67°F to +257°F in 0.05625°F increments   Temperature is read as a 13-bit value (two byte transfer)   Converts temperature to digital word in 1 second (max)   256 bytes of E2 memory on board for storing information such as frequency compensation coefficients   Data is read from/written via a 2-wire serial interface (open drain I/O lin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