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器2(采用定时器2控制小灯亮灭)Proteus仿真+代码

楼主: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time;
sbit led=P1^0;
/*************************延时程序*********************/
void delay(uint count)                 //1ms延时
{
   uint x,y;
   for(x=0;x<count;x++)
   for(y=0;y<120;y++);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 = z; x > 0; x--)
                for(y = 114; y > 0 ; y--);
}
        */

void timer2_main()
{
//        T2MOD=0;  //配置定时器2控制寄存器,这里其实不用配置,T2CON上电默认就是0
//        T2CON=0;  //配置定时器2工作模式寄存器,这里其实不用配置,T2MOD上电默认就是0
        TH2=(65536-50000)/256;                        //定时器2赋初值
        TL2=(65536-50000)%256;                        //50ms
        ET2=1;                        //开定时器2中断
        EA=1;
        TR2=1;                        //启动定时器2
}
/*
void UART_init()
{
        TMOD = 0x20;          //T1工作模式2  8位自动重装
        TH1 = 0xfd;
        TL1 = 0xfd;         //比特率9600
        TR1 = 1;                //启动T1定时器
        SM0 = 0;
        SM1 = 1;                 //串口工作方式1 10位异步
//        REN = 1;                //串口允许接收
        EA  = 1;                //开总中断
//        ES  = 1;                //串口中断打开
}
void UART() //interrupt 4
{
                SBUF = "你好";// 06 02 78;
                while(!TI);
                TI = 0;
}*/
void main()
{
        timer2_main(); //定时器T2初始化
//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
        while(1){
/*                if(SET==0)                                        //设定按键按下
                {
                        delay(5);
                        if(SET==0)
                                {                                 //延时去除抖动再次判断是否按下按键
                                        UART();
                                        while(!SET);
                                }
                }                */
        }
}
void timer2() interrupt 5
{
        TF2=0;        //!!!注意!!! 定时器2必须由软件对溢出标志位清零,硬件不能清零
        time++;
        if(time==100)         //定时50ms×100=5000ms即5秒钟
        {
                time=0;
                led=~led;
        }
}

网友A(2019-09-06):
没有1602的程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