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VCP代码

楼主(2019-06-05):
STM32F103 实现虚拟串口,进行串口通信,实现了USB通信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io.h>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LED灯相关定义*/
#define RCC_GPIO_LED                    RCC_APB2Periph_GPIOD    /*LED使用的GPIO时钟*/
#define LEDn                            4                       /*神舟III号LED数量*/
#define GPIO_LED                        GPIOD                  /*神舟III号LED灯使用的GPIO组*/

#define DS1_PIN                         GPIO_Pin_8              /*DS1使用的GPIO管脚*/
#define DS2_PIN                         GPIO_Pin_9                                /*DS2使用的GPIO管脚*/
#define DS3_PIN                         GPIO_Pin_10                          /*DS3使用的GPIO管脚*/
#define DS4_PIN                         GPIO_Pin_11                                /*DS4使用的GPIO管脚*/

//按键的定义

#define RCC_GPIO_KEY1                    RCC_APB2Periph_GPIOD    /*按键1使用的GPIO时钟*/
#define GPIO_KEY1                        GPIOD                  /*按键使用的GPIO组*/
#define KEY1_PIN                         GPIO_Pin_0              /*按键1使用的GPIO管脚*/

#define RCC_GPIO_KEY2                    RCC_APB2Periph_GPIOD    /*按键2使用的GPIO时钟*/
#define GPIO_KEY2                        GPIOD                  /*按键2使用的GPIO组*/
#define KEY2_PIN                         GPIO_Pin_1              /*按键2使用的GPIO管脚*/

#define RCC_GPIO_KEY3                    RCC_APB2Periph_GPIOD    /*按键3使用的GPIO时钟*/
#define GPIO_KEY3                        GPIOD                  /*按键3使用的GPIO组*/
#define KEY3_PIN                         GPIO_Pin_2              /*按键3使用的GPIO管脚*/

#define RCC_GPIO_KEY4                    RCC_APB2Periph_GPIOD    /*按键4使用的GPIO时钟*/
#define GPIO_KEY4                        GPIOD                  /*按键4使用的GPIO组*/
#define KEY4_PIN                         GPIO_Pin_3              /*按键4使用的GPIO管脚*/

//串口1                TX PA9 RX-PA10
#define RCC_GPIO_UART1                                        RCC_APB2Periph_GPIOA    /*按键4使用的GPIO时钟*/
#define GPIO_UART1                       GPIOA                  /*按键4使用的GPIO组*/
#define TX1_PIN                         GPIO_Pin_9              /*按键4使用的GPIO管脚*/
#define RX1_PIN                         GPIO_Pin_10              /*按键4使用的GPIO管脚*/

//串口2         TX -PA2  RX-PA3
#define RCC_GPIO_USART2                                        RCC_APB2Periph_GPIOA    /*USART2的GPIO时钟*/
#define GPIO_USART2                      GPIOA                  /*USART2使用的GPIO组*/
#define TX3_PIN                         GPIO_Pin_2              /*USART2使用的GPIO管脚*/
#define RX3_PIN                         GPIO_Pin_3              /*USART2使用的GPIO管脚*/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宏定义 为适合不同的编译系统
#ifdef __GNUC__
  /* With GCC/RAISONANCE, small printf (option LD Linker->Libraries->Small printf
     set to 'Yes') calls __io_putchar() */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else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endif /* __GNUC__ */

/* Private variables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u8 count=0;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elay(vu32 nCount);
void Turn_On_LED(u8 LED_NUM);

/* Private functions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
        u8 i=1;
        /* 配置神舟III号LED灯使用的GPIO管脚模式*/

        //        RCC_DeInit();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RCC_HSICmd(ENABLE);
        //        while(RCC_WaitForHSEStartUp()!=SUCCESS);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RCC_PLLMul_16 );
        //        RCC_PLLCmd(ENABLE);
        //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LED设置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GPIO_LED, ENABLE); /*使能LED灯使用的GPIO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DS1_PIN|DS2_PIN|DS3_PIN|DS4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Out_PP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_LED, &GPIO_InitStructure);  /*神州III号使用的LED灯相关的GPIO口初始化*/
        GPIO_ResetBits(GPIO_LED,DS1_PIN|DS2_PIN|DS3_PIN|DS4_PIN);/*关闭所有的LED指示灯*/

        //按键1设置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GPIO_KEY1, ENABLE); /*使能LED灯使用的GPIO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KEY1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IPU ;
        GPIO_Init(GPIO_KEY1, &GPIO_InitStructure);  /*神州III号使用的按键1相关的GPIO口初始化*/

        //按键2设置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GPIO_KEY2, ENABLE); /*使能按键2使用的GPIO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KEY2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IPU ;
        GPIO_Init(GPIO_KEY2, &GPIO_InitStructure);  /*神州III号使用的按键1相关的GPIO口初始化*/

        //按键3设置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GPIO_KEY3, ENABLE); /*使能按键3使用的GPIO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KEY3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IPU ;
        GPIO_Init(GPIO_KEY3, &GPIO_InitStructure);  /*神州III号使用的按键1相关的GPIO口初始化*/

        //按键4设置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GPIO_KEY4, ENABLE); /*使能按键4使用的GPIO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KEY4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IPU ;
        GPIO_Init(GPIO_KEY4, &GPIO_InitStructure);  /*神州III号使用的按键1相关的GPIO口初始化*/

        //********************************************************************
        //串口1端口
        /* Enable GPIO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GPIO_UART1|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Enable UART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 Configure USART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TX1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_UART1,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 Rx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RX1_PIN;
        GPIO_Init(GPIO_UART1, &GPIO_InitStructure);

        /*串口1参数配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设置波特率为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设置数据位为8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设置停止位为1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无奇偶校验*/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没有硬件流控*/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发送与接收*/
        /*完成串口COM1的时钟配置、GPIO配置,根据上述参数初始化并使能*/
        /* USART configuration */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 Enable USART */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串口2端口
        /* Enable GPIO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GPIO_USART2|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Enable UART clock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 Configure USART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TX3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_USART2,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 Rx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RX3_PIN;
        GPIO_Init(GPIO_USART2, &GPIO_InitStructure);

        /*串口2参数配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设置波特率为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设置数据位为8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设置停止位为1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无奇偶校验*/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没有硬件流控*/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发送与接收*/
        /*完成串口COM1的时钟配置、GPIO配置,根据上述参数初始化并使能*/
        /* USART configuration */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 Enable USART */
        USART_Cmd(USART2, ENABLE);

        while(1)
        {
                printf("\nSTM32F103实验中。。。。。。\n");
                printf("数字是%d",i);
                i++;
                Delay(0x1ffFFFF);
          }
}

/*点亮对应灯*/
void Turn_On_LED(u8 LED_NUM)
{
        switch(LED_NUM)
        {
        case 0:
          GPIO_ResetBits(GPIO_LED,DS1_PIN);  /*点亮DS1灯*/
          break;
        case 1:
          GPIO_ResetBits(GPIO_LED,DS2_PIN);  /*点亮DS2灯*/
          break;
        case 2:
          GPIO_ResetBits(GPIO_LED,DS3_PIN);  /*点亮DS3灯*/
          break;
        case 3:
          GPIO_ResetBits(GPIO_LED,DS4_PIN);  /*点亮DS4灯*/
          break;
        default:
                  GPIO_ResetBits(GPIO_LED,DS1_PIN|DS2_PIN|DS3_PIN|DS4_PIN); /*点亮所有的灯*/
          break;
        }
}

PUTCHAR_PROTOTYPE
{
  /* Place your implementation of fputc here */
  /* e.g. write a character to the USART */
  USART_SendData(USART2, (uint8_t) ch); /*发送一个字符函数*/

  /*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TC) == RESET)/*等待发送完成*/
  {

  }
  return ch;
}

/*******************************************************************************
* Function Name  : Delay
* Description    : Inserts a delay time.
* Input          : nCount: specifies the delay time length.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Delay(vu32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 (C) COPYRIGHT 2008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STM32F103 实现虚拟串口,进行串口通信,

网友A(2022-07-22):
编译都没通过,还封装了一个静态LI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