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单片机+热电偶测温的思路

楼主:
要求使用热电偶TCK,加放大器后,通过ADC数字量转换,经单片机处理后,送数码管或LCD显示。其中,ADC型号不限、放大器型号不限,用4个数码管显示结果。具体显示值可以是热电偶的原始电压值,也可以是热电偶分度表对应的温度值,K型热电偶分度表,如下。

网友A(2019-06-06):
热电偶用MAX6675测温比较方便,可以参考使用。

网友B:
可以不用ADC的,有专门的热电偶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