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8层电梯程序设计

楼主(2019-06-06):
基于51单片机的电梯设计;可控制上下8层电梯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数码管段选
uchar code smg_du[]={0xde,0x90,0xcd,0xd9,0x93,0x5b,0x5f,0xd0,0xdf};//数码管段码        共阴
uchar code key_table[]={0xee,0xde,0xbe,0x7e,         //键盘扫描
                                                0xed,0xdd,0xbd,0x7d,
                                                0xeb,0xdb,0xbb,0x7b,
                                                0xe7,0xd7,0xb7,0x77};
uchar code table[]={1,2,3,4,5,6,7,8,1,2,3,4,5,6,7,8};
bit flag_100ms,flag_1s;
bit flag_stop = 1;   //要不要在相应的楼停下 1:需要停靠标志 0:开始停靠
bit dianji_lock = 1;

bit key1_flag = 0;//关门标志位
bit key2_flag = 0;//开门标志位
sbit beep  = P2^6;
sbit xia   = P2^0;        //LED
sbit zhong = P2^1;        //LED
sbit shang = P2^2;          //LED
sbit dj_right = P1^0;
sbit dj_left  = P1^1;
sbit hongwai  = P1^2;
sbit key_right= P1^3;
sbit key_left = P1^4;
sbit led_open = P1^5;
sbit led_close= P1^6;

uchar flag_start ;     //启动标志位  1为起动步进电机 否则关闭电机
uchar flag_z_f;        //正反标志位  0为顺时钟 1为逆时史上转
uchar value2;                   //计数几个100ms
uchar key_can;         //按键值接收

sbit dj1 = P2^7;   //电机IO口定义
sbit dj2 = P2^5;
sbit dj3 = P2^4;
sbit dj4 = P2^3;

uchar dt_1;  //1楼电梯标志位
uchar dt_2;
uchar dt_3;
uchar dt_4;
uchar dt_5;
uchar dt_6;
uchar dt_7;
uchar dt_8;

uchar dt_value = 1;  //电梯到哪一层的变量
uchar dt_s_x ;       //电梯上下的标志位        0停 1上 2下

void delay_ms(uchar t)                         //ms
{
        uchar a,b;
        for(;t>0;t--)
                for(a=142;a>0;a--)
                        for(b=2;b>0;b--);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延时
{
        while(--i);
}
/////////////////////直流电机////////////////////////////////
void dianji(uchar s)
{
        if(s == 0)   //关电机
        {
                dj_right = 0;
                dj_left  = 0;
        }
                if(s == 1)   //开门
        {
                dj_right = 1;
                dj_left  = 0;
        }
                if(s == 2)        //关门
        {
                dj_right = 0;
                dj_left  = 1;
        }
}
/***********************正转****************************/

void zheng(uchar dat)
{
        switch(dat)
        {
                case 0: dj1=1;dj2=0;dj3=0;dj4=0; break;
                case 1: dj1=0;dj2=1;dj3=0;dj4=0; break;
                case 2: dj1=0;dj2=0;dj3=1;dj4=0; break;
                case 3: dj1=0;dj2=0;dj3=0;dj4=1; break;
        }
}

/***********************正转****************************/
void fan(uchar dat)
{
        switch(dat)
        {
                case 0: dj1=0;dj2=0;dj3=0;dj4=1; break;
                case 1: dj1=0;dj2=0;dj3=1;dj4=0; break;
                case 2: dj1=0;dj2=1;dj3=0;dj4=0; break;
                case 3: dj1=1;dj2=0;dj3=0;dj4=0; break;
        }
}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独立按键程序*****************/

void key()         //键盘扫描程序
{
  uchar i,temp,temp1,temp2,num;
        key_can = 20;                   //按键值还原
         P3=0xf0;
        if(P3!=0xf0)
                {
                        delay_ms(20);
                        if(P3!=0xf0)
                                {
                                temp1 = P3;        //记录高四位的列号
                                P3 = 0x0f;        //电平转换
                                temp2 = P3;        //记录低四位的行号
                                temp = temp1|temp2;        //行列定位
                                for(i=0;i<16;i++)
                                        if(temp==key_table[i])
                                                {
                                                        num =i;
                                                        break;
                                                }
                                }
                                key_can = table[num];
                                delay_ms(1);
                }
}

void key_with()                  //电梯楼层标志位
{
        if(key_can == 1)
        {
                dt_1 = 1;         //
        }
        if(key_can == 2)
        {
                dt_2 = 1;
        }
        if(key_can == 3)
        {
                dt_3 = 1;
        }
        if(key_can == 4)
        {
                dt_4 = 1;
        }
        if(key_can == 5)
        {
                dt_5 = 1;
        }
        if(key_can == 6)
        {
                dt_6 = 1;
        }
        if(key_can == 7)
        {
                dt_7 = 1;
        }
        if(key_can == 8)
        {
                dt_8 = 1;
        }
}
/*********************当电梯不动时、判断是向上、还是向下并显示箭头**********************/
void tiandi_shang_xia()
{
        static uchar value;
        if(dt_s_x == 0)
        {
                flag_stop = 1; //需要停靠
                if(dt_value == 1)         //电梯在第1层
                {
                        value = dt_2 + dt_3 + dt_4 + dt_5 + dt_6 + dt_7 + dt_8;
                        if(value != 0)
                        {
                                dt_s_x = 1;   //电梯向上
                                shang = 0;          //显示上
                                zhong = 0;
                                xia = 1;
                        }
                }
                if(dt_value == 2)         //电梯在第2层
                {
                        value = dt_3 + dt_4 + dt_5 + dt_6 + dt_7 + dt_8;
                        if(value != 0)
                        {
                                dt_s_x = 1;   //电梯向上走
                                shang = 0;          //显示上
                                zhong = 0;
                                xia = 1;
                        }
                        value = dt_1;
                        if(value != 0)
                        {
                                dt_s_x = 2;   //电梯向下走
                                xia = 0;          //显示下
                                zhong = 0;
                                shang = 1;
                        }
                }
                if(dt_value == 3)         //电梯在第3层
                {
                        value = dt_4 + dt_5 + dt_6 + dt_7 + dt_8;
                        if(value != 0)
                        {
                                dt_s_x = 1;   //电梯向上走
                                shang = 0;          //显示上
                                zhong = 0;
                                xia = 1;
                        }
                        value = dt_1 + dt_2;
                        if(value != 0)
                        {
                                dt_s_x = 2;   //电梯向下走
                                xia = 0;          //显示下
                                zhong = 0;
                                shang = 1;

                        }
                }
                if(dt_value == 4)         //电梯在第4层
                {
                        value = dt_5 + dt_6 + dt_7 + dt_8;
                        if(value != 0)
                        {
                                dt_s_x = 1;   //电梯向上走
                                shang = 0;          //显示上
                                zhong = 0;
                                xia = 1;
                        }
                        value = dt_1 + dt_2 + dt_3;
                        if(value != 0)
                        {
                                dt_s_x = 2;   //电梯向下走
                                xia = 0;          //显示下
                                zhong = 0;
                                shang = 1;
                        }
                }
                if(dt_value == 5)         //电梯在第5层
                {
                        value = dt_6 + dt_7 + dt_8;
                        if(value != 0)
                        {
                                dt_s_x = 1;   //电梯向上走
                                shang = 0;          //显示上
                                zhong = 0;
                                xia = 1;
                        }
                        value = dt_1 + dt_2 + dt_3 + dt_4;
                        if(value != 0)
                        {
                                dt_s_x = 2;   //电梯向下走
                                xia = 0;          //显示下
                                zhong = 0;
                                shang = 1;
                        }
                }
                if(dt_value == 6)         //电梯在第6层
                {
                        value =  dt_7 + dt_8;
                        if(value != 0)
                        {
                                dt_s_x = 1;   //电梯向上走
                                shang = 0;          //显示上
                                zhong = 0;
                                xia = 1;
                        }
                        value = dt_1 + dt_2 + dt_3 + dt_4 + dt_5;
                        if(value != 0)
                        {
                                dt_s_x = 2;   //电梯向下走
                                xia = 0;          //显示下
                                zhong = 0;
                                shang = 1;
                        }
                }
                if(dt_value == 7)         //电梯在第7层
                {
                        value = dt_8;
                        if(value != 0)
                        {
                                dt_s_x = 1;   //电梯向上走
                                shang = 0;          //显示上
                                zhong = 0;
                                xia = 1;
                        }
                        value = dt_1 + dt_2 + dt_3 + dt_4 + dt_5 + dt_6;
                        if(value != 0)
                        {
                                dt_s_x = 2;   //电梯向下走
                                xia = 0;          //显示下
                                zhong = 0;
                                shang = 1;
                        }
                }
                if(dt_value == 8)          //电梯在第8层
                {
                        value = dt_8;
                        if(value != 0)
                        {
                                dt_s_x = 1;   //电梯向上走
                                shang = 0;          //显示上
                                zhong = 0;
                                xia = 1;
                        }
                        value = dt_1 + dt_2 + dt_3 + dt_4 + dt_5 + dt_6;
                        if(value != 0)
                        {
                                dt_s_x = 2;   //电梯向下走
                                xia = 0;          //显示下
                                zhong = 0;
                                shang = 1;
                        }
                }

        }
}

/****************电梯向上、做最后的判断是否还要继续向上****************/
void dt_shang_guan()
{
        uchar value;
        if(dt_s_x == 1)    //电梯向上  做最后的判断是否还要继续向上
        {
                if(dt_value == 1)        //在第1层
                {
                        value = dt_2 + dt_3 + dt_4 + dt_5 + dt_6 + dt_7 + dt_8;
                        if(value == 0)         //说明上面没有人按下
                        {
                                dt_s_x = 0;  //电梯停下不动了
                                shang = 1;                //关闭上字
                                zhong = 1;
                        }
                        else
                                flag_stop = 1;        //有人按键先让其停靠,后用td_due函数判断是否真需要停靠
                }
                else if(dt_value == 2)        //在第2层
                {
                        value = dt_3 + dt_4 + dt_5 + dt_6 + dt_7 + dt_8;
                        if(value == 0)         //说明上面没有人按下
                        {
                                dt_s_x = 0;  //电梯停下不动了
                                shang = 1;                //关闭上字
                                zhong = 1;
                        }else
                                flag_stop = 1;
                }
                else if(dt_value == 3)        //在第3层
                {
                        value = dt_4+ dt_5 + dt_6 + dt_7 + dt_8;
                        if(value == 0)         //说明上面没有人按下
                        {
                                dt_s_x = 0;  //电梯停下不动了
                                shang = 1;                //关闭上字
                                zhong = 1;
                        }else
                                flag_stop = 1;
                }
                else if(dt_value == 4)        //在第4层
                {
                        value = dt_5 + dt_6 + dt_7 + dt_8;
                        if(value == 0)         //说明上面没有人按下
                        {
                                dt_s_x = 0;  //电梯停下不动了
                                shang = 1;                //关闭上字
                                zhong = 1;
                        }else
                                flag_stop = 1;
                }
                else if(dt_value == 5)        //在第5层
                {
                        value = dt_6 + dt_7 + dt_8;
                        if(value == 0)         //说明上面没有人按下
                        {
                                dt_s_x = 0;  //电梯停下不动了
                                shang = 1;                //关闭上字
                                zhong = 1;
                        }else
                                flag_stop = 1;
                }
                else if(dt_value == 6)        //在第6层
                {
                        value = dt_7 + dt_8;
                        if(value == 0)         //说明上面没有人按下
            {
                                dt_s_x = 0;  //电梯停下不动了
                                shang = 1;                //关闭上字
                                zhong = 1;
                        }else
                                flag_stop = 1;
                }
                else if(dt_value == 7)        //在第7层
                {
                        value = dt_8;
                        if(value == 0)         //说明上面没有人按下
                        {
                                dt_s_x = 0;  //电梯停下不动了
                                shang = 1;                //关闭上字
                                zhong = 1;
                        }else
                                flag_stop = 1;
                }
                else if(dt_value == 8)        //在第8层
                {
                        dt_s_x = 0;  //电梯停下不动了
                        shang = 1;                //关闭上字
                        zhong = 1;
                }
        }
}

/****************电梯向下、做最后的判断是否还要继续向下****************/
void dt_xia_guan()
{
        uchar value;
        if(dt_s_x == 2)    //电梯向下  做最后的判断是否还要继续向下
        {
                if(dt_value == 1)        //在第1层
                {
                        dt_s_x = 0;  //电梯停下不动了
                        xia = 1;                //关闭上字
                        zhong = 1;
                        flag_stop = 1;
                }
                else if(dt_value == 2)        //在第2层
                {
                        value = dt_1;
                        if(value == 0)         //说明下面没有人按下
                        {
                                dt_s_x = 0;  //电梯停下不动了
                                xia = 1;                //关闭上字
                                zhong = 1;
                        }else
                                flag_stop = 1;
                }
                else if(dt_value == 3)        //在第3层
                {
                        value = dt_1 + dt_2;
                        if(value == 0)         //说明下面没有人按下
                        {
                                dt_s_x = 0;  //电梯停下不动了
                                xia = 1;                //关闭上字
                                zhong = 1;
                        }else
                                flag_stop = 1;
                }
                else if(dt_value == 4)        //在第4层
                {
                        value = dt_1 + dt_2 + dt_3;
                        if(value == 0)         //说明下面没有人按下
                        {
                                dt_s_x = 0;  //电梯停下不动了
                                xia = 1;                //关闭上字
                                zhong = 1;
                        }else
                                flag_stop = 1;
                }
                else if(dt_value == 5)        //在第5层
                {
                        value = dt_1 + dt_2 + dt_3+ + dt_4;
                        if(value == 0)         //说明下面没有人按下
                        {
                                dt_s_x = 0;  //电梯停下不动了
                                xia = 1;                //关闭上字
                                zhong = 1;
                        }else
                                flag_stop = 1;
                }
                else if(dt_value == 6)        //在第6层
                {
                        value = dt_1 + dt_2 + dt_3 + dt_4 + dt_5;
                        if(value == 0)         //说明下面没有人按下
            {
                                dt_s_x = 0;  //电梯停下不动了
                                xia = 1;                //关闭上字
                                zhong = 1;
                        }else
                                flag_stop = 1;
                }
                else if(dt_value == 7)        //在第7层
                {
                        value = dt_1 + dt_2 +dt_3 + dt_4 + dt_5+ dt_6;
                        if(value == 0)         //说明下面没有人按下
                        {
                                dt_s_x = 0;  //电梯停下不动了
                                xia = 1;                //关闭上字
                                zhong = 1;
                        }else
                                flag_stop = 1;
                }
                else if(dt_value == 8)        //在第8层
                {
                        value =  dt_1 + dt_2  + dt_3 + dt_4 + dt_5 + dt_6 + dt_7;
                        if(value == 0)         //说明下面没有人按下
                        {
                                dt_s_x = 0;  //电梯停下不动了
                                xia = 1;                //关闭上字
                                zhong = 1;
                        }else
                                flag_stop = 1;
                }
        }
}
void dianji_open_lock()
{
        if(dianji_lock == 1)
   {
                        if(dt_s_x == 1)
                        {
                                flag_start = 1 ;     //运行
                                flag_z_f = 0;        //向上
                        }
                        if(dt_s_x == 2)
                        {
                                flag_start = 1 ;     //运行
                                flag_z_f = 1;        //向下
                        }
                        if(dt_s_x == 0)
                        {
                                flag_start = 0 ;     //停下
                                flag_z_f = 1;        //
                        }
        }
        else         flag_start = 0 ;     //停下
}
/***********************电梯处理函数************************/
void td_due()           //100ms执行1次
{
        uchar value,value1;
        value = dt_1 + dt_2 + dt_3 + dt_4 + dt_5 + dt_6 + dt_7 + dt_8;
        if(value != 0) //有人按下
        {
                if(flag_stop == 1)        //到相应的楼了判断是否真的要停下
                {
                        if(dt_s_x != 0)        //如果不应该停
                        {
                                value1 ++;
                                if(value1 >= 10)  //电梯上下运行1s        ,再判该层应不应该停
                                {
                                        value1 = 0;
                                        if(dt_s_x == 1)                  //向上走电梯
                                        {
                                                dt_value ++;
                                                shang = 0;                //显示上字
                                                zhong = 0;
                                        }
                                        if(dt_s_x == 2)                  //向下走电梯
                                        {
                                                dt_value --;
                                                xia = 0;                //显示下字
                                                zhong = 0;
                                        }
                                        if(dt_value == 1)           //当到了第一层的时候
                                        {
                                                if(dt_1 == 1)
                                                {
                                                        dt_1 = 0;        //清零标志
                                                        flag_stop = 0;   //到停下
                                                        beep = 0;        //打开蜂鸣器
                                                }
                                        }
                                        else if(dt_value == 2)           //当到了第二层的时候
                                        {
                                                if(dt_2 == 1)
                                                {
                                                        dt_2 = 0;
                                                        flag_stop = 0;   //到停下
                                                        beep = 0;        //打开蜂鸣器
                                                }
                                        }
                                        else if(dt_value == 3)           //当到了第3层的时候
                                        {
                                                if(dt_3 == 1)
                                                {

                                                        dt_3 = 0;
                                                        flag_stop = 0;   //到停下
                                                        beep = 0;        //打开蜂鸣器
                                                }
                                        }
                                        else if(dt_value == 4)           //当到了第4层的时候
                                        {
                                                if(dt_4 == 1)
                                                {

                                                        dt_4 = 0;
                                                        flag_stop = 0;   //到停下
                                                        beep = 0;        //打开蜂鸣器
                                                }
                                        }
                                        else if(dt_value == 5)           //当到了第5层的时候
                                        {
                                                if(dt_5 == 1)
                                                {

                                                        dt_5 = 0;
                                                        flag_stop = 0;   //到停下
                                                        beep = 0;        //打开蜂鸣器
                                                }
                                        }
                                        else if(dt_value == 6)           //当到了第6层的时候
                                        {
                                                if(dt_6 == 1)
                                                {

                                                        dt_6 = 0;
                                                        flag_stop = 0;   //到停下
                                                        beep = 0;        //打开蜂鸣器
                                                }
                                        }
                                        else if(dt_value == 7)           //当到了第7层的时候
                                        {
                                                if(dt_7 == 1)
                                                {
                                                        dt_7 = 0;
                                                        flag_stop = 0;   //到停下
                                                        beep = 0;        //打开蜂鸣器
                                                }
                                        }
                                        else if(dt_value == 8)           //当到了第8层的时候
                                        {
                                                if(dt_8 == 1)
                                                {
                                                        dt_8 = 0;        //清零在的标志
                                                        flag_stop = 0;   //到停下
                                                        beep = 0;        //打开蜂鸣器
                                                }
                                        }
                                }
                        }
                }
        }
        if(flag_stop == 0) //开始停靠闪烁
        {
                value2 ++;           //计数几个100ms
                dianji_lock = 0;//给电机判断加锁
                ///////////////////////////////////
                dianji(1);   //电机开门
                led_open = 0;  //开门指示灯
                led_close = 1; //开门指示灯
                ////////////////////////////////////
                        if(key1_flag == 1) //关门键
                        {
                                        key1_flag = 0;
                                        if(hongwai==0)//没人
                                        {
                                                value2 = 10;
                                                led_open = 1;  //关门指示灯
                                                led_close = 0; //关门指示灯
                                                dianji(2);     //电机关门
                                        }

                        }
                if(value2 >= 20) //2.0s
                {
                        dianji(0);  //关闭电机
                }
                if(hongwai==1)//红外有人则一直停靠
                                        {
                                                value2 = 0;                        //重新一轮
                                                dianji(0);
                                                led_open = 0;  //开门指示灯
                                                led_close = 1; //开门指示灯
                                        }
                if(value2 % 5 == 0)
                {
                        if(dt_s_x == 1)           //上
                        {
                                shang = ~shang;
                                zhong = ~zhong;
                        }
                        if(dt_s_x == 2)           //下
                        {
                                zhong = ~zhong;
                                xia = ~xia;
                        }
                }
                if(value2 >= 10) //1.0s
                {
                        beep = 1;  //关闭蜂鸣器
                }
                if(value2 >= 50)//停靠5s,然后判断是否需要上下
                {
                        value2 = 0;                 //计数几个100ms
                        led_open = 1;  //关门指示灯
                        led_close = 0; //关门指示灯
                        dianji(2);     //电机关门
                        dianji_lock = 1;        //解锁电机判断
                        dt_shang_guan();  //电梯向上  做最后的判断是否还要继续向上
                        dt_xia_guan();          //电梯向下  做最后的判断是否还要继续向下

                }
        }
}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void time_init()
{
        EA   = 1;                   //开总中断
        TMOD = 0X01;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

/******************主程序**********************/
void main()
{
        uchar i,num;
        P1 = 0x00;
        P0 = 0X00;           //单片机IO口初始化
        time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led_open = 1;  //关门指示灯
        led_close = 0; //关门指示灯
        dianji(0);     //电机关闭
        while(1)
        {
                key();                  //按键扫描程序
                if(key_can < 20)
                {
                        if(dt_s_x == 0)
                        {
                                value2 = 0;   //计数几个100ms
                                flag_stop = 1; //1:需要停靠标志
                        }
                        key_with();
                }
                if(key_left == 0) //关门键按下
                {
                        delay_ms(10);
                        key1_flag = 1; //关门键标志
                }
                tiandi_shang_xia();          //当电梯停靠时(stop=1)、判断是向上、还是向下,并开关电机
                dianji_open_lock();           //电机开关判断是否有效函数
                P0 = smg_du[dt_value];          //显示
                if(flag_100ms  == 1)
                {
                        flag_100ms = 0;
                        num++;   //用于开门计数
                        td_due();                 //电梯处理函数
                }
                //////////////////////////////////
                if(key_right==0)//开门键
                {
                                delay_ms(5);
                                if(key_right==0)//开门键
                                        {
                                                key2_flag = 1;//开门标志位
                                        }
                }
                if(key2_flag==1)
                {
                        num = 0;
                        key2_flag = 0;//开门标志位
                        if(dt_s_x == 0)
                        {
                                dianji(1);
                                led_open = 0;  //开门指示灯
                                led_close = 1; //开门指示灯
                        }
                }
                if(num>=20)  //2s关电机
                {
                dianji(0);
                }
                if(num>=50)
                {
                        led_open = 1;  //关门指示灯
                        led_close = 0; //关门指示灯
                }
                //////////////////////////////////////
                if(flag_start == 1)
                {
                        for(i=0;i<4;i++)                    //4相
                        {
                                if(flag_z_f == 0)
                                {
                                        zheng(i);      //电机正转
                                }
                                else
                                {
                                        fan(i);        //电机反转
                                }
                                Delay(100);        //改变这个参数可以调整电机转速
                        }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value;
        TH0 = 0x3c;
        TL0 = 0xb0;     // 50ms
        value ++;
        if(value % 2 == 0)
        {
                flag_100ms = 1 ;
        }
}

网友A(2020-02-18):
请问楼主大神有Proteus仿真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