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uc的小灯亮暗,请大佬教一下,看不懂

楼主(2019-06-06):
这个程序看不懂什么意思啊?

网友A:
本来 很简单的程序 非要装B ,代码书写的第一条规则就是言简意赅

楼主:
对啊,就是个标志位控制小灯泡亮暗,我看不懂啊

网友B:
顶沙发的,这种东西看着的确火大.
Light_P |= 1 << Light_Pin 应该相当于   P1 |= 0x01 << n,意思就是将 IO口P1^n 置1.
Light_P &= ~ ( 1 << Light_Pin) 相当于  P1 |= ~(0x01 << n),就是将 P1^n 置1后再取反,也就是将其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