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608指纹模块想让指纹库中数据在串口助手中显示

楼主:
as608指纹模块想让指纹库中数据在串口助手中显示,我发送数据包后不太清楚如何发送和接收后续的数据。前几天试过几次发现接收数据后发现没有数。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请大佬帮帮忙~

网友A(2019-06-06):
你好!这个指纹模块需要指令来控制,不过指令看着有点晕呀,太多了
不妨中间放个单片机,完成指纹管理,PC端呢,只是作为最终的考勤管理
以前做过类似的项目,界面给你参考一下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这个指纹模块需要指令来控制,不过指令看着有点晕呀,太多了
不妨中间放个单片机,完成指纹管理, ...

好的,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