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的液晶显示屏的触摸控制问题

楼主(2019-06-06):
学习STM32有一段时间了,也做过一些东西。但对于触摸屏幕实现功能这块实在搞不懂,买板子的配套例程上也没有相关的资料,就只有一个画板的例程。我想实现的是在屏幕上显示字符(这个可以实现了),触碰字符可以执行相关程序。求大神支招!!

网友A:
画板的逻辑原理是电阻屏得到一个位置,然后在这个位置上画个点;而你所需要的类似于一个按键的逻辑原理是电阻屏得到一个位置,你判断是不是在你所需要的区间内,如果是就是按下去了,如果不是就是按错了或者没按;所以直接拿那个例程改改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