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二极管的开关会对单片机数码管显示造成影响?

楼主:
我想做一个简单模拟电梯上升与下降,并且有不同的灯亮
一共三个按键,一个上升,一个下降,一个暂停,
如果我不对灯的亮灭进行赋值,那么三个按键每个都能满足要求,
可是如果对灯进行赋值,那么如果上升的时候我按下下降键,数码管显示就会清零,
想请大家帮我解答一下并改正,谢谢!!!
仿真图与代码和HEX文件都在附件中。

#include "reg51.h"
sbit led1=P1^0;//红灯表示下降
sbit led2=P1^1;//绿灯表示上升
sbit led3=P1^2;//黄灯表示暂停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1;
sbit stop=P3^7; //开始与暂停按键
char a[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int q=0,w=0,i=0,j=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
{
        int i,j;
        for(i=0;i<m;i++)
        for(j=0;j<125;j++);
}
void xianshi();
void zanting();
main()
{
        EA=1;
        TMOD=0X11;
        TH0=15536/256;
        TL0=15536%256;
        TH1=15536/256;
        TL1=15536%256;
        ET1=1;
        IT0=1;
        EX0=1;
        IT1=1;
        EX1=1;
        ET0=1;
        TR0=0;
        TR1=0;
        led1=led2=led3=0;
        while(1)
        {

                xianshi();
                zanting();
                if(q>=3)
        {
                q=3;
                w=0;
        }
        if(q<0)
        {
                q=0;
                w=0;
        }
        }
}

void zanting()
{
        if(stop==0)
        {
                delay(10);

    if(TR0==1)
                {

                        TR0=0;
                }
                if(TR1==1)
                {
                        TR1=0;
                }

        }
}
void xianshi()//楼层
{
            key1=0;
                        key2=1;
                        P2=a[q];
                        delay(11);
                        key1=key2=1;
                        key2=0;
                        key1=1;
                        P2=a[w];
                        delay(11);
                        key1=key2=1;
}

void shangsheng() interrupt 0
{
        TR0=1;
        TR1=0;

}

void xiajiang() interrupt 2
{
        TR1=1;
        TR0=0;
}
void dingshi0() interrupt 1
{
        TH0=15536/256;
        TL0=15536%256;
        i++;
        if(i==20)
        {
                i=0;
                w++;
                led2=1;//上升时绿灯亮
                if(w==10)
                {
                        w=0;
                        q++;
                }
        }
}
void dingshi1() interrupt 3
{
        TH1=15536/256;
        TL1=15536%256;
        i++;
        if(i==20)
        {
                i=0;
                w--;//下降时红灯亮
                if(w==-1)
                {
                        w=9;
                        q--;
                }
        }
}

仿真图与代码

网友A(2019-06-06):
程序没有看,只是比较在意灯连在复位引脚上没有问题吗,会不会是你每次点灯的时候直接让系统复位了数码管重置为0的?

网友B:
楼主仿真图有点奇葩

网友C:
3 个LED的负极不要接到RST,可另外接一电阻到GND。这样,当二极管点亮时,单片复位,造成数码管从0开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 个LED的负极不要接到RST,可另外接一电阻到GND。这样,当二极管点亮时,单片复位,造成数码管从0开始

已经可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