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555I定时器能加电压到DC110V吗?请大佬帮忙看下电路

楼主(2019-06-06):
各位大佬,小弟碰到一个电路,555芯片VCC电压为110V,手册上是2-15V,图是对的,电压实际量了,555芯片的4脚和8脚电压为110V,另IR21271S芯片的6脚也上了110V,该电路功能正常,U6发来信号,MOS管触发,输出110V。百思不得其解,望指导!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A:
这个得看测量点位置在哪得出,芯片上电源电压实际上不会超标,

网友B:
R12应该是分压电阻,与C6一起为555降压、滤波后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看测量点位置在哪得出,芯片上电源电压实际上不会超标,

实际测量555芯片VCC对SGND有110V

网友C:
这要测555芯片1和8脚的电压,1脚为零电位(参考地)

网友D:
C2端为U2高压侧供电电源电压,当Q1截止时,15V经D6,C2,D1和110v侧的负载到地,给C2充电(C2电压<15v)。
当Q1导通时,Q1输出的110v电压,给c6,R12到地,给c6(u4的电源供电)充电(c6电压<15V),u4工作后产生的方波经c3,D7,D5为c2充电,给u2高压侧电路提供电源,保证u2正常工作。D9应该是15V稳压二极管。
两个集成块工作电压都为15V。不会是110V。

楼主:
引用 网友D:
C2端为U2高压侧供电电源电压,当Q1截止时,15V经D6,C2,D1和110v侧的负载到地,给C2充电(C2电压

感谢,我再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要测555芯片1和8脚的电压,1脚为零电位(参考地)

感谢,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