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其他专业的学习电子技术的基础问题请教

楼主(2019-06-06):
我是学 土木工程 对电子一点都不懂,希望从事电子方面的大虾能够指教指教,需要学什么专业知识,才能自己制作一些简单的电子芯片,像电脑里面,手机里面,还有汽车等等,我需要学习什么呢,好的网站是什么。这些元件什么原理组成在一起有什么用处。

网友A:
培养这方面兴趣很重要,可以动手做一些小制作,遇到什么问题就学这方面知识,比纯学理论有趣。

网友B:
数电、模电、c语言是入门基础,入门单片机是AT89C51。

网友C:
电路分析这本书也是基础啊。然后可以学学怎么焊板子,甚至可以学PCB自己画板子,可以先买个单片机开发板试试,不想买的话可以下载proteus去仿真

网友D:
1. 先看看一些识别元件的书, 至少要认识元件
2. 再买一本电子小制作的书, 实践搭个电路玩玩, 比仿真要好很多
3. 等你前面两条打下基础了, 然后再深入
4. C语言(无需深入学习)相关书籍肯定要看的, 单片机需要,可以在网上下载一些单片机基础教程.
5. 好好学习, 祝你好运, 祝你成功, 如果没有太大的兴趣, 估计是学不好的.

网友E:
先学电路,再学模数电,然后学微机原理,买块开发板,找几个有意思的项目,自己慢慢折腾

网友F:
模电数电C语言是必看的,但没必要一口气看完,真的一口气看完,我想也没几个人能完全看懂,时间长了还是忘记了.刚接触的话,个人觉得,理论基础模电知道RLC这3个原件的基本性质,数电知道三极管开关电路,知道基本的与或非,C语言知道判断和循环就够了.就可以动手搭建实际的电路,碰到问题再回头去看书,这样的效果远比光看书好.等你完全上手了,作为进阶可以看看微机原理,数学基础好的话,可以看看 自控理论 跟 信号系统.

网友G:
我要自学网,gsdn-专业it技术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