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网上的电源 都是XH2.0 xh2.54之类的接口 没有杜邦线接口

楼主(2019-06-06):
我做平衡小车 电源驱动想用杜邦线 但是网上的电源都是xH接口 怎么办 各位大神 你们在做平衡小车时 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A:
只要能让车动起来都是好办法

网友B:
直接焊上去。

网友C:
有dc转杜邦线的电源板,或自己焊一个

网友D:
将XH的插针换掉。否则会因为杜邦线插头簧片较深而接触不良。

网友E:
XH2.5和杜邦线宽度很接近 你把XH2.54焊下来 自己焊个排针上去不就可以用杜邦线了 或者 你买个XH2.5插头不是也行么 干嘛非得杜邦线

人家用这些接口是为了防止反接 基本上这种直插接口都有防呆设计 就算你的电源线有红黑分色也难免有疏忽的时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