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RC单片机下载程序的时候“正在检测单片机”

楼主(2019-06-06):
如图,单片机型号选择和驱动没有问题,文件是 .hex格式,点了下载以后也冷启动了,但就是检测不到。用电压表测了GND与5V口的电压为1.5左右,P0口电压为0.04,晶振两边分别为5.07和5.0,身边有朋友说是晶振坏了或者抢电的问题,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A:
VCC和GND之间只有1.5V的话会不会是哪里短路了,如果VCC只有1.5的话单片机是启动不了的自然检测不到

网友B:
用排除法,换单片机,换最小系统板,换烧录器,换电脑。总能找到原因

网友C:
换一个12.00M的晶振看一看

网友D:
要有实物图和原理图就好分析,只能瞎猜了:
1.用电压表测了GND与5V口的电压为1.5左右,这句话没看懂,是不是明显电压低了?
2.下载线如果是杜邦线,那东西很容易出问题...
3.检查单片机复位电路是否正常
4.P30,P31是否连接其它电路导致识别不了,果断断开测试
5.晶振地对电压大概是2V左右(11.0592M晶振),其实测电压不建议,测频率吧
6.有干扰源

网友E:
换个电脑上的端口试看,还有就是查看驱动程序是否安装正确。

网友E:
串口是否选中正确

网友F:
STC的单片机下载程序的秘诀,就是一定要保证串口连接可靠之后,再给MCU上电

MCU的串口不能直接连RS232电平,只能接TTL电平

如果确认电源/地,晶振都没问题,TX和RX的交叉也没问题,USB转串口TTL的模块也没问题,上电时序也没问题,那就是芯片坏了

网友G:
朋友,这样显示是需要冷启动一下。就是要重新把单片机通的电断了,又通回去。

网友H:
晶振电压有点高。。检查下晶振电路。

网友I:
这个是需要冷启动的,具体操作就是你点了下载/编程之后就出现了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然后你把单片机电源断开,再打开电源开关,程序就写进去了,不过也有可能是晶振的问题,最好换一个11.0592MHz的吧

网友J:
旧的单片机,建议使用旧版本的下载工具  如 STC_ISP_V488.exe

网友K:
如果总是检查不到问题的话,只能逐个排查,首先就是检查电路,多半是电路的问题

网友L:
用的成品开发板还是自己装的最小系统?如果电压电压为1.5v的话,肯定有短路的地方,仔细检查一下吧,先把单片机拔下来试试。
我自己装的开发板一开始老是不好用,后来测量单片机42脚电源电压4.8v 加上1000uf电容,电压升至5.2v,很好用了。

网友M:
建议先用“检测MCU选项”进行检测,做法跟烧录程序差不多,先按下“检测MCU选项”按钮,出现提示“正在检测单片机”,停顿一会给MCU上电,成功了出现MCU型号,E2P使用量等等信息,反复几次都不行的话,请检测硬件,最主要问题是接线接触问题

楼主:
第一次发帖不知道回复没有消息提醒otz。谢谢大家解答,新买了一块最小系统版,用杜邦线+USB转TTL下载好使了。
现在简单说下遇到的问题希望能帮助到新手朋友...(通过测电压找问题本人不是很熟练因此教授简单的)
这几天检查了挺多,包括下载线、单片机芯片、驱动、(甚至下载软件)。
(1)有的下载线插电脑上,一切正常,驱动也正常,可就是检查不到单片机,可能还是线有问题,这时候可以试试USB转TTL,需要注意的是单片机RXD接转接口TXD;
(2)单片机最小系统5.0V口测电压,如果电压过低,是无法检测到的;
(3)单片机芯片有问题的可能性也挺大,加上舍友的一共3块芯片结果就一块是好使的...
(4)如果用USB转TTL+杜邦线下载,冷启动(拔GND线)时最好稍微停个1秒多再重新插上去;
(5)如果你驱动的COM口名字和网上教程的不太一样,也就是Prolific xxx COM3这类的,电脑判断驱动可使用那大概率不是驱动安错了的问题;
最后   到现在我也没明白之前那块单片机最小系统莫名其妙就坏了,使用的时候还是多注意一些小细节吧,坏了挺糟心的。
    USB转TTL+杜邦线下载真的好用!

网友N:
换个晶振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