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10x与VS1838红外的自动航行小船源程序

楼主(2019-06-06):
#include "control.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typedef struct
{
        int set_angle;//设定角度
        int actual_angle;//实际角度
        int error;//偏差
        int error_next;//上一个偏差
        int error_last;//上上一个偏差
        float kp,ki,kd;//定义比例,积分,微分参数
}PID;

u8 hw0_state = 0,hw22_5_state = 0,hw45_state = 0,hw67_5_state = 0,hw90_state = 0;
u8 hw112_5_state = 0,hw135_state = 0,hw157_5_state = 0,hw180_state = 0;

extern u8  TIM2CH1_CAPTURE_STA;        //输入捕获状态
extern u16        TIM2CH1_CAPTURE_VAL;        //输入捕获值
extern u8  TIM2CH2_CAPTURE_STA;        //输入捕获状态
extern u16        TIM2CH2_CAPTURE_VAL;        //输入捕获值
extern u8  TIM2CH3_CAPTURE_STA;        //输入捕获状态
extern u16        TIM2CH3_CAPTURE_VAL;        //输入捕获值
extern u8  TIM3CH1_CAPTURE_STA;        //输入捕获状态
extern u16        TIM3CH1_CAPTURE_VAL;        //输入捕获值
extern u8  TIM3CH2_CAPTURE_STA;        //输入捕获状态
extern u16        TIM3CH2_CAPTURE_VAL;        //输入捕获值
extern u8  TIM3CH3_CAPTURE_STA;        //输入捕获状态
extern u16        TIM3CH3_CAPTURE_VAL;        //输入捕获值
extern u8  TIM3CH4_CAPTURE_STA;        //输入捕获状态
extern u16        TIM3CH4_CAPTURE_VAL;        //输入捕获值
extern u8  TIM4CH3_CAPTURE_STA;        //输入捕获状态
extern u16        TIM4CH3_CAPTURE_VAL;        //输入捕获值
extern u8  TIM4CH4_CAPTURE_STA;        //输入捕获状态
extern u16        TIM4CH4_CAPTURE_VAL;        //输入捕获值

u16 N1=0,N2=0;//N1左马达 N2右马达
signed int turn_angle = 0;

PID altpid;

void driver_init(void)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2;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3;
//

//
//        GPIO_InitStructure1.GPIO_Mode=GPIO_Mode_IPD;//设置上拉输入
//        GPIO_InitStructure1.GPIO_Pin=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        GPIO_InitStructure1.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1);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初始化GPIOA1
//
//        GPIO_InitStructure2.GPIO_Mode=GPIO_Mode_IPD;//设置上拉输入
//        GPIO_InitStructure2.GPIO_Pin=GPIO_Pin_15;
//        GPIO_InitStructure2.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2);
//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5);
//
//        GPIO_InitStructure2.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设置上拉输入
//        GPIO_InitStructure2.GPIO_Pin=GPIO_Pin_14;
//        GPIO_InitStructure2.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2);
//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14);
        /*
PA 2345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设置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7);//xia拉led
}

float Fabs(float j)
{
        float a;

        if(j<0)
                        a = -j;
        else
                a = j;
        return a;
}

float limit(float value,float min,float max)
{
        float value_new;

        if(value > max)
                value_new = max;
        else if(value < min)
                value_new = min;
        else
                value_new = value;

        return value_new;
}

void sys_init()
{
//        hw_high_GPIOA;
//        hw_high_GPIOC;//红外上电默认不接收到信号

        ENA_ENABLE;
        ENB_ENABLE;//默认使能

        LEFT_MOTOR_1_HIGH;
        LEFT_MOTOR_2_LOW;

        RIGHT_MOTOR_1_HIGH;
        RIGHT_MOTOR_2_LOW;

}
void left_right_pwm(u16 n1,u16 n2)
{
        LEFT_MOTOR_1_HIGH;
        LEFT_MOTOR_2_LOW;

        RIGHT_MOTOR_1_HIGH;
        RIGHT_MOTOR_2_LOW;

        TIM_SetCompare1(TIM4,n1);//left
        TIM_SetCompare2(TIM4,n2);
}

void pid_realise_init(float k_p,float k_i,float k_d)//增量式PID初始化
{
    altpid.set_angle = 0;
    altpid.actual_angle = 0;
    altpid.error = 0;
    altpid.error_next = 0;
    altpid.error_last = 0;
    altpid.kp = k_p;
    altpid.ki = k_i;
    altpid.kd = k_d;
}

/*
PA 0/1  PB 0/1/4/5/8/9/10
*/
void Catch_hw_state()
{
        if(TIM2CH1_CAPTURE_STA&0x80)//捕获到一个下降沿、、
                {

                        hw0_state = 1;//说明0度红外收到信号,便于给权重
                        TIM2CH1_CAPTURE_STA=0;//开启下一次捕获
                }
                else hw0_state = 0;

                if(TIM2CH2_CAPTURE_STA&0x80)//捕获到一个下降沿、、
                {

                        hw22_5_state = 1;//说明0度红外收到信号,便于给权重
                        TIM2CH2_CAPTURE_STA=0;//开启下一次捕获
                }
                else hw22_5_state = 0;

                if(TIM3CH3_CAPTURE_STA&0x80)//捕获到一个下降沿
                {
                        hw45_state = 1;//说明0度红外收到信号,便于给权重
                        TIM3CH3_CAPTURE_STA=0;//开启下一次捕获
                }
                else hw45_state = 0;

                if(TIM3CH4_CAPTURE_STA&0x80)//捕获到一个下降沿
                {
                        hw67_5_state = 1;//说明0度红外收到信号,便于给权重
                        TIM3CH4_CAPTURE_STA=0;//开启下一次捕获
                }
                else hw67_5_state = 0;

                if(TIM3CH1_CAPTURE_STA&0x80)//捕获到一个下降沿
                {
                        hw90_state = 1;//说明0度红外收到信号,便于给权重
                        TIM3CH1_CAPTURE_STA=0;//开启下一次捕获
                }
                else hw90_state = 0;

                if(TIM3CH2_CAPTURE_STA&0x80)//捕获到一个下降沿 、、
                {
                        hw112_5_state = 1;//说明0度红外收到信号,便于给权重
                        TIM3CH2_CAPTURE_STA=0;//开启下一次捕获
                }
                else hw112_5_state = 0;

                if(TIM4CH3_CAPTURE_STA&0x80)//捕获到一个下降沿、、
                {
                        hw135_state = 1;//说明0度红外收到信号,便于给权重
                        TIM4CH3_CAPTURE_STA=0;//开启下一次捕获
                }
                else hw135_state = 0;

                if(TIM4CH4_CAPTURE_STA&0x80)//捕获到一个下降沿
                {
                        hw157_5_state = 1;//说明0度红外收到信号,便于给权重
                        TIM4CH4_CAPTURE_STA=0;//开启下一次捕获
                }
                else hw157_5_state = 0;

                if(TIM2CH3_CAPTURE_STA&0x80)//捕获到一个下降沿、、
                {
                        hw180_state = 1;//说明0度红外收到信号,便于给权重
                        TIM2CH3_CAPTURE_STA=0;//开启下一次捕获
                }
                else hw180_state = 0;
}

int Calculate(void)
{
        unsigned int  weight_num = 0;//记录红外接收到的个数
        static int times = 0,turn_angle_num;//滤波
        //Catch_hw_state();// CATCH AGAIN
        weight_num =  hw0_state
                                                        + hw22_5_state
                                                        + hw45_state
                                                        + hw67_5_state
                                                        + hw90_state
                                                        + hw112_5_state
                                                        + hw135_state
                                                        + hw157_5_state
                                                        + hw180_state;
        if(weight_num==0)//全没接收到
        {
                times = 0;
                turn_angle_num = 0;
        }
        else
        {
                turn_angle = (  hw0_weight*hw0_state       //50
                                                                        + hw22_5_weight*hw22_5_state//20*
                                                                        + hw45_weight*hw45_state//30*
                                                                        + hw67_5_weight*hw67_5_state//40*
                                                                        + hw90_weight*hw90_state//50*
                                                                        + hw112_5_weight*hw112_5_state//60*
                                                                        + hw135_weight*hw135_state//70*
                                                                        + hw157_5_weight*hw157_5_state//80*
                                                                        + hw180_weight*hw180_state
                                                                        )/weight_num-50;
                turn_angle_num+=turn_angle;//50
                times++;
                if(times==5)
                {
                         times = 0;
                        turn_angle = turn_angle_num/5;
                        turn_angle_num=0;
                }
        }
        return turn_angle;
}

void pid_realise_control(int angle)        // 增量式
{
                float increment_speed = 0.0;//increment_speed_abs;//增量
                u16 increment_speed_fab;
                //Catch_hw_state();// CATCH AGAIN
                altpid.actual_angle = Calculate();//反馈值

    altpid.set_angle = angle;//设置目标速度
    altpid.error = altpid.set_angle - altpid.actual_angle;//set 0 error>0 left
                                                                        //  0.2                   0.01     0.2
    increment_speed = altpid.kp*(altpid.error-altpid.error_next)+altpid.ki*altpid.error+altpid.kd*(altpid.error-2*altpid.error_next+altpid.error_last);//增量计算公式
    altpid.error_last = altpid.error_next;//上上次误差
    altpid.error_next = altpid.error;//上一次误差

                increment_speed_fab =  100*Fabs(limit(increment_speed,-10,10));//限幅

        if(altpid.error > 0)//turn left
        {
                N1 = angle_turn_N1 + increment_speed_fab;
                N2 = angle_turn_N2;
                //left_right_pwm(N1,N2);
                printf("N1=%d\r\n",N1);
                printf("N2=%d\r\n",N2);
        }
        if(altpid.error < 0)//turn right
        {
                N1 = angle_turn_N1;
                N2 = angle_turn_N2 + increment_speed_fab;
                //left_right_pwm(N1,N2);
                printf("N1=%d\r\n",N1);
                printf("N2=%d\r\n",N2);
        }
        else
        {
                N1 = angle_turn_N1;
                N2 = angle_turn_N2;
        }

//
        printf("altpid.actual_angle=%d\r\n",altpid.actual_angle);
        printf("altpid.error=%d\r\n",altpid.error);
        printf("increment_speed=%f\r\n",increment_speed);
        printf("altpid.error_last=%d\r\n",altpid.error_last);
        printf("altpid.error_next=%d\r\n",altpid.error_next);
        printf("increment_speed_fab=%d\r\n",increment_speed_fab);
}

//void pid_control()
//{
//        pid_realise_control(0);
//        left_right_pwm(N1,N2);
//        delay_ms(200);
//
//}

全部程序51hei下载地址(缺少原理图):

网友A:
可以分享下原理图和工程文件吗,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