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制作一个DC转DC4.5V的电路,有这种芯片最好

楼主(2019-06-07):
如何制作一个DC转DC4.5V的电路,如果有这种芯片希望可以发一下这个芯片的链接

网友A:
LM317是应用最为广泛的电源集成电路之一,它不仅具有固定式三端稳压电路的最简单形式,又具备输出电压可调的特点。此外,还具有调压范围宽、稳压性能好、噪声低、纹波抑制比高等优点。lm317是可调节3端正电压稳压器,在输出电压范围1.2伏到37伏时能够提供超过1.5安的电流,此稳压器非常易于使用。

网友B:
输入几V?输出几V?电流多大?

网友C:
你这个属于电力电子范围,用buck或者boost电路就可以了,用MOS管作为主开关器件~~

网友D:
某宝上直流升压、降压模块很多啊,相关的芯片类型也会注明。你可以看看。

网友E:
呵呵~~7805加一个二极管

网友F:
DC-DC降压斩波电路,用PWM控制。
如果需要集成芯片的话去TI官网搜一下。

网友G:
直接根据实际要求用DC-DC升压/降压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H:
问这种DC TO DC的电路一定要附加你要的电流!如果不考虑电流,一个稳压二管就能搞定!至于LM317与7805就完全不是考虑的对象!电流大了用他们没用,电流小了用他们成本太高!

网友I:
最简单的用一个可调的LDO就可以,比如REG104AG

网友J:
在TI或者ADI官网电源管理里面输入对应的输入电压、输出电压就会有对应的型号推荐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