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D7710电路时遇到的问题,AD输出的数据始终为0

楼主(2019-06-07):
是我用到的电路,AD7710的目的是测量PT100和Rref两端的电压。哪怕用万用表测A1-B1和A2-B2两个通道的电压,也是正常的,不知道为什么AD输出的数据始终为0. 另外,用AD的串口SDATA写入控制字和读取控制字的操作都是正常的,唯独就是读取数据寄存器的值始终为0。 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的朋友吗?有好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A:
检查你的焊接吧,一般数字口不会单独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你的焊接吧,一般数字口不会单独坏的

谢谢回答!但是焊接方面应该是没问题的,再怎么说也不会两个通道四个引脚都焊得有问题

网友B(2019-10-14):
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在使用一款类似的AD7701的时候也遇到了这个情况,不管怎么试输出都是0,而且DRDY端信号也是0,从不拉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