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稳压二极管电路的设计问题

楼主:
k3继电器12v 的,光耦导通控制 三极管开关 给k3信号,中间接了个d5 w1 2.7v稳压二极管,导通瞬间, 到继电器就成2.7v了不就控不了k3继电器了.为什么要这样设计求大神帮帮忙解答下

网友A(2019-06-07):
如你所言稳压管两端电压确实不能使继电器正常工作
哪里来的电路图,那三极管的电路图也有问题,集电极根本就没用,如何作为开关使用?

网友A:
猜测电路设计意图是给指示灯限定一个电压2.7V有可能
电路图中的12VD是什么?假如说是12V电压,那么通过1K电阻应该导通了,12V/1K=12毫安,假设放大倍数为50即12*50=600毫安此时已经深度导通,将不再受光耦的影响。

网友B:
这个应该是续流二极管,就是一个普通的二极管.用来消除继电器线圈断电瞬间的反向电压的.画图的时候用错了符号稳压管的符号.

网友A:
而且你这继电器是如何连接到电源的?画电路图应该专心点,发出地和电源,都要标清楚,且三极管控制继电器该是和继电器串联的?

网友C:
电路错了

网友D:
我也觉得应该是个普通的二极管,防止反向电压用的。电路图应该是画错了,不能用稳压管

网友E:
是这样想的吗?

疑?

疑?

YES?

Y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