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双机串行通信汇编语言程序+Proteus仿真

楼主(2019-06-07):
甲机按键控制乙机数码管,乙机按键控制甲机LED灯

           ORG 00H
                   SJMP INIT
                   ORG 0023H
                   LJMP LOOP
                   ORG 0030H
INIT:     MOV SP,#5FH
           MOV SCON,#50H              ;串行口工作方式1,允许接收
           MOV TMOD,#20H              ;定时器1工作方式2
               MOV PCON,#0H               ;波特率不加倍
               MOV TH1,#0FDH              ;波特率9.6kbit/s
               MOV TL1,#0FDH
               SETB TR1                   ;启动定时器1
                   SETB EA
                   SETB ES
                   CLR TI
                   CLR RI
KEYS:     MOV P0,#0FFH
           MOV R1,#0EFH               ;初始化各寄存器
           MOV R2,#4
           MOV R3,#0FFH
                   MOV 20H,#11101111B
                   MOV 21H,#11111110B
KEYREAD:  MOV A,R1
           MOV P0,A                    ;送扫描码至P0口
                   MOV A,P0                    ;读P0口按键状态
                   MOV R3,A                    ;将此状态保存在寄存器R3中
                   ORL A,#0F0H                 ;屏蔽P0口高四位
                   CJNE A,#0FFH,KEYDOWN        ;若P0口低四位不全为1,有按键落下
                   MOV A,R1
           RL A                        ;若低四位全为1,扫描下一行
                   MOV R1,A
                   DJNZ R2,KEYREAD
                   LJMP KEYS
KEYDOWN:  MOV A,P0
           ORL A,#0F0H
           CJNE A,#0FFH,KEYTURN1        ;若按键确实落下,将按键转换为按键码
           LJMP KEYS
KEYTURN1: MOV R2,#4                   ;设循环次数
           MOV B,#0                    ;按键码初始值设为0
LOOP1:    MOV A,P0
           ORL A,#0F0H
           CJNE A,21H,S1               ;判断落下按键是否位于该列
           SJMP KEYTURN2               ;是,跳转判断行
S1:       INC B                       ;否,按键码加1,(21H)左移,判断是否位于下一列
           MOV A,21H
           RL A
                   MOV 21H,A
                   DJNZ R2,LOOP1
                   SJMP KEYREAD
KEYTURN2: MOV R2,#4
LOOP2:    MOV A,P0
           ORL A,#0FH
           CJNE A,20H,S2                ;判断落下按键是否位于该行
           SJMP S3
S2:       INC B                       ;否,按键码加4,(20H)左移,判断是否位于下一行
           INC B
           INC B
                   INC B
                   MOV A,20H
                   RL A
                   MOV 20H,A
                   DJNZ R2,LOOP2
                   SJMP KEYREAD
S3:       MOV A,B                     ;将按键码送给A
SEND:     MOV SBUF,A                  ;发送数据
           JNB TI,$
                   CLR TI
                   LJMP INIT
LOOP:           MOV A,SBUF                  ;接收乙机数据
           JNB RI,$
                   CLR RI                      ;清接收中断标志
                   MOV P1,#0FFH
           LCALL LED8                  ;将乙机按键数据送P1口,点亮LED灯
           RETI
LED8:     JNB ACC.0,LIGHT1
                   JNB ACC.1,LIGHT2
                   JNB ACC.2,LIGHT3
RETURN:   RET
LIGHT1:   MOV A,#0FEH
           MOV R2,#8
    L1:           MOV P1,A
               RL A
                   ACALL DELAY
                   DJNZ R2,L1
           SJMP RETURN
LIGHT2:   MOV A,#07FH
           MOV R2,#8
    L2:    MOV P1,A
               RR A
                   ACALL DELAY
                   DJNZ R2,L2
           SJMP RETURN
LIGHT3:   MOV A,#0E7H
           MOV P1,A
                   ACALL DELAY
                   SETB C
        L31:   MOV R0,A
                   ORL A,#0FH
                   RLC A
                   MOV R1,A
                   MOV A,R0
                   ORL A,#0F0H
                   RRC A
               MOV R2,A
               ANL A,#0FH
                   MOV R0,A
                   MOV A,R1
                   ANL A,#0F0H
                   ADD A,R0
                   MOV P1,A
                   ACALL DELAY
               JB P1.7,L31
    L32:   SETB C
           MOV R0,A
                   ORL A,#0FH
                   RRC A
                   MOV R1,A
                   MOV A,R0
                   ORL A,#0F0H
                   RLC A
                   MOV R2,A
               ANL A,#0FH
                   MOV R0,A
……………………

网友A:
好好研究一哈

网友B(2019-08-15):
没有仿真图啊,只有代码

网友C:
不应该是甲乙各有程序吗

网友D(2019-10-21):
引用 网友C:
不应该是甲乙各有程序吗

两片单片机应该是2套程序,看来程序还得自己编啊

网友E(2019-12-01):
引用 网友D:
两片单片机应该是2套程序,看来程序还得自己编啊

分别写在两个单片机里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分别写在两个单片机里就可以了

你们运行成功了吗?

网友G:
有人成功了吗,可不可行

网友H(2020-03-27):
有C的程序吗

网友I(2020-05-04):
请问有仿真图吗?运行没有成功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请问有仿真图吗?运行没有成功

你有程序么发给我一份

网友K(2020-06-03):
我打不开那个asm

网友L(2021-06-20):
接收过程比较简单,没多少参考,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