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单片机ADC的小程序,P2八位只有低两位有变化 请大神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9-06-08):
动手做了一个ADC的小试验,程序好像有点问题,P2八位只有低两位有变化,还有就是输出不应该是5V或0V吗?为什么我量P2的管脚会有1V到4V的变化。
模拟量输入P1.1,0到5V可变。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LED=P0^4;

void main ()
{
  uint i;
  P0=0XFF;
  LED=0;
  P1ASF=0Xff;
  ADC_CONTR=0X81;
  for(i=0;i<20000;i++);
  CLK_DIV=0X00;
  ADC_CONTR=0X89;
  EADC=1;
  EA=1;

  while(1);

}
void adc_zd() interrupt 5
{
   ADC_CONTR=0X81;

   P3=~((ADC_RES&0x03)<<6);

   P2=~ADC_RESL;
   ADC_CONTR=0X89;

}

网友A:
你的程序有缺陷,给你改了一下,你试试。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LED=P0^4;

void main ()
{
        uint i;
        P1M1 = 0xFF; P1M0 = 0x00; //设置P1端口全部为高阻
        P0=0XFF;
        LED=0;
        P1ASF=0Xff;  //所有通道设为模拟输入
        ADC_RES = 0;   //AD数据寄存器高8位清空
        ADC_RESL= 0;   //AD数据寄存器低2位清空
        ADC_CONTR=0X81; //打开电源, 设置频道
        for(i=0;i<20000;i++);  //延时
        CLK_DIV=0X00; //用来配置CPU主频,默认值为0x00,不分频  //这句没有设置作用
        ADC_CONTR=0X89;  //打开电源, 设置频道P1.1 //启动ad转换,置1为起动,转换结束后自动置0
        AUXR1|=0x04; //AUXR1/ ADRJ=1 时 ADC_RESL是低位,高2位在ADC_RES上,
        EADC=1;  //开ADC中断。
        EA=1;    //开总中断。

        while(1);

}
void adc_zd() interrupt 5
{
        ADC_CONTR=0X81;

        P3=~((ADC_RES&0x03)<<6);

        P2=~ADC_RESL;
        ADC_CONTR=0X89;

}

楼主:
谢谢你的帮助,又学了东西了,真心的感谢你。就还有一个地方不太明白妄不吝赐教
就是AUXR1|=0x04这个语句在此程序冲起什么作用?

网友B:
要学会看手册,手册都有,不稀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帮助,又学了东西了,真心的感谢你。就还有一个地方不太明白妄不吝赐教
就是AUXR1|=0x04这个语句 ...

最重要的就是学会看数据手册,AUXR1|=0x04这个语句也已注释 解释很清楚

ADC

ADC

楼主:
谢谢你的赐教,初学者还有很长很曲折的路要走,你们就是我们黑夜里的一盏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