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应用,模数转换显示温度

楼主:
通过DS18B20的温度检测,模数转化显示相对应的温度。

仿真图,如图所示。

代码源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out P0

sbit smg1=out^4;
sbit smg2=out^5;
sbit DQ=P3^7;
void delay5(uchar);
void init_ds18b20(void);
uchar readbyte(void);
void writebyte(uchar);
uchar retemp(void);

void main(void)
{
        uchar i,temp;
        delay5(1000);
        while(1)
        {
                 temp=retemp();
                 for(i=0;i<10;i++)
                 {
                         out=(temp/10)&0x0f;
                         smg1=0;
                         smg2=1;
                         delay5(1000);
                         out=(temp%10)&0x0f;
                         smg1=1;
                         smg2=0;
                         delay5(1000);
                 }
        }
}

void delay5(uchar n)
{
         do
         {
                 _nop_();
                 _nop_();
                 _nop_();
                 n--;
         }
         while(n);
}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char x=0;
         DQ =0;
         delay5(120);
         DQ =1;
         delay5(16);
         delay5(80);
}

uchar readbyte(void)
{
        uchar i=0;
        uchar date=0;
        for (i=8;i>0;i--)
        {
                  DQ =0;
                  delay5(3);
                        DQ =1;
                  date>>=1;
                  if(DQ)
                  date|=0x80;
                  delay5(11);
         }
        return(date);
}
void writebyte(uchar dat)
{
uchar i=0;
for(i=8;i>0;i--)
{
          DQ =0;
          DQ =dat&0x01;
          delay5(12);
          DQ = 1;
          dat>>=1;
          delay5(5);
          }
}
uchar retemp(void)
{
        uchar a,b,tt;
        uint t;
        init_ds18b20();
        writebyte(0xCC);
        writebyte(0x44);
        init_ds18b20();
        writebyte(0xCC);
        writebyte(0xBE);
        a=readbyte();
        b=readbyte();
        t=b;
        t<<=8;
        t=t|a;
        tt=t*0.0625;
        return(tt);
}

所有文件在下方,需要自取。

网友A(2019-06-08):
谢谢了 这个正好需要

网友B:
我做的能显示小数点后1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