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开发板的数码管太暗,动态显示如何改程序变亮啊?

楼主(2019-06-08):
能说下原理吗?

网友A:
数码管动态显示笔段都是亮一会,灭一会,让数码管笔段亮的时间加长就会显得亮一些。

网友B:
可以将延长时间变短

网友C:
    动态显示数码管,基本原理是周期性地点亮数码管。为了节省IO口线,使用动态扫描方式显示数码管,每次只点亮一个数码管,这时数码笔段共用的IO口输出这个数码管的笔段设定。显示完这个数码管之后。关闭这个数码管的显示控制位,关闭所有笔段的输出。控制笔段输出为下一个数码管,输出这个数码管的控制位,点亮这个数码管。因为是轮流显示,所以每个数码管显示的时间是平均分配的,导致亮度不能永远维持。人眼有视觉暂留现象,当显示的时间达不到维持时间时,会产生看不发到或者亮度低的现象。解决办法是动态显示时,增加显示的时间,虽然显示单个数码管的时间仍然是所有数码管的几分之一,但是因为显示时间延长了,所以看起来显示亮度增加了。
    如果数码管的显示是在主程序中周期被执行的,要注意到,在主程序中的其他处理环节中避免出现等待处理,比如扫描键盘输入中等待某个按键按下或者抬起。因为这样的处理导致数码管显示处理被长时间搁置,从而导致显示亮度变低甚至短时间的熄灭。如果有这样的等待处理,建议把数码管的显示处理,交给中断处理来做,比如定时器中断中处理数码管的显示。
    对51单片单片机,定时中断周期一般也很短,最大几十毫秒的样子。这样的话,定时显示处理时,考虑加设显示计数周期,以达到增加单个数码管显示时间的目的,从而保证显示亮度。当然每个数码管的显示时间也不能太长,否则会出现被显示数码管以外的数码管看起来被熄灭的状况。

网友D:
周期性的电铃数码管,这就是动态数码管的原理,1:如果你一直点亮一个管子,那理论上来说就是最亮:2:增加驱动能力

网友E:
改程序就是在显示不闪烁的情况下,尽量减少扫描周期,也就是增加每次显示的时间。这种效果不大,最好的办法是改小数码管的限流电阻

网友F:
看一下是不是板子本身的电流不够,一般数码管电流在几十到 一百多毫安左右就足够了,会不会是用的数码管太多了

网友G:
开发板的数码管太暗,一般要看电路图结构. (数码管显示是一位一位扫描的,扫描速度快,自然有点暗淡)
1. 不要用电脑USB供电, 电流有浮动, 电流也小. 万一短路,电脑损坏.
2. 刷新数码管的时间周期不要太短, 时间太长虽然很亮, 会有闪烁现象, 适当调节延时函数或定时器即可
3. 有的开发板是用IO直接驱动的,本来比较暗淡.
4. 数码管有锁存芯片驱动芯片比较好,如果是三极管驱动, 慢慢去调下延时, 如果电源没问题,可能会调亮一些.

网友H:
1. 用亮度高的数码管
2. 大驱动电流,一般单片机直接驱动要设置推挽模式,输出电流仍然有限
3. 尽可能大的占空比,数码管多是也没有办法的
所以很多产品用LED驱动IC而不是直接驱动

网友I:
驱动采用外置电源,不要用单片机直接驱动。单片机输出/输入电流是有限的。

网友J:
根据数码管是共阴还是共阳,把1、2、3、4经三极管接地或接+5V。单片机接三极管的b。abcdefgdp经电阻接单片机,改变电阻的大小可控制数码管的亮度。三极管可以用可用2SC2001,9013都行。

网友K:
有可能是电流不够,在有可能是数码管亮的时间太短了

网友L:
用锁存芯片驱动芯片效果最好!

网友M:
只能修改电路了。具体如何修改可以@我

网友N:
动态变化越快,亮度越高的。

网友O:
是否使用了消隐,使用无消隐的代码就会很亮,而且不用改什么。

网友P:
改变数码管的限流电阻阻值,或者提高数码管的占空比从而使用推挽模式的较大驱动电流即可

网友Q:
关闭开发板其它功能(尤其是点阵和l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