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keil工程文件列表里面有两把钥匙种符号是什么?如何去掉

楼主(2019-06-08):
为啥我这个建立的工程,里面32的头文件上面有两把钥匙的这种符号,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把这个去掉

网友A:
文件是锁定状态

网友B:
这个是文件只读,找到文件,右键属性,把只读关掉就可以了

网友C:
我也是刚学STM的单片机,上面这两个文件都是官方文件,是不用修改的,也不能随便改动的。

网友D:
文件只读,找到文件,右键属性,把只读关掉就可以了

网友E:
文件只读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