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行通信遇到 问题,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9-06-08):
单片机串口通信,通过电脑发送01,02。当发送01时LED小灯亮,同时数码管的显示加1。发送02时小灯灭,数码管不加。现在的问题是,小灯能够正常亮与灭,但数码管不正常显示。即传输数据没问题,但是数码管会乱码,数码管使用的是共阳。发送01,小灯亮,数码管从0变到了8。问题出在哪里?求大神指点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P1^0;
unsigned char code  SMG[]=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nsigned char cnt=0;
uchar recv_dat;
void RESV()interrupt 4
{
        RI=0;
        recv_dat=SBUF;
        SBUF=recv_dat;
        while(TI==0);
        TI=0;
}

void main()
{

TMOD=0X20;
TH1=TL1=0XFD;
PCON=0X00;
SCON=0X50;
ES=1;
EA=1;
TR1=1;
while(1)
        {
        if(recv_dat==0x01)
                {
            LED=0;
                cnt++;
                }
        else  if(recv_dat==0x02)
                {
                LED=1;
                }
                 P0 =SMG[cnt];

        }
}

网友A:
我觉得很大可能性是你的硬件方面存在问题。数码管使用的位数也需要注意。一位数码管和4位一体或者6位一体都不一样的

网友B:
数码管显示数字,对应的笔画亮,哪几个笔画亮,是从哪里定义的?

网友C:
你的程序也有问题。对cnt没有加以限制,串口发送0x01给单片机超过9次的时候,cnt>9了,数组越界。如果程序区内相应的下一个单元数据为0,会导致数码管所有笔段全部被点亮。改成cnt=(cnt++)%10;不好吗?
另外,recv_dat在被中断程序中赋值以后,比如串口发了0x01,那么之后串口不发送任何数据,recv_dat会一直保持0x01,这样的结果是,在while循环中,if(recv_dat==0x01)会一直满足条件,一直执行cnt++;我觉得,你在完成if...else..处理中,最好加入recv_dat=0之类的清除处理,保证串口发来数据后,if...else中的处理被执行一次。

网友C:
if(recv_dat==0x01)
{
            LED=0;
            cnt=(cnt++)%10;
            recv_dat=0;
}
else  if(recv_dat==0x02)
{
                LED=1;
                recv_dat=0;
}

网友C:
你现在的现象,很正常,由于0x01被保持,主循环处理很快从0到9,以至于你观察不到数码管的显示过程。

网友D:
定义一个全局变量flag,在串口发送中断时置flag=1;在主函数里取判断这个flag==1,并且清零。也就是检测是否发生串口中断。

网友E:
首先if(recv_dat==0x01)这条语句会一直满足,肉眼是看不出来数码管的变化,你可以加两条调试语句进去查看数值的变化;

网友E:
其次,你需要确认数码管的引脚定义或者硬件连线上有没有问题

网友F:
这个不能只看程序的,还要看你的数码管的具体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