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51仿真的问题,Proteus的路径错误

楼主(2019-06-08):
Proteus的路径错误怎么处理啊,试过了修改了电脑的系统用户名字,修改了软件系统路径都没有解决

网友A:
重新设置Proteus仿真cpu hex文件路径。

网友B:
据我目前的发现,Proteus出错可以有两点:

网友B:
据我目前的发现,Proteus出错可以是以下两点:1.文件保存的文件名及路径不能有中文或者是数字,否则会出错。2.例如你把一个hex文件从别的电脑复制过来,如果Proteus没有修改hex文件后来的路径的话也会出错的。(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C:
电脑用户的名字不要出现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