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家电控制系统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9-06-08):
STC89C51+HC05
我做的设计
手机装个蓝牙助手,实现指定串口内容控制LED开关。

#include "main.h"

void main(void)
{
        EA = 1;

        LED1 = 0;
        LED2 = 0;
        Delay = 0;

        ConfigTimer0();
        ConfigUART(9600);
        LCD_INIT();

//        Write_String(0,0,"Hello");
//        Write_String(0,1,"1602113");
        string(0x83,"Welcome",7);//写入welcome
        string(0xc3,"1602113",7);//写入Harbin China

        while(1);
}

//main
void delay(int ms)
{
        int i,j;
        for(i=0;i<ms;i++)
                for(j=0;j<125;j++);
}

/* 串口配置函数,baud-通信波特率 */
void ConfigUART(unsigned int baud)
{
    SCON  = 0x50;  //配置串口为模式1
    TMOD &= 0x0F;  //清零T1的控制位
    TMOD |= 0x20;  //配置T1为模式2
    TH1 = 256 - (11059200/12/32)/baud;  //计算T1重载值
    TL1 = TH1;     //初值等于重载值
    ET1 = 0;       //禁止T1中断
    ES  = 1;       //使能串口中断
    TR1 = 1;       //启动T1
}

/* 配置并启动T0,ms-T0定时时间 */
void ConfigTimer0()
{
    TMOD &= 0xF0;   //清零T0的控制位
    TMOD |= 0x01;   //配置T0为模式1
    TH0 = T0RH;     //加载T0重载值
    TL0 = T0RL;
    ET0 = 1;        //使能T0中断
    TR0 = 1;        //启动T0
}

//1602
void LCD_INIT(void)
{
    LCD_RW=0;
        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20);
        write_com(0x0f);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20);
        write_com(0x06);   //显示模式设置:光标右移,字符不移
        delay(20);
        write_com(0x01);   //清屏幕指令,将以前的显示内容清除
        delay(20);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P0=com;
        LCD_RS=0;
        LCD_EN=0;
        delay(10);
        LCD_EN=1;
        delay(10);
        LCD_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P0=date;
        LCD_RS=1;
        LCD_EN=0;
        delay(10);
        LCD_EN=1;
        delay(10);
        LCD_EN=0;
}

void string(uchar ad,uchar *p,uchar n)//显示字符函数
{
        uchar i;
        write_com(ad);
        for(i=0;i<n;i++)
        {
                write_date(*p++);
                delay(50);
        }
}

void UART_INT(void) interrupt 4
{
        EA = 0;
        while(RI)
        {
                RxdByte = SBUF;
                SBUF = SBUF;
                switch(RxdByte)
                {
                        case 0x31:LED1 = 1;//LED1开
                                          //Write_String(0,0,"LED1 ON        ");
                                          write_com(0x01);
                                          string(0x80,"Controling",10);
                                      string(0xc0,"LED1  ON ",9);
                                          break;
                        case 0x32:LED1 = 0;//LED1关
                                          //Write_String(0,0,"LED1 OFF       ");
                                          write_com(0x01);
                                          string(0x80,"Controling",10);
                                      string(0xc0,"LED1  OFF",9);
                                          break;
                        case 0x33:LED2 = 1;//LED2开
                                          //Write_String(0,0,"LED2 ON        ");
                                          write_com(0x01);
                                          string(0x80,"Controling",10);
                                      string(0xc0,"LED2  ON ",9);
                                          break;
                        case 0x34:LED2 = 0;//LED2关
                                          //Write_String(0,0,"LED2 OFF       ");
                                          write_com(0x01);
                                          string(0x80,"Controling",10);
                                      string(0xc0,"LED2  OFF",9);
                                          break;
                        case 0x35:Delay = 1;//继电器开
                                          //Write_String(0,0,"Delay ON       ");
                                          write_com(0x01);
                                          string(0x80,"Controling",10);
                                      string(0xc0,"Delay  ON ",10);
                                          break;
                        case 0x36:Delay = 0;//继电器关
                                          //Write_String(0,0,"Delay OFF      ");
                                          write_com(0x01);
                                          string(0x80,"Controling",10);//写入welcome
                                      string(0xc0,"Delay  OFF",10);//写入Harbin China
                                          break;
                        default://Write_String(0,0,"Error          ");
                                        write_com(0x01);
                                        string(0x85,"Error",5);//写入welcome
                                    string(0xc1,"Please Retry",12);//写入Harbin China
                                        break;
                }
                RI = 0;
        }
        while(TI)
        {
                TI=0;
        }
        EA=1;//开启串口中断
}

所有程序51hei提供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