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PLAB X IDE新建项目和通过MCC配置引脚

楼主:
    使用MPLAB X IDE来新建项目,并且通过MCC来配置引脚,可以方便、快捷地建立起项目框架和基本配置代码。在使用MPLAB X IDE新建项目之前,先确定是否安装好了MCC插件,这个插件并不会随同IDE安装,而是需要单独安装的,下面先介绍MCC插件的安装过程,如果您已经安装好了这个插件,则可直接看第二部分。

一、安装MCC插件
    这个插件有两种安装方法,一是在线安装,另一个是事先下载好再安装,由于在线安装需要较长的时间,建议最好还是先下载好后再安装。
1、在线安装
    在“工具——插件”窗口里的“可用插件”里选择到MCC选项,点击左下方的“安装”按钮,然后耐心等待下载完成(如下图):

2、事先下载好再安装
    在插件安装窗口中的“已下载”页面按“添加插件”按钮,定位到插件存放的文件夹,点击“打开”按键:

    此时文件名会出现在“已下载”窗口,再按左下角的“安装”按钮,进入安装界面:

3、插件的安装
    插件安装过程比较简单,同意协议之后就一直“下一步”,直到安装完成。

    注意插件安装过程中还需要重启软件,以便与IDE建立连接:

    重启时会先更新,如下图:

    然后再启动IDE进行相应的设置,以便与MCC建立连接:

    启动完成后,插件就完全安装好了,此时可在“工具——插件 ”窗口里的“已安装插件”页面找到MCC了。

二、新建项目文件
    在MPLAB X IDE窗口菜单选择“文件——新建项目”,启动新建项目向导。
1、选择项目
    这里一般选择“mirochip嵌入式——独立项目”

2、选择器件
    这里千万不能随便选,一定要从下拉列表框里找到正确的器件名称:

3、选择工具
    我用的是PIC16F18446芯片,对应的编译器是XC8,在此选择“Simulator”。如果你尚未安装XC8插件,则需要先安装,否则这个选项前面不是绿色标识,而是红色标识,此时你无法选中。

4、选择编译器
    选中“XC8...”这一行就行:

5、建立项目名称和文件夹
    输入你的项目名称,IDE会自动在你指定的位置建立与项目名称相同的文件夹,当然你也可以在些修改文件夹名称。在此需要注意的是编码选择,默认的选择不兼容中文字符,你输入的中文字符在下次打开时会变成“??”,如果你需要使用中文字符,可选择GB18030或GBK等中文字符集。

    至此,项目框架基本建成,紧接着需要使用MCC来配置引脚并建立相应的基本文件及代码。

三、使用MCC来配置引脚及生成基础文件和代码

    在使用MCC配置之前,我们可以看到新建项目的文件夹下只有两个子文件夹,如下图:

还可以对引脚进行配置:
    启动或关闭MCC有两种方法:1、从菜单“工具——已安装插件”里选择;2、点击工具栏的MCC图标(通常在最右边)。
    进入MCC后可以从左边“ 设备资源”列表中选择要配置的项目,双击之后即出现在上面的“项目设备”列表中,然后在主窗口中进行配置,下面是配置串口通讯:

    这是配置定时器0:

    还可以对引脚进行配置:

    配置好之后,点击左边的"Generate"就可以生成代码,见下图:

    在点击下图中的“Yes”按钮后便会自动生成相应的基础代码及文件:

    至此MCC配置完成,最后再查看项目文件夹,相应的文件及文件夹已经全部完善,我们就可以在此基础上添加自己的代码,完成整个项目。

网友A(2020-04-11):
很好,很好,正是我在找的

网友B(2020-05-15):
谢谢分享,对于初学者帮助很大

网友C(2020-09-30):
官方的资料一团糟,这个非常棒

网友D(2021-05-17):
收益匪浅,  感谢呢。

网友D:
楼主 你好,有个问题求助下,  编译器是不是一定要 XC8.     PICC的编译器能用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 你好,有个问题求助下,  编译器是不是一定要 XC8.     PICC的编译器能用吗?

没有试过其他的编译器,一直都用XC8。

网友F(2021-07-25):
引用 网友D:
楼主 你好,有个问题求助下,  编译器是不是一定要 XC8.     PICC的编译器能用吗?

5.4以下的版本可以,5.5以上就不支持了

网友G(2021-10-20):
请问不带X的 MPLAB IDE 可以用吗?

网友H(2022-09-18):
Can MPLAB IDE without X be used?

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