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c-isp4.80烧写程序,按了电源开关之后,还是显示仍在链接,请给MCU上电

楼主(2019-06-08):
求助大神哇,感谢

网友A:
那你用万用表量量MCU是否供电。

网友B:
重新来回试验几次

网友C:
无图无真相,要大家乱猜也不是个事
那我乱猜了
1. 电源有问题
2. 串口下载线接反或断线了
3. 下载器坏了
4. 单片机或晶振坏
5. 电脑USB口坏了

网友D:
这是用STC芯片老出现的问题,可以做如下解决问题的尝试:
1.升级下载软件版本
2.改变波特率,例如最大最小都改为2400
3.试着开始下载到按电源开关之间的延时(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