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光936焊台加入休眠功能 使用起来超级爽 不需要等待升温

楼主:
936改装休眠 待机温度200度  拿起手柄4秒不到上升到预定温度 已经测试多台  方案成熟 可靠性高
  其中用到的干簧管最好选择小体积的常闭的  磁铁磁力大小自己根据休眠选择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网友A(2019-06-25):
创意不错的,很好的办法

网友B:
这个创意好,抽空试试弄一下

网友C(2019-12-05):
从哪弄到的7芯线,能有原机的白光手柄线耐用吗?

网友D(2020-04-19):
不错,有空我去试试

网友D:
我感觉好像是反了吧?常闭干簧管是接通状态,也就是200

网友D:
感觉用常开才对靠近磁铁闭合短接200℃工作。离开磁铁断开短接了正常工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从哪弄到的7芯线,能有原机的白光手柄线耐用吗?

那个宝有零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感觉用常开才对靠近磁铁闭合短接200℃工作。离开磁铁断开短接了正常工作

对头。

网友D:
师傅你好!我的焊台电路板不一样是新白光吧。电位器是10k能不能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