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DS1302时钟芯片电池充电的问题

楼主(2019-06-08):
DS1302第1脚是VCC2 第8脚是VCC1 中文说明说VCC1是主电源 达拉斯的英文手册说两个管脚谁电压高谁供电 哪位前辈实测过备用电池应该放在哪个管脚
我测试了一下 脱板不焊的情况下 用2032电池 只接1和地有0.7mA电流 只接8和地无电流 以此看8脚接电池较好

线路板是1脚即VCC2接主电源 8脚即VCC1接电池 断开主电源后 电池放电电流有1mA VCC2脚有0.98v电压 擦 什么情况 保持数据而已 怎么可能这么大电流

所以我拿不准应该怎么接了 恳请有实际经验的前辈告知

网友A:
DS1302参数截图

网友B:
电池应该接在DS1302第8脚上

网友C:
    不能根据测试结果来做决定,要看芯片的文档。芯片在设计的时候设计了充电电路,会保证使用电源的时候,根据设置会对电池进行充电。如果你不按照设计连接电池和电源,会导致使用中电池无法被充电,从而缩短电池的使用时间。
    单纯使用电池的时候,输出电流大,你需要确认整个电路的设计是否有问题,或者使用的芯片有问题。

楼主:
首先 感谢几位前辈的回复

我发这个帖子 是想请有实测过的前辈给与实际数据上的支持 我目前的问题是 在电池供电时满足手册里给的 工作电流 但远远大于手册里给的 保持电流 一个是毫安级一个是微安级

那么 假如我接错了 假设 电池应该接在第1脚上 可问题是 我现在也可以给电池充电 是DS1302这东西默认给电压低的管脚输出充电还是说就应该接第8脚

在保持情况下 可以理解成和不焊板子相同的情况 此时如果电池接第1脚也有700微安的电流 远大于手册数据 而接第8脚 我的万用表是不显示数字了 应该理解成几十个微安的水平 这么理解对么

网友D:
接在DS1302第8脚上

网友D:
DS1302淘宝上假货太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首先 感谢几位前辈的回复

我发这个帖子 是想请有实测过的前辈给与实际数据上的支持 我目前的问题是 在电 ...

根据文档描述,如果只有DS1302自身电路,电池接到1脚。8脚接的是主电源,电池接到备用电源上。
但是当电池电压>主电源+0.2时,备用电源接手,给DS1302供电。当电池电压<主电源2时,主电源接手,给DS1302供电,同时给电池涓流充电。
整个电路中只有DS1302场合,无论是主电源,还是电池,供电电流都应该很小。但是这个电流的大小还与电源电压有关。文档中,当电源为2V时,电流是320nA。
我实测DS1302自身供电情况是:电源接入1脚,5V主电源,电流41微安;3.3V主电源,24微安。
                                              电源接入8脚时,测不到数据,数据读数0,不动。
型号是:DS1302
             0902A4
             +107AA

如果电路中,有电池,还有主电源,并且设置了涓流充电,意味着主电源除了给DS1302供电外,如果电压大于电池电压,还要给电池充电,电流会变大一些。
现在买到的芯片。估计都是国产的,厂家不同,工作电流也不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文档描述,如果只有DS1302自身电路,电池接到1脚。8脚接的是主电源,电池接到备用电源上。
但是当电 ...

非常感谢前辈的数据

您实测的数据和我测到的状态一样 只是我的数据比您的电流大挺多 都到毫安级了 感觉不正常

网友E(2020-04-01):
因为你没接晶振,他一直在尝试起振,耗电自然大,正常工作之后,耗电自然会变小。另外这样测毫无意义,你纯电池供电用各一年,完全没问题,有啥好测得?真要是工程上有需要测量应该有专门的测试台,并且焊板后在实际应用环境中测,你用万用表不焊板测微安,是不是有点儿戏?光静电感应就能有多少毫安的误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为你没接晶振,他一直在尝试起振,耗电自然大,正常工作之后,耗电自然会变小。另外这样测毫无意义,你纯 ...

你太小看我的认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