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使用YL-69土壤湿度传感器的介绍

楼主:
相信大家都见过YL-69这个土壤湿度传感器,YL-69有4口和3口的。
我用的是4口的,相信大家如果学会了4口的,3口也不是问题。

1 VCC  外接3.3V-5V
2 GND  外接GND
3 DO   小板数字量输出接口(0和1)模块在土壤湿度达不到设定阈值时,DO口输出高电平,当土壤湿度超过设定阈值时,模块D0输出低电平;

4 AO   小板模拟量输出接口;这个口呢就是模拟量的口,那当你想测得这个传感器的的相对0土壤湿度对应的电压是多少的方法是:将传感器模块悬空在空气中,不要插入土壤中。万用表调到想要测得电压值范围(一般不会超过VCC的最大值)用万用表正极接传感器模块上的A0口,再用负极接传感器模块上的GND口,如果VCC接的是3.3V,那土壤湿度为0所对应的电压大概是1.5左右,接5V的不知道,既然会测土壤湿度为0的湿度,土壤湿度为一百的你也会求的。那既然是A0(电压模拟量的输入,那肯定是要用到ADC的,那剩下的ADC的知识找资料去琢磨下就行了)。这篇文章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指出来,或者有什么问题的可以在回复区留言,我看到的话会回复。

下载下面那个文档:

网友A(2019-06-10):
要注意ADC所能够承受的最大的电压,stm32

网友A:
32内部自带的ADC所能够承受的电压是3.3V,3.3V所对应的通道值是4096,其他的ADC还得自己看模组的数据手册。

网友B(2020-02-24):
还不太懂,能不能讲下土壤传感器的具体用法?

网友B:
能不能讲下土壤传感器的具体用法,还是有点不明白?

网友A(2020-05-04):
引用 网友B:
还不太懂,能不能讲下土壤传感器的具体用法?

就是A0这个口他输出的是模拟量,输出到单片机中的ADC转换通道,然后MCU可以得到ADC转换通道的值,这个一般看你的ADC转换通道的值得精度是多少的,我的转换通道的值是12位的,就是0-4095这个范围,当湿度变化的时候,通道值就会变化,那个我们得到了一个通道值了,就知道湿度是多少了,一般湿度越大,通道值越小,这个你就需要弄一个差值就可以了,湿度百分比=1 - ADC通道值/4096

网友C:
将采集到的电压值怎么换成湿度值显示,能给讲一下吗?

网友C:
怎么将采集到的电压数据转换成湿度值,可以讲解一下吗?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怎么将采集到的电压数据转换成湿度值,可以讲解一下吗?万分感谢

ADC采集到的只是一个通道值,我这个单片机的通道值的范围是0-4095,因为我单片机上的ADC的精度是12位,12个1的二进制代表的10进制是4096,所以范围是0-4095。当湿度越大,那么采集到的通道值就越小,湿度越小,采集到的的通道值就越小。那么湿度值就是一个百分数。湿度值=(1 - 通道值/4096)*100%。如果你想将采集到的的通道值转换成模拟电压值,那么你得知道你的ADC的基准电压是多少,我的ADC的基准电压是3.3v,那么采集到的   模拟电压= 3.3/4096*采集到的通道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怎么将采集到的电压数据转换成湿度值,可以讲解一下吗?万分感谢

采集到的只是一个通道值。。不是模拟电压。

网友D(2020-12-16):
YL-69湿度传感器测得的电压值与湿度值成正比吗?

网友E(2021-01-23):
不成正比的,要试验,还和土质,土壤松散程度,探头插入深度有关。只能是大概值。宝上这种探头演示意义大于实用意义,直流供电在持续潮湿土壤里,PCB覆铜会电化学反应,覆铜腐蚀的快,有的酸性土壤里不到一个月就烂断了,学生做做DIY小玩意可以,要实用换别的。

网友F(2022-04-14):
这里有对采集数据的ad转换代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