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led灯0.2秒的闪烁频率能看出来闪吗?

楼主(2019-06-09):
还是闪烁灯的问题,0.2秒的闪烁频率能看出来闪吗?在keil里仿真可以看到效果,写到单片机里看到效果是一直亮的,咋回事啊?附程序如下:
#include <at89x51.h>
sbit L1=P0^1;

void delay02s(void)
  {
    unsigned char i,j,k;
        for(i=20;i>0;i--);
        for(j=20;j>0;j--);
        for(k=248;k>0;k--);
   }

   void main()
   {

   while(1)
   {

   L1=0;
   delay02s();

   L1=1;
   delay02s();

   }

   }

网友A:
你这延时时间过短了,给你改一下试看,把延时函数里面的前2个循环后面的分号去掉才对。
#include <at89x51.h>
sbit L1=P0^1;

void delay02s(void)
  {
    unsigned char i,j,k;
        for(i=20;i>0;i--)
        for(j=20;j>0;j--)
        for(k=248;k>0;k--);
   }

   void main()
   {

   while(1)
   {

   L1=0;
   delay02s();

   L1=1;
   delay02s();

   }

   }

循环后有分号说明是空循环,一个循环完成后再一个循环,20循环2次248循环一次总加起来太短。

网友B:
影响因素有主体因素和客体因素两大类。主体因素主要有疲劳、缺氧、年龄和觉醒水平等。客体因素主要有光刺激强度、光刺激组成、光刺激的面积和光刺激视网膜的位置等。

网友C:
要看楼主烧录到哪种型号的 51 单片机,如 AT89X51 系列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楼主烧录到哪种型号的 51 单片机,如 AT89X51 系列就没问题

有两块开发板  一个是STC11          一个是STC12的  都不行 是不是频率计算方法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延时时间过短了,给你改一下试看,把延时函数里面的前2个循环后面的分号去掉才对。

谢谢 ,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延时时间过短了,给你改一下试看,把延时函数里面的前2个循环后面的分号去掉才对。

去掉分号就好了,弄了一晚上也没弄明白错在哪,谢谢老师!

网友D:
前2个for循环后面的分号要去掉才对,放上分号后这两个循环就变成了两条语句了,从而达不到循环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