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erilog语言实现ego1的篮球计分器代码修改问题

楼主(2019-06-09):
这是之前的源程序
但是硬件改为了ego1
里面的约束条件和解码是不是要改
怎么改?
希望可以把拨码开关换成按键的
要求给出改完之后的源程序和源文件。
1.Verilog程序
moduleshumaguan(clk,data,sm_wei,sm_duan);
inputclk;
input[15:0] data;
output[3:0] sm_wei;
output[7:0] sm_duan;
//----------------------------------------------------------
//分频
integerclk_cnt;
regclk_400Hz;
always@(posedge clk)
if(clk_cnt==32'd100000)
beginclk_cnt <= 1'b0; clk_400Hz <= ~clk_400Hz;end
else
clk_cnt<= clk_cnt + 1'b1;
//----------------------------------------------------------
//位控制
reg[3:0]wei_ctrl=4'b1110;
always@(posedge clk_400Hz)
wei_ctrl<= {wei_ctrl[2:0],wei_ctrl[3]};
//段控制
reg[3:0]duan_ctrl;
always@(wei_ctrl)
case(wei_ctrl)
4'b1110:duan_ctrl=data[3:0];
4'b1101:duan_ctrl=data[7:4];
4'b1011:duan_ctrl=data[11:8];
4'b0111:duan_ctrl=data[15:12];
default:duan_ctrl=4'hf;
endcase
//----------------------------------------------------------
//解码模块
reg[7:0]duan;
always@(duan_ctrl)
case(duan_ctrl)
4'h0:duan=8'b1100_0000;//0
4'h1:duan=8'b1111_1001;//1
4'h2:duan=8'b1010_0100;//2
4'h3:duan=8'b1011_0000;//3
4'h4:duan=8'b1001_1001;//4
4'h5:duan=8'b1001_0010;//5
4'h6:duan=8'b1000_0010;//6
4'h7:duan=8'b1111_1000;//7
4'h8:duan=8'b1000_0000;//8
4'h9:duan=8'b1001_0000;//9
4'ha:duan=8'b1000_1000;//a
4'hb:duan=8'b1000_0011;//b
4'hc:duan=8'b1100_0110;//c
4'hd:duan=8'b1010_0001;//d
4'he:duan=8'b1000_0111;//e
4'hf:duan=8'b1000_1110;//f
//     4'hf:duan=8'b1111_1111;//不显示
default: duan = 8'b1100_0000;//0
endcase
//----------------------------------------------------------
assignsm_wei = wei_ctrl;
assignsm_duan = duan;
endmodule
//数码管显示程序
moduletest(clk,data,e,f,g,h,d);
inputclk;
inpute,f,g,h,d;
output[15:0]data;
//----------------------------------------------------------
//分频10Hz
regclk_10Hz;
integerclk_10Hz_cnt;
always@(posedge clk)
if(clk_10Hz_cnt==32'd2500000-1)
beginclk_10Hz_cnt <= 1'b0; clk_10Hz <= ~clk_10Hz;end
else
clk_10Hz_cnt<= clk_10Hz_cnt + 1'b1;
regclk_0_25Hz;
integerclk_0_25Hz_cnt;
always@(posedge clk)
if(clk_0_25Hz_cnt==32'd25000000-1)
beginclk_0_25Hz_cnt <= 1'b0; clk_0_25Hz <= ~clk_0_25Hz;end
else
clk_0_25Hz_cnt<= clk_0_25Hz_cnt + 1'b1;
//----------------------------------------------------------
regm,n;
reg[3:0] i;
reg[15:0]data = 16'b0;
always@(posedge clk_10Hz)
begin
if(e==1||f==1||g==1||h==1)
begin
m<= clk_0_25Hz;
n<= 1;
i[0]<= e;
i[1]<= f;
i[2]<= g;
i[3]<= h;
end
if(n&&(e==0&&f==0&&g==0&&h==0)&&(m^clk_0_25Hz))
begin
if(i[0]==1&&d==1)
data[15:8]<= data[15:8]+2;
if(i[1]==1&&d==1)
data[15:8]<= data[15:8]+1;
if(i[0]==1&&d==0)
data[15:8]<= data[15:8]-2;
if(i[1]==1&&d==0)
data[15:8]<= data[15:8]-1;
if(i[2]==1&&d==1)
data[7:0]<= data[7:0]+2;
if(i[3]==1&&d==1)
data[7:0]<= data[7:0]+1;
if(i[2]==1&&d==0)
data[7:0]<= data[7:0]-2;
if(i[3]==1&&d==0)
data[7:0]<= data[7:0]-1;
i<= 4'b0;
n<= 0;
end
end
endmodule
//顶层模块连接测试模块和数码管封装模块
//顶层模块
moduleshudian_2(clk,sm_wei,sm_duan,e,f,g,h,d);
inputclk;
inpute,f,g,h,d;
output[3:0]sm_wei;
output[7:0]sm_duan;
//----------------------------------------------------------
wire[15:0]data;
wire[3:0]sm_wei;
wire[7:0]sm_duan;
//----------------------------------------------------------
testU0 (.clk(clk),.data(data),.e(e),.f(f),.g(g),.h(h),.d(d));
shumaguanU1 (.clk(clk),.data(data),.sm_wei(sm_wei),.sm_duan(sm_duan));
endmodule
2.约束文件:
//ucf约束文件
NET "clk" LOC = B8;
NET "sm_duan[0]" LOC = L14;
NET "sm_duan[1]" LOC = H12;
NET "sm_duan[2]" LOC = N14;
NET "sm_duan[3]" LOC = N11;
NET "sm_duan[4]" LOC = P12;
NET "sm_duan[5]" LOC = L13;
NET "sm_duan[6]" LOC = M12;
NET "sm_duan[7]" LOC = N13;
NET "sm_wei[3]" LOC = K14;
NET "sm_wei[2]" LOC = M13;
NET "sm_wei[1]" LOC = J12;
NET "sm_wei[0]" LOC = F12;
NET"e"LOC=A7;
NET"f"LOC=M4;
NET"g"LOC=C11;
NET"h"LOC=G12;
NET"d"LOC=P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