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求加热控制方法,随时间恒定加热

楼主(2019-06-09):
要实现的是每分钟加热X℃(加热源升温很快1分钟可以超过10°),X由我们输入(取值1~8),
根据实际需求情况进行选择,主控单片机是STM32F103
如果用PID应该如何处理,
不用PID又如何处理。
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A:
温控pid控制吧

网友B:
pid是一定要用的,不然你闭环控制也是没用的,你首先花上40分钟去理解PID的含义,以及选取哪种PID方法,程序的思路就是定时器里面一定时间去采集当前温度,然后通过PID算法去升温(PID算法你一开始就要想好咋写,一定要考虑波动归零的时间),你再用串口打印成曲线(应该有 这种上位机)然后你再用经验法调PID找出一组PID值可以最短时间回正的。

网友C:
赞同板凳的建议,补充如下:
当你真正地理解PID之后,就知道PID不是唯一的控制方案,但它是最经典的方案。

网友D:
要么用PID控制,要么就是硬件上控制

网友E:
引用 网友B:
pid是一定要用的,不然你闭环控制也是没用的,你首先花上40分钟去理解PID的含义,以及选取哪种PID方法,程 ...

思路很厉害

网友F:
用pid控制

网友G(2019-08-11):
我这里有一个温度PID辅助仿真的软件,给你提供出来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H(2021-09-26):
你好,温控加热你解决了吗??可以给我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I:
pid温度控制很多经典案例,自己写判断程序调节效果不好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我这里有一个温度PID辅助仿真的软件,给你提供出来希望对你有帮助

好东西,值得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