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 TIM PWM电机转动的问题 电机发烫

楼主(2019-06-09):
TIM配置如下:
TIM3_PWM_Init   //分频。最小单位钟频率=72000000/(x+1)= Mhz

关于电机转动判断如下:
if( Weight >500){
// 电机转动一圈,开启阀门
TIM_SetCompare3(TIM2,0);
TIM_SetCompare4(TIM2,200);
t=1;                //        OneNET_SendData(buf,t);                        }

if( Weight <10){
TIM_SetCompare3(TIM2,200);
TIM_SetCompare4(TIM2,0);
t=0;                        }

想问一下大佬们,  我现在只需要电机旋转一圈,应该如何配置频率, 像我上面这样写也可以实现转动,但好像电机打开阀门后会继续旋转,出现卡齿的情况

楼主:
电机发烫很严重

网友A:
卡齿的问题我遇见过,你试着改变频率,应该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