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f6638的AD和DA是否可以同时进行,dac用来做DDS

楼主(2019-06-09):
msp430f6638的AD和DA是否可以同时进行,dac用来做DDS,AD是用来采集一个电压数值,程序单独都可以跑通,放一起就不行了

网友A:
轮流执行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轮流执行不可以吗?

AD和DA都是中断触发,肯定会打断,有一个中断会一直处于打断状态

网友A:
打断又有何关系呢:
1、AD、DA是硬件采样,起动后自己处理采样过程序(变换过程),与你无关了。
2、AD、DA完成后产生中断,这时你一个个的处理,不就可以了。
3、AD、DA完成后产生中断,你响应一个中断,做个标记,几个微秒的事。参影响什么呢?
不知道你是如何想的。两个就不行了,几十个事件放在一些,你又如何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