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 1T单片机设置DS18B20传感器软件延时不好不能读取正确温度值问题请教

楼主:
最近在用STC12C5A60S2的1T单片机做DS18B20的温度监控电路,晶振11.0592MHz。电路一直读不出正确的温度值,刚开始以为是1us软件延时有问题,不过试了好几种软件延时方式结果都是一样,麻烦各位有做过1T单片机的温度监控的大虾帮忙看看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谢谢!
温度是用串口助手输出的,温度值一直读取到的是160.00℃。

这是两路温度监控用串口读取的数值

下面为源代码:
/************************************************************
       STC12C5A60S2      11.0592MHz
************************************************************/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nop        _nop_()
#define RECEIVE_SIZE  255

#define SEND_TEMP_ELECTRICITY_VALUE     0XFF
#define SEND_TEMP1_VALUE                                         0X00
#define SEND_TEMP2_VALUE                                         0X01

sbit TP2_alm = P2^2;
sbit TP1_alm = P2^1;

sbit F_PG    = P1^4;
sbit F_pwm   = P1^3;
sbit TP2     = P1^1;
sbit TP1     = P1^0;

uint n2, ValueDelayCount=0, CT_conut1 = 0, CT_conut2 = 0;
uint ReceiveBuf[6]=0,ReceiveTotal=0;
float value = 0;
int temp1, temp2;
char *reg;
char temp1buf[6] = 0, temp2buf[6] = 0;
int len1 = 0, len2 = 0;

const double eps = 1e-11;

void T1init(void){

        AUXR |= 0x40;
        TMOD &= 0x0F;
        TMOD |= 0x10;
        TL1 = 0xCD;
        TH1 = 0xD4;
        TF1 = 0;
        TR1 = 1;

        ET1=1;
        EA=1;
}

void delay_ms(uint n){
        uint i,j;
        for (i=0;i<n*10;i++)
           for(j=0;j<363;j++);
}

/*
void delay_us(uint t){
        do{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while(t--);
}
*/

void delay_us(uchar t){   // 延时:1.6us~232us
        uchar i;
        for(i = t; i > 0 ; i--);
}

/*
void Delay_T0(uint t) {      // t = time(us) * fosc(MHz) - 45   延时:5us ~ 5ms
        AUXR |= 0x80;
        TMOD &= 0xF0;
        TMOD |= 0x01;

        t = 65536 - t;
        TL0 = t;
        TH0 = t >> 8;

        TR0 = 1;

        while (!TF0);
        TR0 = 0;
        TF0 = 0;
}
*/

void UART1_Init(void){                // 115200bps @11.0592MHz
        PCON &= 0x7F;
        SCON = 0x50;
        AUXR |= 0x04;
        BRT = 0xFD;
        AUXR |= 0x01;
        AUXR |= 0x10;
        ES = 1;
}

void SendByte(uint SendData){
        SBUF = SendData;
        while(TI == 0);
        TI = 0;
}

/*************************************
*       DS18B20温度传感器控制函数              *
*************************************/

void TP1_DS18B20_Rst(void){
        TP1 = 0;
        delay_us(250);
        delay_us(250);
        delay_us(250);       // 延时 750us
        TP1 = 1;
        delay_us(15);            // 延时 15us
        nop;
}

void TP2_DS18B20_Rst(void){
        TP1 = 0;
        delay_us(250);                        // 延时 750us
        delay_us(250);
        delay_us(250);
        TP1 = 1;
        delay_us(15);                         // 延时 15us
}

uint TP1_DS18B20_Check(void){
        uint retry=0;
  while(TP1&&retry<200){
                retry++;
                delay_us(1);
        }
        if(retry>=200)
                return 1;
        else
                retry=0;
  while(!TP1&&retry<240){
                retry++;
                delay_us(1);
        }
        if(retry>=240)
                return 1;
        return 0;
}

uint TP2_DS18B20_Check(void)
{
        uint retry=0;
  while(TP2&&retry<200){
                retry++;
                delay_us(1);
        }
        if(retry>=200)
                return 1;
        else
                retry=0;
  while(!TP2&&retry<240){
                retry++;
                delay_us(1);
        }
        if(retry>=240)
                return 1;
        return 0;
}

void TP1_DS18B20_Write_Byte(uint dat){
        uint i;
        uint testb;
        for(i=0; i<8; i++){
                testb=dat&0x01;
                dat=dat>>1;
                if(testb){
                        TP1=0;        // Write 1
                        delay_us(2);    // 2us
                        TP1=1;
                        delay_us(60);  // 60us
                }else{
                        TP1=0;        // Write 0
                        delay_us(60);
                        TP1=1;
                        delay_us(2);
                }
        }
}

void TP2_DS18B20_Write_Byte(uint dat){
        uint i;
        uint testb;
        for(i=0; i<8; i++){
                testb=dat&0x01;
                dat=dat>>1;
                if(testb){
                        TP2=0;        // Write 1
                        delay_us(2);                // 2us
                        TP2=1;
                        delay_us(60);  // 60us
                }else{
                        TP2=0;        // Write 0
                        delay_us(60);
                        TP2=1;
                        delay_us(2);
                }
        }
}

uint TP1_DS18B20_Read_Bit(void){
        uint dat;
        TP1 = 0;
        delay_us(1);                // 2us
        TP1 = 1;
        delay_us(12);                // 12us
        if(TP1)dat = 1;
        else dat = 0;
        delay_us(50);                // 50us
        return dat;
}

uchar TP1_DS18B20_Read_Byte(void){
        uint i,j,dat;
  dat=0;
        for(i=1;i<=8;i++){
                j=TP1;
                dat=(j<<7)|(dat>>1);
  }
  return dat;
}

uchar TP2_DS18B20_Read_Bit(void){
        uint dat;
        TP2 = 0;
        delay_us(1);                        // 2us
        TP2 = 1;
        delay_us(12);                        // 12us
        if(TP2)dat = 1;
        else dat = 0;
        delay_us(50);                // 50us
        return dat;
}

uchar TP2_DS18B20_Read_Byte(void){
        uint i,j,dat;
  dat=0;
        for(i=1;i<=8;i++){
                j=TP2;
                dat=(j<<7)|(dat>>1);
  }
  return dat;
}

void TP1_DS18B20_Start(void){
        TP1_DS18B20_Rst();
        TP1_DS18B20_Check();
        TP1_DS18B20_Write_Byte(0xcc);
        TP1_DS18B20_Write_Byte(0x44);
}

void TP2_DS18B20_Start(void){
        TP2_DS18B20_Rst();
        TP2_DS18B20_Check();
        TP2_DS18B20_Write_Byte(0xcc);
        TP2_DS18B20_Write_Byte(0x44);
}

short TP1_DS18B20_ReadTemperature(void){
        uint TL,TH;
        uint temp;
        short tem;
        EA = 0;
        TP1_DS18B20_Start ();
  TP1_DS18B20_Rst();
  TP1_DS18B20_Check();
        TP1_DS18B20_Write_Byte(0xCC);
        TP1_DS18B20_Write_Byte(0xBE);
        TL = TP1_DS18B20_Read_Byte();
        TH = TP1_DS18B20_Read_Byte();
        EA = 1;
        if(TH>7){
                TH=~TH;
                TL=~TL;
                temp=0;
        }else temp=1;
        tem=TH;
        tem<<=8;
        tem+=TL;
        tem=(float)tem*0.625;
        if(temp)
                return tem;
        else
                return -tem;
}

short TP2_DS18B20_ReadTemperature(void){
        uint TL,TH;
        uint temp;
        short tem;
        EA = 0;
        TP1_DS18B20_Start ();
  TP1_DS18B20_Rst();
  TP1_DS18B20_Check();
        TP1_DS18B20_Write_Byte(0xCC);
        TP1_DS18B20_Write_Byte(0xBE);
        TL = TP1_DS18B20_Read_Byte();
        TH = TP1_DS18B20_Read_Byte();
        EA = 1;
        if(TH>7){
                TH=~TH;
                TL=~TL;
                temp=0;
        }else temp=1;
        tem=TH;
        tem<<=8;
        tem+=TL;
        tem=(float)tem*0.625;
        if(temp)
                return tem;
        else
                return -tem;
}

void float_to_str(char *str,float num){
        int high;
        float low, tp;
        char *start=str;
        int n=0;
        char ch[20];
        int i;
        high=(int)num;
        low=num-high;

        while(high>0){
                ch[n++]='0'+high%10;
                high=high/10;
        }

        for(i=n-1;i>=0;i--){
                *str++=ch[i];
        }

        num -= (int)num;
        tp = 0.1;
        *str++='.';

        while(num > eps){
                num -= tp * (int)(low * 10);
                tp /= 10;
                *str++='0'+(int)(low*10);
                low=low*10.0-(int)(low*10);
        }
        *str='\0';
        str=start;
}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3
{
        CY = 0;
        TL1 += 0xDA;
        TH1 = 0xD4 + (uchar)CY;

        n2 ++;
        if(n2 == 250){
                temp1 = TP1_DS18B20_ReadTemperature();
                float_to_str(&temp1buf,temp1);
        }else if(n2 >= 500){
                n2 = 0;
                temp2 = TP2_DS18B20_ReadTemperature();
                float_to_str(&temp2buf,temp2);
        }
        ValueDelayCount++;
}

void UART1_Int(void) interrupt 4
{
        if(RI==1)
        {
                RI=0;
                ReceiveBuf[ReceiveTotal]=SBUF;
                ReceiveTotal++;
                if(ReceiveTotal>=RECEIVE_SIZE)
                {
                        ReceiveTotal=RECEIVE_SIZE;
                }
        }
}
void SendTEMPValue(void){

        if(ValueDelayCount>=500){         //500ms
                ValueDelayCount=0;
                SendByte(SEND_TEMP_ELECTRICITY_VALUE);
                SendByte(SEND_TEMP1_VALUE);
                for(len1 = 0; len1 < 6; len1++){
                        SendByte(temp1buf[len1]);
                }
                SendByte(SEND_TEMP_ELECTRICITY_VALUE);
                SendByte(SEND_TEMP2_VALUE);
                for(len2 = 0; len2 < 6; len2++){
                        SendByte(temp2buf[len2]);
                }
        }
}

void main(void){

        P1M1=0x00;
        P1M0=0xFF;
  P2M1=0x00;
        P2M0=0xFF;

        TP1_alm = 0;
        TP2_alm = 0;

        UART1_Init();
        delay_ms(500);
        T1init();

        delay_ms(500);
        TP1_alm = 1;
        TP2_alm = 1;

        while (1){
                SendTEMPValue();
        }
}

网友A(2019-06-09):
仔细阅读DS18B20手册,重点是工作条件部分,看看程序中哪些违反了手册规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仔细阅读DS18B20手册,重点是工作条件部分,看看程序中哪些违反了手册规定。

看了几遍技术手册了,没发现哪里违反手册的规定。。。初始化的延时从480us到960us的延时都试了,等待时间也是按最大时间值来延时的,就是没得到想要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