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Modbus RTU Master slave源程序sth11驱动

楼主(2019-06-09):
STM32 KEIL编写 Modbus RTU Master slave程序源码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modbus.h"
#include "Init_Config.h"
// Mudbus 功能码
#define ReadCoilSta                0x01                // 读位COIL,对应PLC的DO状态
#define ReadHoldReg                0x03                // 读字,对应PLC的AO状态
#define ForceSingleCoil 0x05                // 写位,只写一位COIL,对应PLC的DO输出
#define PresetSingleReg        0x06            // 写字,对单一寄存器赋值,对应PLC的AO输出
#define SlaveID 0x01                                // 从机ID号
unsigned int crc16(unsigned char* puchMsg,unsigned char usDataLen);
unsigned char  n=17,c[17]={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变量声明
// 保存接收与发送消息的数组
unsigned char        aRxBuff[8];                    // 接收缓冲区
unsigned char        aTxBuff[17];                // 发送缓冲区
volatile unsigned char        nTxBuff = 0;                        // 发送计数
unsigned char   CommIndex=0;                                // 数据位置索引,从0开始,到CommIndexEnd结束
unsigned char   CommIndexEnd=7;                // 接收长度
unsigned char   RecFinishF=0;                                // 是否接收完成标志
unsigned long        RecTimer=0;                                // 通信间隔时间
unsigned char         FreOneH=0x00;                                        //变频器一高位
unsigned char         FreOneL=0x00;
unsigned char         FreTwoH=0x00;                                        //变频器二高位
unsigned char         FreTwoL=0x00;
unsigned char         Run=0x00;                                        //启动
unsigned char         Stop=0x00;                                        //停止
unsigned char         FrePOne=0x00;                                        //点动变频器一
unsigned char         FrePTwo=0x00;                                        //点动变频器二
unsigned char         FrePROne=0x00;                                        //点加变频器一
unsigned char         FrePDOne=0x00;                                        //减
unsigned char         FrePRTwo=0x00;                                        //点加变频器二
unsigned char         FrePDTwo=0x00;                                        //减
unsigned char         FreR=0x00;                                                //变频器统调加
unsigned char         FreD=0x00;                                                //减
/* Table Of CRC Values for high-order unsigned char */
unsigned char auchCRCHi[] = {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
0x40
};

/* Table of CRC values for low-order unsigned char    */
unsigned char auchCRCLo[] = {
0x00, 0xC0, 0xC1, 0x01, 0xC3, 0x03, 0x02, 0xC2, 0xC6, 0x06, 0x07, 0xC7, 0x05, 0xC5, 0xC4,
0x04, 0xCC, 0x0C, 0x0D, 0xCD, 0x0F, 0xCF, 0xCE, 0x0E, 0x0A, 0xCA, 0xCB, 0x0B, 0xC9, 0x09,
0x08, 0xC8, 0xD8, 0x18, 0x19, 0xD9, 0x1B, 0xDB, 0xDA, 0x1A, 0x1E, 0xDE, 0xDF, 0x1F, 0xDD,
0x1D, 0x1C, 0xDC, 0x14, 0xD4, 0xD5, 0x15, 0xD7, 0x17, 0x16, 0xD6, 0xD2, 0x12, 0x13, 0xD3,
...
0x40
};
/*###############################################NO
purpose:                        计算CRC16的值
function name:                crc16
return data:                unsigned int
parameters:                        par1:
                                                name:                 puchMsg
                                                type:                 unsigned char*
                                                meaning:        将要计算CRC16值的
                                                                        所有数据
                                        par2:
                                                name:                usDataLen
                                                type:                unsigned char
                                                meaning:        将要计算CRC16值的
                                                                        数据个数
finished time:                2007/5/16
amended time:
NO###############################################*/

unsigned int crc16(unsigned char* puchMsg,unsigned char usDataLen)
{
unsigned char uchCRCHi = 0xFF ;
  unsigned char uchCRCLo = 0xFF ;
  unsigned int  uIndex  ;
   while (usDataLen--)
     {
        uIndex = uchCRCHi ^ *puchMsg++;
        uchCRCHi = uchCRCLo ^ auchCRCHi[uIndex] ;
        uchCRCLo = auchCRCLo[uIndex] ;
     }
        return (((unsigned int)(uchCRCHi) << 8) | uchCRCLo) ;
}

void InitVar_my(void)
{
        RecFinishF=0;
        CommIndex=0;
        CommIndexEnd=7;  // First enlarge recieve lenght
        RecTimer=0;
}

void ParseRecieve(void)         //包解析
{
  unsigned int  uIndex ;
        unsigned int crc16tem;
        unsigned char i = 0;
        sendnum=1;

        if (aRxBuff[0] == SlaveID)  // 从机ID是否正确
        {
    crc16tem=((unsigned int)(aRxBuff[CommIndexEnd-1]) << 8) | aRxBuff[CommIndexEnd]; // calculate CRC check, erase two CRC byte
    uIndex=crc16(aRxBuff,CommIndexEnd-1);
    if (crc16tem==uIndex)// crc16检校正确
                {
                        switch (aRxBuff[1])                                // 判断功能码
                        {
                        case ReadCoilSta:                                 // 0x01
                                aTxBuff[0]=SlaveID;
                                aTxBuff[1]=ReadCoilSta;
                                aTxBuff[2]=0x01;   //字节数
                                nTxBuff=4;
                                switch (aRxBuff[3])                         //判断起始地址
                                {
                        /*        case 0x32:                   //画面0
                                  aTxBuff[3]=Run|Stop|PPback|PPfo|FrePOne|FrePTwo;
                                  break;
                                case 0x3c:                             //画面1
                                  aTxBuff[3]=TemR|TemD|SignSwD|SignSwS;
                                  break;*/
                                case 0x46:                             //变频器设定
                                  aTxBuff[3]=FrePROne|FrePDOne|FrePRTwo|FrePDTwo|FreR|FreD;
                                  break;
                                }
                                crc16tem=crc16(aTxBuff,nTxBuff);
                                aTxBuff[nTxBuff++]=(unsigned char)(crc16tem>>8);
                                aTxBuff[nTxBuff]=(unsigned char)(crc16tem & 0x00ff);
                        /*        for(i = 0; i < nTxBuff+1; i++)
                        {
                              c[i]=aTxBuff[i];
                                        }  */
//                                USART1_Putc(c,n);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TXE,ENABLE);
                                USART_SendData(USART1, aTxBuff[0]);
                           // sendnum=1;
                                break;

                        case ReadHoldReg:                                // 0x03                读取寄存器值
                                aTxBuff[0]=SlaveID;
                                aTxBuff[1]=ReadHoldReg;
                                aTxBuff[2]=aRxBuff[5]*2;                //每个数据占16位 要读的寄存器数量*2 相应的第3个字节
                                nTxBuff=3;
                        /*        if(aRxBuff[3]==0x0a)
                                 {
                                   aTxBuff[nTxBuff++]=IntendDisH;
                                   aTxBuff[nTxBuff++]=IntendDisL;                 //设定袋长
                                   aTxBuff[nTxBuff++]=IntendNumH;
                                   aTxBuff[nTxBuff++]=IntendNumL;                 //整本数设定
                                   aTxBuff[nTxBuff++]=FailNumH;
                                   aTxBuff[nTxBuff++]=FailNumL;                     //脱标次数
                                      aTxBuff[nTxBuff++]=AutoRunH;
                                   aTxBuff[nTxBuff++]=AutoRunL;                 //自启动时间
                                   aTxBuff[nTxBuff++]=IntendSignH;
                                   aTxBuff[nTxBuff++]=IntendSignL;                 //追标长度
                                   aTxBuff[nTxBuff++]=TemH;
                                   aTxBuff[nTxBuff++]=TemL;                     //切刀加温
                                   crc16tem=crc16(aTxBuff,nTxBuff);
                                   aTxBuff[nTxBuff++]=(unsigned char)(crc16tem>>8);
                                   aTxBuff[nTxBuff]=(unsigned char)(crc16tem & 0x00ff);
                                   for(i = 0; i < nTxBuff+1; i++)
                        {
                              c[i]=aTxBuff[i];
                                        }
//                                   USART1_Putc(c,n);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TXE,ENABLE);
                                   USART_SendData(USART1, aTxBuff[0]);
                               sendnum=1;
                                 }
                                if(aRxBuff[3]==0x00)
                                  {
                                   aTxBuff[nTxBuff++]=RecNumH;
                                   aTxBuff[nTxBuff++]=RecNumL;                     //计数
                                      aTxBuff[nTxBuff++]=GroupH;
                                   aTxBuff[nTxBuff++]=GroupL;                     //批次
                                   aTxBuff[nTxBuff++]=IntendVelH;
                                   aTxBuff[nTxBuff++]=IntendVelL;                 //速度
                                   aTxBuff[nTxBuff++]=FreOneH;
                                   aTxBuff[nTxBuff++]=FreOneL;                     //变频器一速度
                                   aTxBuff[nTxBuff++]=TemH;
                                   aTxBuff[nTxBuff++]=TemL;                         //切刀加热
                                   aTxBuff[nTxBuff++]=FreTwoH;
                                   aTxBuff[nTxBuff++]=FreTwoL;                     //变频器二速度

                                   crc16tem=crc16(aTxBuff,nTxBuff);
                                   aTxBuff[nTxBuff++]=(unsigned char)(crc16tem>>8);
                                   aTxBuff[nTxBuff]=(unsigned char)(crc16tem & 0x00ff);
                                   for(i = 0; i < nTxBuff+1; i++)
                        {
                              c[i]=aTxBuff[i];
                                        }
//                                   USART1_Putc(c,n);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TXE,ENABLE);
                                   USART_SendData(USART1, aTxBuff[0]);
                               sendnum=1;
                                  }

                                  */
                                  if(aRxBuff[3]==0x01)
                                  {
                                   aTxBuff[nTxBuff++]=0x01;
                                   aTxBuff[nTxBuff++]=0x02;                      //温度高低
                                      aTxBuff[nTxBuff++]=0x03;
                                   aTxBuff[nTxBuff++]=0x04;                                  //湿度高低
                                   crc16tem=crc16(aTxBuff,nTxBuff);                        //crc校验函数
                                   aTxBuff[nTxBuff++]=(unsigned char)(crc16tem>>8);
                                   aTxBuff[nTxBuff]=(unsigned char)(crc16tem & 0x00ff); //生成校验码 高位加低位
                        /*           for(i = 0; i < nTxBuff+1; i++)        //将相应数据发送出去
                        {
                              c[i]=aTxBuff[i];
                                        }          */
                                        for(i=0;i<9;i++)
                                {
              USART_SendData(USART1,aTxBuff[i]);
                                  while (!(USART1->SR & USART_FLAG_TXE));
                             }
                        //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
                                /*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TXE,ENABL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USART_SendData(USART1,aTxBuff[0]); */
                                //        sendnum=1;

                                  }
                                 if(aRxBuff[3]==0x14)
                                 {
                                   aTxBuff[nTxBuff++]=FreOneH;
                                   aTxBuff[nTxBuff++]=FreOneL;                     //变频器一
                                      aTxBuff[nTxBuff++]=FreTwoH;
                                   aTxBuff[nTxBuff++]=FreTwoL;                         //变频器二

                                   crc16tem=crc16(aTxBuff,nTxBuff);
                                   aTxBuff[nTxBuff++]=(unsigned char)(crc16tem>>8);
                                   aTxBuff[nTxBuff]=(unsigned char)(crc16tem & 0x00ff);
                                   for(i = 0; i < nTxBuff+1; i++)
                        {
                              c[i]=aTxBuff[i];
                                        }
//                                   USART1_Putc(c,n);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TXE,ENABLE);
                                   USART_SendData(USART1, aTxBuff[0]);
                             //  sendnum=1;
                                 }
                                /* if(aRxBuff[3]==0x1e)
                                 {
                                   aTxBuff[nTxBuff++]=IntendVelH;
                                   aTxBuff[nTxBuff++]=IntendVelL;                 //送料速度
                                      aTxBuff[nTxBuff++]=PluseNOH;
                                   aTxBuff[nTxBuff++]=PluseNOL;                         //步进脉冲数
                                   aTxBuff[nTxBuff++]=LineH;
                                   aTxBuff[nTxBuff++]=LineL;                         //曲线选择
                                   aTxBuff[nTxBuff++]=CheckH;
                                   aTxBuff[nTxBuff++]=CheckL;                         //修轮
                                   crc16tem=crc16(aTxBuff,11);
                                   aTxBuff[nTxBuff++]=(unsigned char)(crc16tem>>8);
                                   aTxBuff[nTxBuff]=(unsigned char)(crc16tem & 0x00ff);
                                   for(i =0; i <nTxBuff+1; i++)
                        {
                              c[i]=aTxBuff[i];
                                        }
//                                   USART1_Putc(c,n);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TXE,ENABLE);
                                   USART_SendData(USART1, aTxBuff[0]);
                               sendnum=1;
                                 } */
                             break;

                        case ForceSingleCoil:                                // 0x05
                                aTxBuff[0]=SlaveID;
                                aTxBuff[1]=ForceSingleCoil;
                                aTxBuff[2]=aRxBuff[2];
                                aTxBuff[3]=aRxBuff[3];
                                nTxBuff=6;
                                switch (aRxBuff[3])                           //判断地址码
                                {
                                /*case  0x32:                                           //启动
                                  if(aRxBuff[4] == 0x00)
                                  {
                                   aTxBuff[4]=0x00;
                                   Run=0x00;
                                   }
                                  else if(aRxBuff[4]==0xFF)
                                  {
                                    aTxBuff[4]=0xFF;
                                        Run=0x01;
                                        Stop=0x00;
                                   }
                                   break;
                                case  0x33:                                           //停止
                                  if(aRxBuff[4] == 0x00)
                                  {
                                   aTxBuff[4]=0x00;
                                   Stop=0x00;

                                   }
                                  else if(aRxBuff[4]==0xFF)
                                   {
                                    aTxBuff[4]=0xFF;
                                        Stop=0x02;
                                        Run=0x00;
                                   }
                                   break;
                                case  0x34:                                           //点退
                                   if(aRxBuff[4] == 0x00)
                                   {
                                   aTxBuff[4]=0x00;
                                   PPback=0x00;
                                   }
                                   else if(aRxBuff[4]==0xFF)
                                   {
                                    aTxBuff[4]=0xFF;
                                        if(Stop==0x02)
                                           {
                                             PPback=0x04;
                                                 //此处加退料
                                       }
                                        if(Run==0x01)
                                           {
                                                   PPback=0x04;
                                                RecNumL-=0x01;
                                           }
                                        }
                                    break;
                                case  0x35:                                           //点进
                                   if(aRxBuff[4] == 0x00)
                                   {
                                   aTxBuff[4]=0x00;
                                   PPfo=0x00;
                                   }
                                   else if(aRxBuff[4]==0xFF&&Stop==0x02)
                                   {
                                    aTxBuff[4]=0xFF;
                                        PPfo=0x08;
                                         //此处加送料
                                    }
                                    break;         */
                                case  0x36:                                           //点动变频器1
                                   if(aRxBuff[4] == 0x00)
                                   {
                                   aTxBuff[4]=0x00;
                                   FrePOne=0x00;
                                   }
                                   else if(aRxBuff[4]==0xFF)
                                   {
                                    aTxBuff[4]=0xFF;
                                        FrePOne=0x10;
                                    }
                                    break;
                                case  0x37:                                           //点动变频器2
                                   if(aRxBuff[4] == 0x00)
                                   {
                                   aTxBuff[4]=0x00;
                                   FrePTwo=0x00;
                                   }
                                   else if(aRxBuff[4]==0xFF)
                                   {
                                    aTxBuff[4]=0xFF;
                                        FrePTwo=0x20;
                                    }
                                    break;
                        /*        case  0x3c:                                           //切刀加温
                                   if(aRxBuff[4] == 0x00)
                                   {
                                   aTxBuff[4]=0x00;
                                   TemR=0x00;
                                   }
                                   else if(aRxBuff[4]==0xFF)
                                   {
                                    aTxBuff[4]=0xFF;
                                        TemR=0x01;
                                        if(TemL<0xDC)
                                        TemL+=0x01;
                                        else TemL+=0x00;
                                    }
                                    break;
                                case  0x3d:                                           //切刀降温
                                   if(aRxBuff[4] == 0x00)
                                   {
                                   aTxBuff[4]=0x00;
                                   TemD=0x00;
                                   }
                                   else if(aRxBuff[4]==0xFF)
                                   {
                                    aTxBuff[4]=0xFF;
                                        TemD=0x02;
                                        if(TemL>0)
                                        TemL-=0x01;
                                        else TemL-=0;
                                    }
                                    break;
                                case  0x3e:                                           //追标深
                                   if(aRxBuff[4] == 0x00)
                                   {
                                   aTxBuff[4]=0x00;
                                   SignSwD=0x00;
                                   }
                                   else if(aRxBuff[4]==0xFF)
                                   {
                                    aTxBuff[4]=0xFF;
                                        SignSwD=0x04;
                                        SignSwS=0x00;
                                    }
                                    break;
                                case  0x3f:                                           //追标浅
                                   if(aRxBuff[4] == 0x00)
                                   {
                                   aTxBuff[4]=0x00;
                                   SignSwS=0x00;
                                   }
                                   else if(aRxBuff[4]==0xFF)
                                   {
                                    aTxBuff[4]=0xFF;
                                        SignSwS=0x08;
                                        SignSwD=0x00;
                                    }
                                    break;*/
                                case  0x46:                                           //变频器一加
                                   if(aRxBuff[4] == 0x00)
                                   {
                                   aTxBuff[4]=0x00;
                                   FrePROne=0x00;
                                   }
                                   else if(aRxBuff[4]==0xFF)
                                   {
                                    aTxBuff[4]=0xFF;
                                        FrePROne=0x01;
                                        FreOneL+=0x01;
                                    }
                                    break;
                                case  0x47:                                           //变频器一减
                                   if(aRxBuff[4] == 0x00)
                                   {
                                   aTxBuff[4]=0x00;
                                   FrePDOne=0x00;
                                   }
                                   else if(aRxBuff[4]==0xFF)
                                   {
                                    aTxBuff[4]=0xFF;
                                        FrePDOne=0x02;
                                        FreOneL-=0x01;
                                    }
                                    break;
                                case  0x48:                                           //变频器二加
                                   if(aRxBuff[4] == 0x00)
                                   {
                                   aTxBuff[4]=0x00;
                                   FrePRTwo=0x00;
                                   }
                                   else if(aRxBuff[4]==0xFF)
                                   {
                                    aTxBuff[4]=0xFF;
                                        FrePRTwo=0x04;
                                        FreTwoL+=0x01;
                                    }
                                    break;
                                case  0x49:                                           //变频器二减
                                   if(aRxBuff[4] == 0x00)
                                   {
                                   aTxBuff[4]=0x00;
                                   FrePDTwo=0x00;
                                   }
                                   else if(aRxBuff[4]==0xFF)
                                   {
                                    aTxBuff[4]=0xFF;
                                        FrePDTwo=0x08;
                                        FreTwoL-=0x01;
                                    }
                                    break;
                                case  0x4A:                                           //统调加
                                   if(aRxBuff[4] == 0x00)
                                   {
                                   aTxBuff[4]=0x00;
                                   FreR=0x00;
                                   }
                                   else if(aRxBuff[4]==0xFF)
                                   {
                                    aTxBuff[4]=0xFF;
                                        FreR=0x10;
                                        FreOneL+=0x01;
                                        FreTwoL+=0x10;
                                    }
                                    break;
                                case  0x4b:                                           //统调减
                                   if(aRxBuff[4] == 0x00)
                                   {
                                   aTxBuff[4]=0x00;
                                   FreD=0x00;
                                   }
                                   else if(aRxBuff[4]==0xFF)
                                   {
                                    aTxBuff[4]=0xFF;
                                        FreD=0x20;
                                        FreOneL-=0x01;
                                        FreTwoL-=0x10;
                                    }
                                    break;
                                }
                                aTxBuff[5]=0x00;
                                crc16tem=crc16(aTxBuff,nTxBuff);
                                aTxBuff[nTxBuff++]=(unsigned char)(crc16tem>>8);
                                aTxBuff[nTxBuff]=(unsigned char)(crc16tem & 0x00ff);
                                for(i = 0; i < nTxBuff+1; i++)
                        {
                              c[i]=aTxBuff[i];
                                        }
//                                USART1_Putc(c,n);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TXE,ENABLE);
                                USART_SendData(USART1, aTxBuff[0]);
                            sendnum=1;
                            break;

                        case PresetSingleReg:                                // 0x06
                                for(i=0;i<6;i++)
                                  {aTxBuff[i]=aRxBuff[i];}
                                nTxBuff=6;
                                switch (aRxBuff[3])                           //判断地址码
                                {
                                case 0x14:                                           //变频器一速度
                                 FreOneH=aRxBuff[4];
                                 FreOneL=aRxBuff[5];
                                 break;
                                case 0x15:                                           //变频器二速度
                                 FreTwoH=aRxBuff[4];
                                 FreTwoL=aRxBuff[5];
                                 break;
                        /*        case 0x0f:                                           //切刀加温
                                 TemH=aRxBuff[4];
                                 TemL=aRxBuff[5];
                                 break;
                                case 0x0b:                                           //整本数设定
                                 IntendNumH=aRxBuff[4];
                                 IntendNumL=aRxBuff[5];
                                 break;
                                case 0x0a:                                           //设定袋长
                                 IntendDisH=aRxBuff[4];
                                 IntendDisL=aRxBuff[5];
                                 break;
                                case 0x1e:                                           //速度
                                 IntendVelH=aRxBuff[4];
                                 IntendVelL=aRxBuff[5];
                                 break;
                                case 0x0e:                                           //追标长度
                                 IntendSignH=aRxBuff[4];
                                 IntendSignL=aRxBuff[5];
                                 break;
                                case 0x0c:                                           //脱标次数
                                 FailNumH=aRxBuff[4];
                                 FailNumL=aRxBuff[5];
                                 break;
                                case 0x0d:                                           //自动起机
                                 AutoRunH=aRxBuff[4];
                                 AutoRunL=aRxBuff[5];
                                 break;
                                case 0x1f:                                           //步进脉冲数
                                 PluseNOH=aRxBuff[4];
                                 PluseNOL=aRxBuff[5];
                                 break;
                                case 0x20:                                           //曲线选择
                                 LineH=aRxBuff[4];
                                 LineL=aRxBuff[5];
                                 break;
                                case 0x21:                                           //修轮
                                 CheckH=aRxBuff[4];
                                 CheckL=aRxBuff[5];
                                 break;        */

                                }
                                crc16tem=crc16(aTxBuff,nTxBuff);
                                aTxBuff[nTxBuff++]=(unsigned char)(crc16tem>>8);
                                aTxBuff[nTxBuff]=(unsigned char)(crc16tem & 0x00ff);
                                for(i = 0; i < nTxBuff+1; i++)
                        {
                              c[i]=aTxBuff[i];
                                        }
//                                USART1_Putc(c,n);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TXE,ENABLE);
                USART_SendData(USART1, aTxBuff[0]);
                           // sendnum=1;
                            break;

                        }
                }
        }
}

/******************** (C) COPYRIGHT 2012 WildFire Team **************************
* 文件名  :main.c
* 描述    :实现sht10传感器的modbus与上位机的通讯。
* 实验平台:奋斗mini开发板
* 库版本  :ST3.5.0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Init_Config.h"
#include "modbus.h"
#include "myiic.h"
#include "MeasuerTEMP.h"
#include "Systick.h"
/*
* 函数名:main
* 描述  : 主函数
* 输入  :无
* 输出  : 无
*/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Init_Config();

        SHT10_Config();

        SysTick_Init();

while (1)
    {

        if(Uart0_rev_comflag==0x01)
          {

          Uart0_rev_comflag=0x00;

          ParseReciev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
    }

}
/******************* (C) COPYRIGHT 2012 WildFire Team *****END OF FILE************/

网友A(2022-03-25):
谢谢!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2022-05-04):
这个应该是slave从机,不是master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