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蓝牙小车程序分享

楼主(2019-06-09):
HC05与开发板的连接线,使用杜邦线连接:

        HC05_TXD     <--->    PA3          //串口2接收引脚
        HC05_RXD      <--->     PA2            //串口2发送引脚
        HC05_KEY     <--->     PA5            //普通GPIO、输出
        HC05_INT      <--->     PA7            //普通GPIO、输入

        HC05_VCC    <--->     接5V或3.3V
        HC05_GND     <--->     接地线

调试串口(TTL-USB TO USART):
CH340的收发引脚与STM32的发收引脚相连。
    RX<--->PA9
    TX<--->PA10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usart/bsp_usart.h"
#include "./usart/bsp_usart_blt.h"
#include "./systick/bsp_SysTick.h"
#include "./hc05/bsp_hc05.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timer.h"

unsigned int Task_Delay[NumOfTask];
BLTDev bltDevList;
char sendData[1024];
char linebuff[1024];

/**
  * @brief  主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int main(void)
{

        char* redata;
        uint16_t len;
        static uint8_t hc05_role=0;

        delay_init();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初始化systick
        SysTick_Init();
        SysTick->CTRL|=SysTick_CTRL_ENABLE_Msk;

        USART_Config();

HC05_INIT();
        TIM3_PWM_Init(1999,719);

        while(1)
        {

                //搜索蓝牙模块,并进行连接
                if(Task_Delay[2]==0 && !IS_HC05_CONNECTED() )
                {
                        if(hc05_role == 1)        //主模式
                        {
                                HC05_INFO("正在扫描蓝牙设备...");

                                linkHC05();

                                Task_Delay[2]=3000; //此值每1ms会减1,减到0才可以重新进来这里,所以执行的周期是3s

                        }
                        else        //从模式
                        {
                                        HC05_Send_CMD("AT+INQ\r\n",1);//模块在查询状态,才能容易被其它设备搜索到
                                        delay_ss(1000);
                                        HC05_Send_CMD("AT+INQC\r\n",1);//中断查询,防止查询的结果干扰串口透传的接收

                                        Task_Delay[2]=2000; //此值每1ms会减1,减到0才可以重新进来这里,所以执行的周期是2s

                        }

                }

                        //连接后每隔一段时间检查接收缓冲区
                if(Task_Delay[0]==0 && IS_HC05_CONNECTED())
                {
                                uint16_t linelen;

                                /*获取数据*/
                                redata = get_rebuff(&len);
//                        k=(int)redata;
//                                printf ("k:\r\n%s",k);
                                linelen = get_line(linebuff,redata,len);

//                                /*检查数据是否有更新*/
                                if(linelen<200 && linelen != 0)
                                {

                                        if(strcmp(redata,"AT+LED1=ON")==0)
                                        {

                                                HC05_SendString("+LED1:ON\r\nOK\r\n");

                                        }
                                        else if(strcmp(redata,"AT+LED1=OFF")==0)
                                        {

                                                HC05_SendString("+LED1:OFF\r\nOK\r\n");

                                        }
                                        else
                                        {
                                                HC05_INFO("receive:\r\n%s",redata);

if(strcmp(redata,"111")==0)
{

}

if(strcmp(redata,"000")==0)
{

}
if(strcmp(redata,"1")==0)
{
                go_left_revolve1();
}
if(strcmp(redata,"2")==0)
{
                go_straight1();
}
if(strcmp(redata,"3")==0)
{
              go_right_revolve1();
}
if(strcmp(redata,"4")==0)
{
                        go_left1();
}
if(strcmp(redata,"5")==0)
{
                                go_stop();
}
if(strcmp(redata,"6")==0)
{
                                go_right1();
}
if(strcmp(redata,"8")==0)
{
                        go_back();
}

                                        }

                                        /*处理数据后,清空接收蓝牙模块数据的缓冲区*/

                                clean_rebuff();
                                }
                        Task_Delay[0]=500;//此值每1ms会减1,减到0才可以重新进来这里,所以执行的周期是500ms
                }

        }
}

/*********************************************END OF FILE**********************/

网友A(2019-11-17):
楼主 ,想问一下 usart1  usart2  处的波特率 哪一个是要hc05 匹配的呀
(新手)

楼主(2020-05-08):
引用 网友A:
楼主 ,想问一下 usart1  usart2  处的波特率 哪一个是要hc05 匹配的呀
(新手)

USart2是蓝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