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DY-10M蓝牙模块mesh组网经验分享

楼主(2019-06-09):
    要想使用蓝牙模块首先需要掌握串口的使用,在使用蓝牙模块之前,一直受困于串口使用(真是太笨了)。在向明白如何使用串口后,开始了对学习使用JDY-10M蓝牙模块。
有别于HC05,JDY-10M不光具备透传功能,还具备蓝牙组网的功能,这就大大扩展了它的实用性。
根据相关的数据手册以及问题解答的PDF我们可以对组网的过程进行如下总结:

   蓝牙组网完成—其实一点也不难。
   配置组网ID同一个网络内网络ID相同AT+NETID。
   配置广播名同一个网络内广播名相同AT+NAME。
  短地址唯一,用来标识组网内的每一个终端。AT+MADDR
重启自动组网。AT+RESET
   数据报格式
   数据报接收格式

  数据收发以16进制的形式进行操作。

数据收发操作

数据收发操作

对于这个模块最大的问题在手机端只能借助蓝牙上位机进行数据的收发且无法直接通过手机进行连接,对于PC因为目前没有上位机,导致无法与PC进行通信。

网友A(2019-07-22):
你好,请教个问题问题,该模块mesh组网时如何向app发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教个问题问题,该模块mesh组网时如何向app发数据,

我用的是“自带的蓝牙上位机”,代码里有用到蓝牙接口

网友B:
LZ,您知道手机App向Mesh组网的模块中发送的16进制格式数据,是如何发的吗?比如要发送AAFBFFFF1122

楼主(2019-08-22):
引用 网友B:
LZ,您知道手机App向Mesh组网的模块中发送的16进制格式数据,是如何发的吗?比如要发送AAFBFFFF1122

可以参考一下APP源码

网友C(2019-11-20):
玩过几个模块,大批量能行就不错了。

网友D:
请问楼主做过JDY-24M超级蓝牙模块(MESH组网)吗

网友E(2020-06-30):
你好 看到你分享关于JDY-10M蓝牙模块的技术帖 我这边也遇到了一点问题能不能加个联系方式求教于你。

网友F(2020-09-06):
我用的是JDY-24M, 设置好之后没有自动组网。请问是怎样确定有没有组网成功?是看AT+STAT吗?我的AT+STAT始终都是 0.

网友G(2020-11-14):
大佬好,我现在用32连这个蓝牙模块做mesh组网,发现32都发了好几组数据,10m才发一组,您有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H(2022-05-18):
你好,请教个问题问题,该模块mesh外接在stm32单片机上,完成组网后如何在两个模块之间进行通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