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程序哪里错了?蒙圈了

楼主(2019-06-09):
老手们再看看这个程序错在哪?不胜感激!附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1.h>
sbit L1=P0^0;
sbit L2=P0^1;
sbit L3=P0^2;
sbit L4=P0^3;
sbit K1=P2^0;
sbit K2=P2^1;
sbit K3=P2^2;
sbit K4=P2^3;
void main()
{
while(1)
   {

   if (K1==0)
   if (K2==0)
   if (K3==0)
   if (K4==0)
   {

           L1=0;
           L2=0;
           L3=0;
           L4=0;
           }
   else
   {
   L1=1;
   L2=1;
   L3=1;
   L4=1;
   }
   }
}

楼主:
弄明白了,这样才对,不能怕麻烦,得一步一步来
#include <reg51.h>
sbit L1=P0^0;
sbit L2=P0^1;
sbit L3=P0^2;
sbit L4=P0^3;
sbit K1=P2^0;
sbit K2=P2^1;
sbit K3=P2^2;
sbit K4=P2^3;
void main()
{
while(1)
   {

if (K1==0)
   {
    L1=0;
   }
           else
       {
        L1=1;
       }
if (K2==0)
  {
    L2=0;
  }
     else
      {
            L2=1;
      }
if (K3==0)
   {
         L3=0;
   }
          else
           {
                 L3=1;
           }

if (K4==0)
   {
     L4=0;
   }
          else
           {
                L4=1;
           }

   }
}

网友A:
思路问题,不是怕麻烦,而是逻辑问题,不一样的逻辑造成的,也就是思路问题。

网友B:
逻辑问题,可以做个流程框图再写程序

网友C:
你改了之后的程序我感觉还是怪怪的,老觉得哪不对;你是想实现什么功能,能说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