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MHz的高频交流整流,稳压,multisim仿真没问题,实际焊接出来之后出问题了

楼主(2019-06-09):
求助,1MHz的高频交流整流,稳压,multisim仿真没问题,实际焊接出来之后出问题了,输入为1MHZ的峰值为8V的交流电时,输出的电压只有2V,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电路焊接应该没问题,这个是用来做POV旋转灯无线供电部分的,经过测试发现发送部分波形的频率至少为100K时,接受部分的线圈才能接收到能量,于是想出了这么个办法,接受部分需要用这个电路把接受的高频正弦波变成5V直流电供单片机使用的,或者那位大佬有做过这个或者是有什么相关的资料,烦请分享一下

这个是仿真的截图

这个是仿真的截图

网友A:
整流二极管一定要用高频整流管
电流不大的,可以用1N4148
电流大的用1N5819
如果没有这两个型号,那就找个坏的电动车充电器上面拆下来
你以为是220交流电吗?这是高频交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流二极管一定要用高频整流管
电流不大的,可以用1N4148
电流大的用1N5819

UF4007也是快恢复二极管,也可以用于高频交流电整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整流二极管一定要用高频整流管
电流不大的,可以用1N4148
电流大的用1N5819

高频整流要用肖特基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