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ADC电压采集出来的电压值却一直在变化

楼主(2019-06-09):
100K的电位器并没有旋转,但是采集出来的电压值却一直在变化,啥情况?

网友A:
stm32 基准电压是3.3v,而且你的数据出现了十六进制,看一下程序里面对数据结果咋处理的嘛

网友B:
你能保证,输入电压是恒定的吗?

网友C:
输入电压有没有稳压,还有电压是从那里出来的?这很重要啊

网友D:
和你用的基准电压,采样的电压温定度,电路去干扰等等都有关系,一项一项排查

网友E(2020-08-05):
亲,方便提供一下仿真图和源码嘛?

网友F:
内部基准电压稳定性没有那么好

网友G:
分别拿示波器量一下基准电压和AD采样点电压的纹波有多大,看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这是问题解决了吧!咋也不回来结贴说明一下撒。

网友H:
参考电压不一样的到的值可能也有差别,可以改变一下参考电压试试

网友I(2020-09-07):
先检查一下你的供电电源是否稳定

网友J:
先测基准电压 再测量实际电路

网友K:
可以多次采集求平均值

网友F:
输入电压稳定性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