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ED花样显示之画圆矩形直线STM32源程序

楼主(2019-06-09):
用STM32F103C8T6控制0.96寸OLED显示屏显示矩形,直线和圆,动态生成,是移植的正点原子TFT显示屏的程序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usmart.h"
#include "OLED_I2C.h"
extern unsigned char BMP1[];

unsigned char BMP2[8192];

//将128*8的数组转为128*64
void Change_to_12864(unsigned char BMP[])
{
        unsigned int j=0;
        unsigned char x,y,n,BMP3[1024];
        for(y=0;y<64;y=y+8)
        {
                for(x=0;x<128;x++)
                {
                        BMP3[j]=BMP[j];
                        for(n=0;n<8;n++)
                        {
                                        if(BMP3[j]&0x01)
                                        BMP2[x+(y+n)*128]=1;
                                        BMP3[j]=BMP3[j]>>1;
                        }
                        j++;
                }
        }
}
//将128*64的数组转为128*8
void Change_to_1288(unsigned char BMP4[])
{
        unsigned int j=0;
        unsigned char x,y,n,temp;

        for(y=0;y<64;y=y+8)
        {
                for(x=0;x<128;x++)
                {
                        for(n=0;n<8;n++)
                        {
                                        temp|=BMP4[x+(y+n)*128]<<7;
                                        if(n<7)
                                        temp=temp>>1;
                        }
                        BMP1[j]=temp;
                        temp=0;
                        j++;
                }
        }
}

//画线
//x1,y1:起点坐标
//x2,y2:终点坐标
void LCD_DrawLine(u16 x1, u16 y1, u16 x2, u16 y2)
{
        u16 t;
        int xerr=0,yerr=0,delta_x,delta_y,distance;
        int incx,incy,uRow,uCol;
        delta_x=x2-x1; //计算坐标增量
        delta_y=y2-y1;
        uRow=x1;
        uCol=y1;
        if(delta_x>0)incx=1; //设置单步方向
        else if(delta_x==0)incx=0;//垂直线
        else {incx=-1;delta_x=-delta_x;}
        if(delta_y>0)incy=1;
        else if(delta_y==0)incy=0;//水平线
        else{incy=-1;delta_y=-delta_y;}
        if( delta_x>delta_y)distance=delta_x; //选取基本增量坐标轴
        else distance=delta_y;
        for(t=0;t<=distance+1;t++ )//画线输出
        {
                BMP2[uRow+uCol*128]=1;//画点
                xerr+=delta_x ;
                yerr+=delta_y ;
                if(xerr>distance)
                {
                        xerr-=distance;
                        uRow+=incx;
                }
                if(yerr>distance)
                {
                        yerr-=distance;
                        uCol+=incy;
                }
        }
}
//画矩形
//(x1,y1),(x2,y2):矩形的对角坐标
void LCD_DrawRectangle(u16 x1, u16 y1, u16 x2, u16 y2)
{
        LCD_DrawLine(x1,y1,x2,y1);
        LCD_DrawLine(x1,y1,x1,y2);
        LCD_DrawLine(x1,y2,x2,y2);
        LCD_DrawLine(x2,y1,x2,y2);
}
//在指定位置画一个指定大小的圆
//(x,y):中心点
//r    :半径
void LCD_Draw_Circle(u16 x0,u16 y0,u8 r)
{
        int a,b,x,y;
        int di;
        a=0;b=r;
        di=3-(r<<1);             //判断下个点位置的标志
        while(a<=b)
        {
                BMP2[x0+a+(y0-b)*128]=1;             //5
                 BMP2[x0+b+(y0-a)*128]=1;             //0
                BMP2[x0+b+(y0+a)*128]=1;             //4
                BMP2[x0+a+(y0+b)*128]=1;             //6
                BMP2[x0-a+(y0+b)*128]=1;             //1
                 BMP2[x0-b+(y0+a)*128]=1;
                BMP2[x0-a+(y0-b)*128]=1;             //2
          BMP2[x0-b+(y0-a)*128]=1;             //7
                a++;
                //使用Bresenham算法画圆
                if(di<0)di +=4*a+6;
                else
                {
                        di+=10+4*(a-b);
                        b--;
                }
        }
}
//显示全屏
void OLED_Fast(unsigned char BMP[])
{
        unsigned int j=0;
        unsigned char x,y;
        for(y=0;y<8;y++)
        {
                OLED_SetPos(0,y);
    for(x=0;x<128;x++)
                {
                        WriteDat(BMP[j]);
                        j++;
                }
        }
}

//LED状态设置函数
void led_set(u8 sta)
{
        LED1=sta;
}
//函数参数调用测试函数
void test_fun()
{
        OLED_DrawBMP(0,0,128,8,(unsigned char *)BMP1);
}
int main(void)
{
         u8 h,y,x,z;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I2C_Configuration();
        OLED_Init();
        usmart_dev.init(SystemCoreClock/1000000);        //初始化USMART
        OLED_CLS();
        h=12;
          while(1)
        {
                for(y=0;y<64;y++)
                {
                        for(x=0;x<128;x++)
                        {
                                BMP2[x+y*128]=0;
                        }
                }
                 LCD_Draw_Circle(32+z,32,12);
                LCD_Draw_Circle(96-z,32,h);
                LCD_DrawRectangle(56,48,72,56);
                 Change_to_1288((unsigned char *)BMP2);
                 OLED_Fast((unsigned char *)BMP1);
                if(z<8)
                z=z+1;
                else
                z=z-1;
                if(z==8)z=16;
                if(z==10)z=0;
        }
}

网友A(2019-10-15):
看似有帮助,明天放到STC90单片机中试试。

网友B(2021-07-30):
请问可以兼容51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