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自动停车装置程序(自行车)

楼主(2019-06-09):
参加比赛的作品,智能停车装置,实物图片没了。只剩下程序了

#include"key.h"
#include"12864.h"
#include"delay.h"
#include"bjdj.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TL0_temp;         /*暂存TL0的初值*/
unsigned char TH0_temp,count;         /*暂存TH0的初值*/
#define CRY_FREQUENCY 11059200 /*CRY_FREQUENCY为晶振频率,单位为Hz*/
#define INT_CLOCK 100    /*INT_CLOCK为定时值,单位为ms ,此处定义为10ms*/
uchar nmm[6]; //每次MCU采集到的密码输入
uchar wei,key;
unsigned char count1,count2,jd1,jd2;       //0.5ms次数标识
uchar tcw1[6]={0,0,0,0,0,0};
uchar tcw2[6]={0,0,0,0,0,0};
uchar tcw3[6]={0,0,0,0,0,0};
uchar tcw4[6]={0,0,0,0,0,0};
uchar tcw5[6]={0,0,0,0,0,0};
uchar tcw6[6]={0,0,0,0,0,0};
uchar tcw[6]={0,0,0,0,0,0};
bit allow,genggai,ok,wanbi,retry,close,cbw;         //各个状态位
uchar global_state = 0;
uchar count_num = 0;  //输入的数字个数
sbit dula=P2^6;
sbit pwm1=P1^1;
sbit pwm2=P1^2;
sbit wela = P2^7;  //代表锁控的继电器IO   高电平关锁,低电平开锁
//sbit LEDRED = P3^3;  //代表密码输入错误的红灯IO  高电平熄灭,低电平点亮
//sbit LEDGREEN = P3^4;  //代表密码输入正确的绿灯IO  高电平熄灭,低电平点亮
uchar genPasswd[6];           //存储生成的四位随机数密码
uchar inpPasswd[6];           //存储取包时输入的四位密码

void Timer0_init()
{
        unsigned long T0_temp;                                     /*暂存T0的初始值        */
        T0_temp = 65536-((INT_CLOCK *CRY_FREQUENCY /1000)/12);    /*T0初始值计算公式,参考教科书*/
        TL0_temp = T0_temp & 0xff;
        TH0_temp = T0_temp >> 8;
        TL0 = TL0_temp;
        TH0 = TH0_temp;
        TMOD |= 0x01;
        TR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ET0 = 1;
        EA = 1;                    /*开总中断*/

}
void Time1_Init()
{
        TMOD |= 0x10;
        ET1=1;
        TH1 = 0x0FF;
    TL1 = 0x0A4;
        TR1=1;
}

void main()
{

uchar i,z,bl,b2;
    uint passwd;
    uchar tcwa,tcwb,tcwc,tcwd,tcwe,tcwf,tcwz;
           uchar key_value = 0;
        uchar temp_key_value = 0xff;
        jd1=13;
        jd2=30;
        count1=0;
        count2=0;
        xa=0;
        xb=0;
        xc=0;
        xd=0;
        ya=0;
        yb=0;
        yc=0;
        yd=0;
        Timer0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Time1_Init();
        lcd_init();        //LCD12864初始化
        while(1)        //进入不断循环
        {
                temp_key_value = Calkey_scan();          //读取矩阵按键的键值
                if(temp_key_value != 0xff)
                {
                        key_value = temp_key_value;
                }

                switch(global_state)
                {
                        case 0:         //初始化状态
                                display(2,1,"    欢迎使用    "); //显示欢迎语句        -- "welcome"
                                display(3,1,"自行车智能停车库");
                                                for(i = 0;i < 6;i++)
                        inpPasswd[i] = ' ';  //清除刚刚输入的密码
                                if(key_value == 13)  //存包按键被按下
                                {
                                    key_value = 0xff;  //将按键值清除
//                                        Lock = 0;    //开锁
                                        for(i=0;i<6;i++)
                                        {
                                                if(tcw[i]==0) break;
                                        }
                                        passwd =TL0;  //采用定时器寄存器的值作为密码
                                        genPasswd[0] = passwd%100/10+0X30;                  //存储密码
                                        genPasswd[1] = passwd%10+0X30;
                                        passwd =TL0;  //采用定时器寄存器的值作为密码
                                        genPasswd[2] = passwd%100/10+0X30;
                                        genPasswd[3] = passwd%10+0X30;
                                        passwd =TH0;  //采用定时器寄存器的值作为密码
                                        genPasswd[4] = passwd%100/10+0X30;
                                        genPasswd[5] =  passwd%10+0X30;
                                        write_com(0x01);
                                        delay_ms(5);
                                        switch(i)
                                        {
                                                case 0: for(z=0;z<6;z++)
                                                                {
                                                                        tcw1[z]=genPasswd[z];
                                                                }
                                                                tcw[i]=1+0x30;
                                                                        global_state = 1;   //切换运行状态
                                                                bl=1;
                                                                break;
                                                case 1: for(z=0;z<6;z++)
                                                                {
                                                                        tcw2[z]=genPasswd[z];
                                                                }
                                                                tcw[i]=1+0x30;
                                                                        global_state = 1;   //切换运行状态
                                                                bl=2;
                                                                break;
                                                case 2: for(z=0;z<6;z++)
                                                                {
                                                                        tcw3[z]=genPasswd[z];
                                                                }
                                                                tcw[i]=1+0x30;
                                                                        global_state = 1;   //切换运行状态
                                                                bl=3;
                                                                break;
                                                case 3: for(z=0;z<6;z++)
                                                                {
                                                                        tcw4[z]=genPasswd[z];
                                                                }
                                                                tcw[i]=1+0x30;
                                                                        global_state = 1;   //切换运行状态
                                                                bl=4;
                                                                break;
                                                case 4: for(z=0;z<6;z++)
                                                                {
                                                                        tcw5[z]=genPasswd[z];
                                                                }
                                                                tcw[i]=1+0x30;
                                                                        global_state = 1;   //切换运行状态
                                                                bl=5;
                                                                break;
                                                case 5: for(z=0;z<6;z++)
                                                                {
                                                                        tcw6[z]=genPasswd[z];
                                                                }
                                                                tcw[i]=1+0x30;
                                                                        global_state = 1;   //切换运行状态
                                                                bl=6;
                                                                break;
                                                case 6: display(2,3,"车位已满");
                                                                global_state = 0;
                                                                delay_ms(1900);
                                                                break;
                                        }
                                        //display(1,1,"正在停车");   //显示关门提示语        -- "正在停车"
                                    //delay_ms(1900);    //等待关门 大约3秒
//                                        Lock = 1;   //关门

                                }
                                if(key_value == 14)  //取包按键被按下
                                {
                                    key_value = 0xff;  //将按键值清除
                                        global_state = 2;  //切换运行状态
                                        count_num = 0;   //清除数字按键变量
                                        write_com(0x01);
                                        delay_ms(5);
                                        display(2,2,"请输入密码");  //显示输入密码界面
                                        //display(2,1,"          ");
                                        for(i = 0;i < 6;i++)  //清空输入的密码数组
                                            inpPasswd[i] = ' ';
                                }
                        break;
                        case 1:                //密码生成状态
                                   write_com(0x01);
                                delay_ms(5);
                                display(2,2,"请牢记密码");         //显示密码生成界面Passwd
                                display(3,3,genPasswd);
                                switch(bl)
                                {
                                        case 3:         jd1=10;
                                                        jd2=33;
                                                        zuobiaojy(140);
                                                   gaodu2(35);
                                                        zuobiaox(92);
                                                        gaodu1(35);
                                                        jd1=21;
                                                        jd2=22;
                                                        gaodu2(35);
                                                        zuobiaojx(92);
                                                        jd1=13;
                                                        jd2=30;
                                                        gaodu1(35);
                                                        zuobiaoy(142);
                                        break;
                                        case 4: jd1=10;
                                                        jd2=33;
                                                        zuobiaojy(132);
                                                        gaodu2(35);
                                                        zuobiaojx(88);
                                                        gaodu1(35);
                                                        jd1=21;
                                                        jd2=22;
                                                        gaodu2(35);
                                                        zuobiaox(88);
                                                        jd1=13;
                                                        jd2=30;
                                                        gaodu1(35);
                                                        zuobiaoy(132);
                                                        break;
                                        case 1: jd1=10;
                                                        jd2=33;
                                                        zuobiaojy(137);
                                                   gaodu2(150);
                                                        zuobiaox(95);
                                                        gaodu1(27);
                                                        jd1=21;
                                                        jd2=22;
                                                        gaodu2(27);
                                                        zuobiaojx(95);
                                                        jd1=13;
                                                        jd2=30;
                                                        gaodu1(150);
                                                        zuobiaoy(190);
                                                         break;
                                        case 2:  jd1=10;
                                                        jd2=33;
                                                        zuobiaojy(125);
                                                        gaodu2(148);
                                                        zuobiaojx(93);
                                                        gaodu1(23);
                                                        jd1=21;
                                                        jd2=22;
                                                        gaodu2(23);
                                                        zuobiaox(93);
                                                        jd1=13;
                                                        jd2=30;
                                                        gaodu1(148);
                                                        zuobiaoy(180);
                                                        break;
                                        case 5:  jd1=10;

                                                        jd2=33;
                                                        zuobiaojy(394);
                                                        gaodu2(148);
                                                        zuobiaojx(88);
                                                        gaodu1(23);
                                                        jd1=21;
                                                        jd2=22;
                                                        gaodu2(23);
                                                        zuobiaox(88);
                                                        jd1=13;
                                                        jd2=30;
                                                        gaodu1(148);
                                                        zuobiaoy(394);
                                                        break;
                                        case 6:   jd1=10;
                                                        jd2=33;
                                                        zuobiaojy(394);
                                                        gaodu2(148);
                                                        zuobiaojx(88);
                                                        gaodu1(23);
                                                        jd1=21;
                                                        jd2=22;
                                                        gaodu2(23);
                                                        zuobiaox(88);
                                                        jd1=13;
                                                        jd2=30;
                                                        gaodu1(148);
                                                        zuobiaoy(394);
                                                        break;
                                }
                                bl=0;
                                write_com(0x01);
                                delay_ms(5);
                                global_state = 0;  //返回到初始界面

                        break;
                        case 2:          //输入密码状态

                          display(3,3,inpPasswd);           //显示输入密码界面
                           if((key_value >= 0) && (key_value <= 9))          //如果按下的为0-9的数字按键
                           {

                                if(count_num <= 5)         //如果按键次数小于6次
                                        {
                                        inpPasswd[count_num] = key_value+0X30; //将按键值存入数组,并显示
                                                   count_num++;
                                    }
                                         key_value = 0xff;  //将按键值清除
                           }
                           if(key_value == 15) //清除按键被按下
                           {
                                key_value = 0xff;  //将按键值清除
                                   count_num=0;
                                           for(i = 0;i < 6;i++)
                                          inpPasswd[i] = ' ';  //清除刚刚输入的密码
                           }
                           if(key_value == 16) //确认按键被按下
                           {
                                key_value = 0xff;  //将按键值清除
                                    for(tcwa = 0;tcwa < 6;tcwa++)                        //判断密码是否正确,判断车辆位置
                                        {
                                                if(tcw1[tcwa] != inpPasswd[tcwa])
                                                        break;
                                        }
                                        for(tcwb = 0;tcwb < 6;tcwb++)
                                        {
                                                if(tcw2[tcwb] != inpPasswd[tcwb])
                                                        break;
                                        }
                                        for(tcwc = 0;tcwc < 6;tcwc++)
                                        {
                                                if(tcw3[tcwc] != inpPasswd[tcwc])
                                                        break;
                                        }
                                        for(tcwd = 0;tcwd < 6;tcwd++)
                                        {
                                                if(tcw4[tcwd] != inpPasswd[tcwd])
                                                        break;
                                        }
                                        for(tcwe = 0;tcwe < 6;tcwe++)
                                        {
                                                if(tcw5[tcwe] != inpPasswd[tcwe])
                                                        break;
                                        }
                                        for(tcwf = 0;tcwf < 6;tcwf++)
                                        {
                                                if(tcw6[tcwf] != inpPasswd[tcwf])
                                                        break;
                                        }
                                        write_com(0x01);
                                        delay_ms(5);
                                        if(tcwa==6)
                                        {
                                                tcwz=1;
                                                tcw[1]=0;
                                                display(2,1,"一号车位已出车  ");
                                                b2=1;
                                        }
                                        if(tcwb==6)
                                        {
                                                tcwz=2;
                                                tcw[2]=0;
                                                display(2,1,"二号车位已出车  ");
                                                b2=2;
                                        }
                                        if(tcwc==6)
                                        {
                                                tcwz=3;
                                                tcw[3]=0;
                                                display(2,1,"三号车位已出车  ");
                                                b2=3;
                                        }
                                        if(tcwd==6)
                                        {
                                                tcwz=4;
                                                tcw[4]=0;
                                                display(2,1,"四号车位已出车  ");
                                                b2=4;
                                        }
                                        if(tcwe==6)
                                        {
                                                tcwz=5;
                                                tcw[5]=0;
                                                display(2,1,"五号车位已出车  ");
                                                b2=5;
                                        }
                                        if(tcwf==6)
                                        {
                                                tcwz=6;
                                                tcw[6]=0;
                                                display(2,1,"六号车位已出车  ");
                                                b2=6;
                                        }
                                        if(tcwz==0)
                                        {
                                                display(2,3,"密码错误");
                                                delay_ms(2000);
                                        }
                                        switch(b2)
                                {
                                        case 3:
                                                        zuobiaojy(140);
                                                   gaodu2(35);
                                                   jd1=21;
                                                        jd2=22;
                                                        zuobiaox(92);
                                                        gaodu1(35);
                                                         jd1=10;
                                                        jd2=33;

                                                        gaodu2(35);
                                                        zuobiaojx(92);

                                                        gaodu1(35);
                                                        zuobiaoy(142);
                                                        jd1=13;
                                                        jd2=30;
                                        break;
                                        case 4:
                                                        zuobiaojy(132);
                                                        gaodu2(35);
                                                        jd1=21;
                                                        jd2=22;
                                                        zuobiaojx(88);
                                                        gaodu1(35);
                                                        jd1=10;
                                                        jd2=33;
                                                        gaodu2(35);
                                                        zuobiaox(88);
                                                        gaodu1(35);
                                                        zuobiaoy(132);
                                                        jd1=13;
                                                        jd2=30;
                                                        break;
                                        case 1: zuobiaojy(137);
                                                   gaodu2(150);
                                                        jd1=21;
                                                        jd2=22;
                                                        zuobiaox(95);
                                                        gaodu1(27);
                                                        jd1=10;
                                                        jd2=33;
                                                        gaodu2(27);
                                                        zuobiaojx(95);
                                                        gaodu1(150);
                                                        zuobiaoy(190);
                                                        jd1=13;
                                                        jd2=30;
                                                         break;
                                        case 2:
                                                        zuobiaojy(125);
                                                        gaodu2(148);
                                                         jd1=21;
                                                        jd2=22;
                                                        zuobiaojx(93);
                                                        gaodu1(23);
                                                        jd1=10;
                                                        jd2=33;
                                                        gaodu2(23);
                                                        zuobiaox(93);
                                                        gaodu1(148);
                                                        zuobiaoy(180);
                                                        jd1=13;
                                                        jd2=30;
                                                        break;
                                        case 5:
                                                        zuobiaojy(394);
                                                        gaodu2(148);
                                                        jd1=21;
                                                        jd2=22;
                                                        zuobiaojx(88);
                                                        gaodu1(23);
                                                         jd1=10;
                                                        jd2=33;

                                                        gaodu2(23);
                                                        zuobiaox(88);

                                                        gaodu1(148);
                                                        zuobiaoy(394);
                                                                jd1=13;
                                                        jd2=30;
                                                        break;
                                        case 6:
                                                        zuobiaojy(394);
                                                        gaodu2(148);
                                                                jd1=21;
                                                        jd2=22;
                                                        zuobiaojx(88);
                                                        gaodu1(23);
                                                          jd1=10;
                                                        jd2=33;

                                                        gaodu2(23);
                                                        zuobiaox(88);

                                                        gaodu1(148);
                                                        zuobiaoy(394);
                                                        jd1=13;
                                                        jd2=30;
                                                        break;
                                }
                                b2=0;
                                        global_state = 0;  //返回到初始界面
                                        write_com(0x01);
                                        delay_ms(5);
                           }

                        break;
                }
        }
}
void T0_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H0 += TH0_temp;
        TL0 += TL0_temp;
}
void Time1_Int()interrupt 3
{
          TH1 = 0x0FF;
    TL1 = 0x0A4;
        if(count1<jd1)
                pwm1=1;
        else
                pwm1=0;
        if(count2<jd2)
                pwm2=1;
        else
                pwm2=0;
        count1=(count1+1);
        count1=count1%200;                   //对40取余是为了保持20ms周期
                count2=(count2+1);
        count2=count2%200;                   //对40取余是为了保持20ms周期
}

所有程序51hei提供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