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怎么算它的最大电流值。

楼主(2019-06-10):
datasheet上一般给出了Pd,和Izk之类的,就是没给出相应的最大电流。

网友A:
请问一下,最右边的那600mA是个什么参数?

网友B:
600ma就是最大稳压电流

网友C:
最大电流=最大耗散功率/稳压值

网友C:
最大稳压电流=最大耗散功率/稳压值

网友D:
Nominal Zener Voltage
Maximum DC Zener Current
不是都说的一清二楚么

网友E:
反问:“Maximum DC Zener Current”这个是什么意思?

嗯,如果你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别问了。

网友F:
Maximum DC Zener Current最大直流电流

网友G:
电流=功率/电压,P=UI

网友H:
,稳压管允许的最大电流Izm是根据该稳压管型号的额定耗散功率计算出来的。根据功耗P=U*I,可以推得最大电流I=Pz/Uz。如果电流超过此值,功耗就会超出而过热烧毁。  例如一支稳压值8.2V功耗1W的稳压管,其最大反向电流I=P/U=1/8.2=0.122A,即122mA。

网友I:
稳压二极管是一种特种用途的二极管,普通二极管大多在正向导通时工作,而稳压二极管是工作在反向击穿状态下的二极管。  1、稳压管基本原理:  稳压二极管利用pn结反向击穿状态,其电流可在很大范围内变化而电压基本不变的现象,制成的起稳压作用的二极管。稳压二极管的伏安特性曲线的正向特性和普通二极管差不多,反向特性是在反向电压低于反向击穿电压时,反向电阻很大,反向漏电流极小。但是,当反向电压临近反向电压的临界值时,反向电流骤然增大,称为击穿,在这一临界击穿点上,反向电阻骤然降至很小值。尽管电流在很大的范围内变化,而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却基本上稳定在击穿电压附近,从而实现了二极管的稳压功能。基本的伏安特性如图所示。   2、稳压管主要参数  稳定电压Uz:指稳压管通过额定电流Iz时两端产生的稳定电压值,是稳压管最重要的参数。  额定电流Iz:指稳压管产生稳定电压时通过该管的电流值。低于此值时(例如图中Izk),稳压管虽并非不能稳压,但稳压效果会变差;高于此值时,只要不超过额定功率损耗,也是允许的,而且稳压性能会好一些,但要多消耗电能。  动态电阻Rz:指稳压管两端电压变化ΔU与电流变化ΔI的比值,Rz=ΔU/ΔI。该比值随工作电流的不同而改变,一般是工作电流愈大,动态电阻则愈小。不同稳压值的稳压管动态电阻也会有所不同,通常8V左右的稳压管动态电阻最小。  额定功耗Pz:由芯片允许温升决定,其数值为稳定电压Vz和允许最大电流Izm的乘积。  温度系数α:如果温度变化,稳压管的稳定电压也会发生微小变化,稳压值低于6V属于齐纳击穿,温度系数是负的;高于6V的属雪崩击穿,温度系数是正的。因此6V左右的稳压管可以获得零温度系数。  3、最大电流计算:  据上所述,稳压管允许的最大电流Izm是根据该稳压管型号的额定耗散功率计算出来的。根据功耗P=U*I,可以推得最大电流I=Pz/Uz。如果电流超过此值,功耗就会超出而过热烧毁。  例如一支稳压值8.2V功耗1W的稳压管,其最大反向电流I=P/U=1/8.2=0.122A,即122mA。

网友J:
你可以直接百度该二极管的型号,一般都会有最大电流的介绍,不过稳压二极管也分很多种,要选用正确

网友K:
收藏了,谢谢,刚好在计算LED和电阻加稳压。

网友L:
根据I=P/U,参考稳压管的稳压值精度,可以方便得出稳压管的电流范围,使用时,在此范围之内选取参数,电流太小,稳压管可能不会反向击穿导通,电流太大,有可能损坏稳压管。

网友M:
600mA就是最大电流值

网友N:
最大直流稳压电流就是最后所指的那个数值

网友O:
能够持续的最大电流=稳压二极管功率/稳压值,还有冲击或者瞬态功率,手册会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