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电子密码锁的程序有警告,新手求助

楼主(2019-06-10):
求教以下程序有13处警告 , 新手求解,  关于电子密码锁的,警告在最后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nit  unsigned int
uchar Pre_KeyNo = 16, KeyNo = 16;
uchar code Title_Text[] = "Your Password...";
uchar DSY_BUFFER[10] = " ";
uchar UserPassword[10] = " ";
void LCD_Init();
void Display_String(uchar * str,uchar LineNo);
void IIC_24C04_Init();
void Beep();
uchar RecString(uchar Slave,uchar Subaddr,uchar *Buffer,uchar N);
uchar SendString(uchar Slave,uchar Subaddr,uchar *Buffer,uchar N);
uchar Keys_Scan();
sbit LED_OPEN = P2^7;
sbit BEEP = P3^7;

void DelayMS(int x )
{
uchar  i;
while (x--) for (i = 0;i<120;i++);
}
void Beep()
{
uchar  i;
for (i=0;i<100;i++)
{
DelayMS(1);BEEP= ~BEEP;
}
BEEP=0;
}
void Clear_Password()
{
UserPassword[0] = '\0';
DSY_BUFFER[0] = '\0';
}
void main()
{
   uchar i = 0;
   uchar IIC_Password[10];
   uchar IS_Valid_User = 0;
   P0 = 0xFF;
   P1 = 0xFF;
   P2 = 0xFF;
   TMOD = 0x02;                     //T0设置为8位自动重装模式
   TH0 = 175;
   TL0 = 175;
   TR0 = 1;                         //启动T0
   DelayMS(10);
   LCD_Init();                      //初始化LCD

   IIC_24C04_Init();                //初始化24C04

   Display_String(Title_Text,0x00); //在第1行显示标题

   //24C04的内容已由初始化BIN文件导入
   //将24C04中预先写入的密码读入pass
   RecString(0xa0, 0 , IIC_Password, 6);
   IIC_Password[6] = '\0';
   while(1)
   {
      P1 = 0xF0;
      if(P1 != 0xF0) KeyNo = Keys_Scan();  //扫描键盘获取键序号KeyNo

      switch ( KeyNo )
      {
           case 0:  case 1: case 2: case 3: case 4:
           case 5:  case 6: case 7: case 8: case 9:

                   if ( i<= 5 )             //密码限制在6位以内
                   {
                        //如果i为0则执行一次清屏
                        if (i ==0) Display_String("                ",0x40);

                        UserPassword[i] = KeyNo + '0';
                        UserPassword[i+1] = '\0';

                        DSY_BUFFER[i] = '*';
                        DSY_BUFFER[i+1] = '\0';

                        Display_String(DSY_BUFFER,0x40);

                        i++;
                    }
                    break;

           case 10: //按A键开锁
                    if (strcmp(UserPassword,IIC_Password) == 0)
                    {
                       LED_OPEN = 0;  //点亮LED
                       Clear_Password();
                       Display_String("Unlock OK!      ",0x40);
                       IS_Valid_User = 1;
                    }
                    else
                    {
                       LED_OPEN =1;   //关闭LED
                       Clear_Password();
                       Display_String("ERROR !         ",0x40);
                       IS_Valid_User = 0;
                    }
                    i = 0;
                    break;

           case 11: //按B键上锁
                    LED_OPEN =1;
                    Clear_Password();
                    Display_String(Title_Text,0x00);
                    Display_String("                ",0x40);
                    i = 0;
                    IS_Valid_User = 0;
                    break;

           case 12: //按C键设置新密码
                    //如果是合法用户则提示输入新密码
                    if ( !IS_Valid_User ) Display_String("No rights !",0x40);
                    else
                    {
                       i = 0;
                       Display_String("New Password:   ",0x00);
                       Display_String("                ",0x40);
                     }

                    break;

           case 13: //按D键保存新密码
                    if ( !IS_Valid_User ) Display_String("No rights !",0x40);
                    else
                    {
                       SendString(0xa0, 0 , UserPassword, 6);

                       //重新读入刚写的密码
                       RecString(0xa0, 0 , IIC_Password, 6);
                       IIC_Password[6] = '\0';

                       i = 0;
                       Display_String(Title_Text,0x00);
                       Display_String("Password Saved! ",0x40);
                     }

                    break;

           case 14: //按E键消除所有输入
                    i = 0;
                    Clear_Password();
                    Display_String("                ",0x40);
       }

       Beep();
       DelayMS(100);
       P1= 0xF0;
       while (P1 != 0xF0);    //如果有键未释放则等待
       while (P1 == 0xF0);    //如果没有再次按下按键则等待
   }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nit  unsigned int
#define Delay4us(); {_nop_();_nop_(); _nop_();_nop_();}
sbit SCL = P3^2;
sbit SDA = P3^3;
void Start()
{
SDA = 1;SCL = 1;Delay4us();SDA = 0;Delay4us();SCL = 0;
}
void Stop()
{
SDA =0;SCL =1;Delay4us();SDA = 1;Delay4us();SCL=0;
}
void IIC_24C04_Init()
{
SCL = 0; Stop();
}
void ACK()
{
SDA =0;SCL =1;Delay4us();SCL = 0;SDA=1;
}
void No_ACK()
{
SDA =1;SCL =1;Delay4us();SCL = 0;SDA=0;
}
uchar RecByte()
{
uchar i,rd;
rd = 0x00;
SDA = 1;
for(i=0;i<8;i++)
{
SCL =1 ;rd<<=1; rd |=SDA;Delay4us();SCL = 0;Delay4us();
}
SCL=0;
Delay4us();
return rd;
}
uchar SendByte(uchar wd)
{
uchar  i;
bit  ack0;
for(i=0;i<8;i++)
{
SDA=(bit)(wd & 0x80);
_nop_();_nop_();SCL = 1;Delay4us();SCL = 0;wd<<=1;
}
Delay4us();
SDA = 1;
SCL = 1;
Delay4us();
ack0 = !SDA;
SCL = 0;
Delay4us();
return ack0;
}
uchar SendString(uchar Slave,uchar Subaddr,uchar *Buffer,uchar N)
{
uchar i;
Start();
if(!SendByte(Slave))  return 0;
if(!SendByte(Subaddr))  return 0;
for(i=0;i<N;i++)
{
if (!SendByte(Buffer[i])) return 0;
}
Stop();
return 1;
}
uchar RecString(uchar Slave,uchar Subaddr,uchar *Buffer,uchar N)
{
uchar i;
Start();
if(!SendByte(Slave))  return 0;
if(!SendByte(Subaddr))  return 0;
Start();
if(!SendByte(Slave+1))  return 0;
for(i=0;i<N-1;i++)
{
Buffer[i] = RecByte();
ACK();
}
Buffer[N-1] = RecByte();
No_ACK();
Stop();
return 1;
}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ni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Ms(unit x);
uchar Keys_Scan()
{
uchar Tmp,KeyNo = 0;
P1=0x0F;
DelayMs(1);
Tmp = P1 ^ 0x0F;
switch (Tmp)
{
case 1: KeyNo = 0;break;
case 2: KeyNo = 1;break;
case 4: KeyNo = 2;break;
case 8: KeyNo = 3;break;
default:  KeyNo = 16;
}
P1 = 0X0F;
DelayMs(1);
Tmp = P1 >> 4 ^ 0x0F;
switch (Tmp)
{
case 1: KeyNo += 0; break;
case 2: KeyNo += 4; break;
case 4: KeyNo += 8; break;
case 8: KeyNo += 12;
}
return KeyNo;
}

警告

网友A:
什么意思?三个文件每个文件单独检查告警进行处理即可.
把告警的函数全部注释掉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