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自制串口协议驱动输出RS485通信232通信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2019-06-10):
用STC12C5A60S2开发96路信号输出,可接485 多层主机 ,自制串口通信协议
附件中有PDF版AD原理图,源代码 开发文档。
原创。

上位机对于这些信号机的控制就是基于这块--96路信号灯板。顾名思义,96路信号灯板可以同时实现对96个信号灯的控制,操作人员只需在上位机电脑端,发送通信协议,单片机做出应答,外接设备轨道信号机实现列车指示作用。
  • 上位机与96路信号灯板通信界面
左上角选定单片机型号,数据通信端口号;发送缓冲区发送通信协议,这块96路信号灯板的通信协议为AB 02 01 07(主机地址,可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进行更改) 10(端口控制量,十六进制)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FF(十二路控制端口控制96路灯) 00 00 00 00 02(最后一位为奇偶校验,可根据之前的数据进行更改) CD
二、96路信号灯板原理图及PCB图
              96路信号灯板所用的控制原理是:STC12C5A60S2单片机通过操作P0口的电平高低,控制SN74HC573芯片,进而控制四-十六译码器CD4514,然后译码器控制十二路信号灯的控制芯片SN74HC573和ULN2803,实现信号灯的亮灭。

/*-----------------------------------------------
  名称:串口通信
  日期:2019.6.10
  内容: 多机通信,第一层机,485通信     本机为输出功能从机    YN防485信号接收冲突
------------------------------------------------*/
#include<stc12c5a60s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intrins.h>

void datapro();                //总数据处理函数
unsigned char  a[20],c[25],b[25],ca[25];     //a[20]暂存数据包,一些计算在这个数组里面完成   c[25],ca[25]串口接收缓冲数据包

sbit DE=P1^1;                //485通信方向控制
sbit W=P3^7;                   //    锁存的地址输出控制
sbit LE=P3^6;                    //地址信号锁存到573

sbit XZ=P1^0;                 //信号控制线

unsigned char flag=1,i=0,m=0,flag_1=0,flag_2=0;      //地址信号锁存  flag=1 串口发送完标志,i=0,m=0,全局变量 为串口接收数组小标,flag_1=0,flag_2=0串口接收数据接收完标志
unsigned char address_1;             //本机地址

unsigned char  YN=0,k=1;          // k 接收数据时 转义用 ;YN 串口接收状态值
unsigned char ZY_1=0,ZY_2=0;
/*------------------------------------------------
         uS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short int t)
{
while(--t);
}
/*------------------------------------------------
         mS延时函数
------------------------------------------------*/
void DelayMs(unsigned short int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
       串口和心跳定时器初始化
------------------------------------------------*/
void InitUART(void)
{
    SCON  = 0x50;                // SCON: 模式 1, 8-bit UART, 使能接收
    TMOD  = 0x21;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重装
    PCON=0X80;
    TH1   = 0xFD;               // TH1: 重装值 253   波特率19200 晶振 11.0592MHz

    TH0   = 0x4b ;                 // TH0,TL0:  重装值 15536  定时约50ms
    TL0   = 0xfd ;

    WDT_CONTR=0x3f;                  //看门狗

    IP    =0x10;                //串口优先 ,心跳信息次之
    TR1   = 1;                 // TR1:  timer 1 打开
    TR0   = 1;                  // TR0:  timer 0 打开

    DE=0;                        //485通信默认状态为接收

    EA    =1;                    //总中断开
    ET0   = 1;                  //定时中断开

}

/*------------------------------------------------
             校验情况函数
------------------------------------------------*/
void check(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j;                                 //函数功能  告诉上位机奇偶校验的结果     暂时未用
       unsigned char d=0;

                 a[1]=0x01;                                    //ab 01 01 ad_1 x R cd
                 a[2]=0x01;
                   a[3]=address_1;
                 a[4]=x;

                  d=a[1]+a[2]+a[3]+a[4];

                 if(d%2==0)  a[5]=0x02;
                 if(d%2==1)  a[5]=0x01;                               //计算奇偶   奇数 01   偶数 02

                 DE=1;          //使485芯片处于发送状态
                 DelayMs(1);

                    flag=1 ;SBUF=0xab; while(flag==1);            //发送报文头

                 for(j=1;j<6;j++)
                 {
                 if(a[j]==0xfe||a[j]==0xab||a[j]==0xcd) {  flag=1 ;SBUF=0xfe; while(flag==1);   flag=1 ; SBUF=a[j]; while(flag==1); }
                 else { flag=1 ;SBUF=a[j];  while(flag==1); }
                 }
                 flag=1;SBUF=0xcd;while(flag==1);                  //发送报文尾

                    DE=0; //使485芯片回到接收状态
}
/*------------------------------------------------
              控制输出函数
------------------------------------------------*/
void control_out(void)
{
unsigned char A,j;                               //函数功能      开关量的输出
A=b[4];                           //数据帧,,要输出的字节数

for(j=0;j<A;j++)
{
P0=j;                                //4-16译码地址
LE=1;                                   //573 使能引脚
DelayMs(10);
LE=0;        //地址锁存到地址存储573芯片

P0=b[j+5];           //要输出的数据
W=0;
DelayMs(10);
W=1;      //已经锁存的地址信号输出

}

}

/*------------------------------------------------
             接收数据处理程序
------------------------------------------------*/
void datapro()
{
  unsigned char d=0;
  unsigned char j,t;

if((c[0]==0xab&&c[i-1]==0xcd)||(ca[0]==0xab&&ca[m-1]==0xcd))                 //     数据报文头报文尾确认
      {

       if(flag_1==1) {for(j=0;j<25;j++) { b[j]=c[j];c[j]=0;} t=i;i=0;flag_1=0;}                           //数据存储区转移
        else  if(flag_2==1) { for(j=0;j<25;j++) { b[j]=ca[j];ca[j]=0;} t=m;m=0;flag_2=0;}               //      数据存储区转移

      for(j=1;j<(t-2);j++)
             {
                d=d+b[j] ;
               }
            if(d%2==0x00) d=0x02;
                else  d=0x01;         //               奇偶计算

         if(b[t-2]==d)           //计算的奇偶与上位机发送过来的数据的奇偶校验字节相比较
          {
                   if(b[1]==0x02&&b[2]==0x01&&b[3]==address_1)  {/*check(0x01); */ control_out(); for(j=0;j<25;j++) {b[j]=0;} ;t=0; }
                          //上位机发送过来的命令     本机发送给上位机校验情况,再控制输出
                        else if(b[1]==0x04)  { for(j=0;j<25;j++) {b[j]=0;} ;t=0; }
                               //上位机发送过来的命令   本机为输出功能从机,不作反应
                          else   if(b[1]==0x05||b[1]==0x03){ for(j=0;j<25;j++) {b[j]=0;} ;t=0; }
                                    //上位机发送过来的多余数据     此为广播方式进行多级 多机通信弊端
                                 else   if(b[1]==0x01)  { for(j=0;j<25;j++) {b[j]=0;} ;t=0;}
                                       //上位机发送过来的上位机校验情况命令  ,本机为输出功能机,该命令是另外功能机的命令,所以不作反应,是广播通信弊端

           }
          else {  if(b[1]==0x02) {check(0x02); }      //上位机发送过来的命令  校验失败
                  for(j=0;j<25;j++) {b[j]=0;} ;t=0;
               }
       }

}
/*------------------------------------------------
             单片机心跳信息函数
------------------------------------------------*/
void heartb()
{
unsigned char d=0;

if(YN==0)
{
DE=1;
DelayMs(1);                          // ab 05  ad1 R cd

flag=1 ;
SBUF=0xab;
while(flag==1);

flag=1 ;
a[1]=0x05;
SBUF=a[1];
while(flag==1);

flag=1 ;
a[2]=0x01;
SBUF=a[2];
while(flag==1);

flag=1;
a[3]=address_1;

if(a[3]==0xfe||a[3]==0xab||a[3]==0xcd)    {SBUF=0xfe;while(flag==1);}    ;

flag=1 ;
SBUF=a[3];
while(flag==1);

d=a[1]+a[2]+a[3];
if(d%2==0x00) d=0x02;
else d=0x01;

flag=1;
a[4]=d;
SBUF=a[4];
while(flag==1);

flag=1 ;
SBUF=0xcd;
while(flag==1);

DE=0;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j;

unsigned char x;
    x=5;

P0M1=0X00;
P0M0=0XFF;

address_1=0x04;         //本机地址

for(j=0;j<25;j++)
{
a[j]=0;b[j]=0;c[j]=0; ca[j]=0;        //数组初始化
};

InitUART();
ES=1;

b[4]=0x10;            //数据长度 16个字节

b[5]=0x00;
b[6]=0x00;
b[7]=0x00;
b[8]=0x00;

b[9]=0x00;
b[10]=0x00;
b[11]=0x00;
b[12]=0x00;

b[13]=0x00;
b[14]=0x00;
b[15]=0x00;
b[16]=0x00;

b[17]=0x00;
b[18]=0x00;
b[19]=0x00;
b[20]=0x00;

control_out();        //使所有信号输出为0
x=(x-1);
  XZ=1;
while(1)
{

    DelayMs(10);
    datapro();

}

}

/*------------------------------------------------
               串口中断程序
------------------------------------------------*/
void UART_SER (void) interrupt 4 //串行中断服务程序
{
   unsigned char Temp;          //定义临时变量

if(RI)                        //判断是接收中断产生
     {

      RI=0;                      //标志位清零
      Temp=SBUF;

      if(flag_1==0)         //     flag_1==1 表示按照协议接收到了一串完整的数据
        {
         YN=1;               //YN=1表示串口处于接收状态
         if(i==0&&Temp!=0xab){ YN=0;}     //如果 接收到的第一个字节不是报文头0xab,则放弃接收该字节
         else{
                if(Temp==0xfe)
                  {   if(k==1) {k++;ZY_1=0XFE;}
                      else  { k=1;  ZY_1=0;   c[i]=Temp;i++; }  //转义  处理
                  }

                else {c[i]=Temp;
                        if(c[i]==0xcd&&ZY_1!=0xfe)   {flag_1=1; k=1;YN=0;}       ;  //判断是否处于报文尾
                      if(ZY_1==0xfe)if(c[i]==0xcd||c[i]==0xab){k=1; ZY_1=0;};
                       i++;
                     };

            }
         }
      else if(flag_2==0)
          {
          YN=1;
          if(m==0&&Temp!=0xab){ YN=0;}
          else{
               if(Temp==0xfe)
               {   if(k==1) {k++;ZY_2=0XFE;}
                   else  { k=1;ZY_2=0;ca[m]=Temp;m++; }  //转义
               }

              else { ca[m]=Temp;

                    if(ca[m]==0xcd&&ZY_2!=0xfe)   {flag_2=1; k=1; YN=0;}
                    if(ZY_2==0xfe){  if(ca[m]==0xcd||ca[m]==0xab){k=1;ZY_2=0;};     }
                       m++;
                    }

               } ;

          }
    }

if(TI){flag=0; TI=0;}
}
/*------------------------------------------------
                     心跳中断程序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n=0 ;
     n++;
     if(n==110) {WDT_CONTR=0x3f;/* heartb(); n=0;*/    }                   // 6秒 喂看门狗,发送心跳信息
     if(n==220)    {WDT_CONTR=0x3f;  heartb(); n=0;    }

……………………

网友A(2019-11-30):
学习学习大神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