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DS18b20数字温度计(汇编)(原程序+protues仿真)

楼主(2019-06-10):
程序编写使用的是汇编语言,还有一些小问题,就是调温之后显示的温度值不改变,需要按几下复位键之后显示才会改变。

TEMPER_L         EQU         36H        ;存放读出温度低位数据
        TEMPER_H         EQU         35H        ;存放读出温度高位数据
        TEMPER_NUM         EQU         60H        ;存放转换后的温度值
        FLAG1                 BIT        00H
        DQ                 BIT         P3.2        ;一线总线控制端口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100H
MAIN:
        MOV         SP,#70H
        LCALL         GET_TEMPER        ;从DS18B20读出温度数据
        LCALL        TEMPER_COV        ;转换读出的温度数据并保存

        LCALL   SHUJU
        LCALL   HEX2BCD
        LCALL   LOOP
        LCALL   DISPLAY
        LCALL   TAB
        SJMP         [        DISCUZ_CODE_3        ]nbsp;             ;完成一次数字温度采集

;-------读出转换后的温度值
GET_TEMPER:
        SETB         DQ                 ; 定时入口
BCD:        LCALL         INIT_1820
        JB         FLAG1,S22
        LJMP         BCD                ; 若DS18B20不存在则返回
S22:        LCALL         DELAY1
        MOV         A,#0CCH         ; 跳过ROM匹配------0CC
        LCALL         WRITE_1820
        MOV         A,#44H                 ; 发出温度转换命令
        LCALL         WRITE_1820
        NOP
        LCALL         DELAY
        LCALL         DELAY
CBA:        LCALL         INIT_1820
        JB         FLAG1,ABC
        LJMP         CBA
ABC:        LCALL         DELAY1
        MOV         A,#0CCH         ; 跳过ROM匹配
        LCALL         WRITE_1820
        MOV         A,#0BEH         ; 发出读温度命令
        LCALL         WRITE_1820
        LCALL         READ_18200         ;READ_1820
        RET

;-------读DS18B20的程序,从DS18B20中读出一个字节的数据
READ_1820:
        MOV         R2,#8
RE1:        CLR         C
        SETB         DQ
        NOP
        NOP
        CLR         DQ
        NOP
        NOP
        NOP
        SETB         DQ
        MOV         R3,#7
        DJNZ         R3,$
        MOV         C,DQ
        MOV         R3,#23
        DJNZ         R3,$
        RRC         A
        DJNZ         R2,RE1
        RET

;-------写DS18B20的程序
WRITE_1820:
        MOV         R2,#8
        CLR         C
WR1:        CLR         DQ
        MOV         R3,#6
        DJNZ         R3,$
        RRC         A
        MOV         DQ,C
        MOV         R3,#23
        DJNZ         R3,$
        SETB         DQ
        NOP
        DJNZ         R2,WR1
        SETB         DQ
        RET

;-------读DS18B20的程序,从DS18B20中读出两个字节的温度数据
READ_18200:
        MOV         R4,#2         ; 将温度高位和低位从DS18B20中读出
        MOV         R1,#36H ; 低位存入36H(TEMPER_L),高位存入35H(TEMPER_H)
RE00:        MOV         R2,#8
RE01:        CLR         C
        SETB         DQ
        NOP
        NOP
        CLR         DQ
        NOP
        NOP
        NOP
        SETB         DQ
        MOV         R3,#7
        DJNZ         R3,$
        MOV         C,DQ
        MOV         R3,#23
        DJNZ         R3,$
        RRC         A
        DJNZ         R2,RE01
        MOV         @R1,A
        DEC         R1
        DJNZ         R4,RE00
        RET

;-------将从DS18B20中读出的温度数据进行转换
TEMPER_COV:
        MOV         A,#0F0H
        ANL         A,TEMPER_L ; 舍去温度低位中小数点后的四位温度数值
        SWAP         A
        MOV         TEMPER_NUM,A
        MOV         A,TEMPER_L
        JNB         ACC.3,TEMPER_COV1 ; 四舍五入去温度值
        INC         TEMPER_NUM

TEMPER_COV1:
        MOV         A,TEMPER_H
        ANL         A,#07H
        SWAP         A
        ADD         A,TEMPER_NUM
        MOV         TEMPER_NUM,A ; 保存变换后的温度数据

        RET

;-------DS18B20初始化程序
INIT_1820:
        CLR         DQ
        MOV         R0,#0FBH
TSR1:        DJNZ         R0,TSR1 ; 延时
        SETB         DQ
        MOV         R0,#25H ;96US-25H
TSR2:        DJNZ         R0,TSR2

TSR3:        SETB         FLAG1         ; 置标志位,表示DS1820存在
TSR6:        DJNZ         R0,TSR6 ; 延时
TSR7:        SETB         DQ
        RET

;-------重新写DS18B20暂存存储器设定值
RE_CONFIG:
        JB         FLAG1,RE_CONFIG1 ; 若DS18B20存在,转RE_CONFIG1
        RET
RE_CONFIG1:
        MOV         A,#0CCH ; 发SKIP ROM命令
        LCALL         WRITE_1820
        MOV         A,#4EH ; 发写暂存存储器命令
        LCALL         WRITE_1820

        MOV         A,#00H ; TH(报警上限)中写入00H
        LCALL         WRITE_1820
        MOV         A,#00H ; TL(报警下限)中写入00H
        LCALL         WRITE_1820
        MOV         A,#7FH ; 选择12位温度分辨率
        LCALL         WRITE_1820
        RET

;------------------延时子程序
DELAY:
        MOV         R7,#00H

MIN:        DJNZ         R7,YS500
        RET
YS500:        LCALL         YS500US
        LJMP         MIN
YS500US:MOV         R6,#00H
        DJNZ         R6,$
        RET
DELAY1:        MOV         R7,#20H
        DJNZ         R7,$
        RET

SHUJU:
         MOV R0,    #0H
             MOV R1, TEMPER_NUM
             CALL HEX2BCD      ;调用子程序把R0 R1中的数字,转换成BCD码,送到R2 R3 R4;-------下面,把万千百十个位,分别存入R4 R3 R2 R1 R0
             MOV A,   R4
             MOV B,   #16
             DIV AB                ;除以16,目的是分离出高、低四位
             MOV 42H, A            ;存放十位
             MOV 43H, B            ;存放个位;
             MOV A,   R2
             MOV R4, A            ;存放万位;
             MOV A,   R3
             MOV B,   #16
             DIV AB
             MOV 40H, A
             MOV 41H, B
             SJMP  DISPLAY
HEX2BCD:     CLR A     ;把R0 R1中的数字,转换成BCD码,送到R2 R3 R4
             MOV R2, A            ;先清零
             MOV R3, A
             MOV R4, A
             MOV R5, #16       ;共转换十六位数
LOOP:        CLR C
             MOV A,R1           ;从待转换数的高端移出一位到Cy
             RLC A
             MOV R1,A
             MOV A, R0     ;搜索
             RLC A
             MOV R0,A
             MOV A,R4           ;送到BCD码的低端
             ADDC A,R4           ;带进位加。自身相加,相当于左移一位
             DA   A                 ;十进制调整,变成BCD码
             MOV R4,A
             MOV A,R3
             ADDC A,R3
             DA   A
             MOV R3,A
             MOV A,R2
             ADDC A,R2
             MOV R2, A
             DJNZ R5, LOOP         ;共转换十六位数
                RET

DISPLAY:MOV R1,#40H
        INC R1
        INC R1
        MOV R5,#0F1H
        MOV A,R5
        MOV P0,#0FFH
        MOV P2,A
        MOV A,@R1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 P0,A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INC R1
        MOV R5,#0F2H
        MOV A,R5
        MOV P0,#0FFH
        MOV P2,A
        MOV A,@R1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 R2,#80H
        ADD A,R2
        MOV P0,A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AJMP DISPLAY

TAB:    DB 0C0H,0F9H,0A4H,0B0H,99H,92H,82H,0F8H,80H,90H,0FFH,88H,0BFH

       END

由于有会员测试打不开,已经被管理删除

网友A(2019-11-15):
给的仿真文件打开之后是损坏的,资料无用

网友B(2021-03-23):
可惜没有仿真图